主機板rev有無可能自行更改成功?

楼主(2009-03-27):
小弟手上有一片退役下來的主機板GA-8IPE775-G rev1.0
賣也賣不出去,放著在養蚊子!
最近知道朋友的電腦內有一片GA-8IPE775-G rev1.2
於是乎心血來潮拿走比較,實在發覺不出pbc板設計有何不同?
但cpu支援確無法像華碩一樣,靠bios升級增加主機板的存活率!
不知板上有無大大能夠分享,自行成功修改技嘉主機板rev板本的大作?

网友A:
應該不可能......因為

那個版本是指PCB佈線設計版本,新的推出代表他修正了一些比方設計瑕疵、缺陷,
新增了某些功能,當然也有可能是零件細節改變了....

當主機板上佈局、用料都與前者大致相同時你就看不出實質差異,但實際上還是有差
別的。你仔細比對1.0、1.2看兩者有何規格上的差異就可以猜出哪變了...

當然最根本的就是有佈線圖,或許會有記載更改了哪些設計、補強了哪些弱點,但是
一般END USER想改變則是不可能也沒意義....

很多年前Socket7時代華碩推出了I社VX晶片組推出了TVP4主機板,我朋友買了1.0版
而我則是觀望穩定度後才買,我買到了1.5版....差異在哪?

線路佈局變了,因應市場要求多支援一條DIMM插槽,將1.0版拿掉未實作的CPU電壓加以
支援,還有一些工程上的細節我不知道......我也曾很想知道差異在哪,但是仔細看過
板子後就明白不可能將1.0變成1.5的.....如果要是連BIOS都不能通用的話改變更大了

网友B:
應該可以~這塊板子我也有一片..小弟較常用技嘉的板子~
但是~如果你有BIOS燒錄機的話比較保險~因為沒更新好的話會無法開機喔~
依小弟的經驗~這塊的 1.0 1.1 1.2 用的BIOS應該都一樣~

楼主:
以前硬體價格貴的要命,曾經看到日本網友修改p2b-f(440BX)可調電壓值跑133外頻,極上150外頻,
現在硬體價格可能便宜到不行,沒有人會浪費太多時間和精神去玩無聊的遊戲!
引用 网友A:
應該不可能......因為

那個版本是指PCB佈線設計版本,新的推出代表他修正了一些比方設計瑕疵、缺陷,
新增了某些功能,當然也有可能是零件細節改變了....

當主機板上佈局、用料都與前者大致相同時你就看不出實質差異,但實 ...

楼主:
我沒有BIOS燒錄機,
不過您可否告知刷過bios版本我來試試看,
反正刷錯在刷回來就好了!

引用 网友B:
應該可以~這塊板子我也有一片..小弟較常用技嘉的板子~
但是~如果你有BIOS燒錄機的話比較保險~因為沒更新好的話會無法開機喔~
依小弟的經驗~這塊的 1.0 1.1 1.2 用的BIOS應該都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