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家電維修服務站-電子鍋維修實例

楼主(2009-03-27):
三天兩頭跑去董事長家吃飯,結果董事長家的電子鍋壞了,當然我得動手修一下了。
這台電子鍋的故障原因是沒有電源,拆開一看,如下圖︰

相信看到下圖大家都會修了,先換個頭插座吧!

連線的插座都燒焦了,也換一下吧!

換這種插頭需要下面的工具,不要小看這一支工具喔!這支是日本進口的,我記得一支好幾千哩。

夾好後就是下圖︰

完工了!

网友:
哈...不愧是董仔,要常煮飯請大家吃.像我家都少有煮.
不過W大謝了,記住了.
另外上次我有幫我岳母換一個溫度保險線,結果沒有相同溫度的只好買高10度的.
結果我岳母說飯更好吃了. 不知道真的還是假的,給有常煮飯的大大們參考可以試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個不會有差吧!有經驗的說一下好嗎?

网友:
那個接點是不是用熱縮管、套、膜(忘記叫啥名子)!?包起來比較好.....

好恐怖,居然連接點都會這樣......讓我想起之前那台電熱水瓶,工人沒把線路固定好害大電流通過

的地方只靠"微微接觸"來導通,該處嚴重發燙不僅熔毀的耐燃材質的腳座,連產品底盤塑膠都變形了...

幸好我及早發現否則哪天火燒厝都不知道怎麼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懂,我岳母說什麼"米心煮透"(台語發音),更好吃
對我是真的吃不出來.因為沒有天天在中部吃飯(一年吃不超過幾餐).
如果那位大大對吃有研究可以試試,再讓我們知道是否真的要溫度高一點會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實每個人的口感都不同,根據我長期飯桶的經驗顯示.....有的人喜歡買新米or老米,

有的人煮飯前米洗好會浸泡,有的人則不會。有的人在電鍋跳起後會翻鬆米飯有的人

不會,像我媽她喜歡"米的氣味",就是烹煮過程蒸氣的味道香她認為米新鮮好吃,我

個人分不出口感上的差異,因為老媽煮飯沒有SOP......不具比較基礎....

問問便當店老闆吧,有的老闆對煮飯很挑剔......她認為好的飯是生意的一半

网友:
因為是你修好的 為了感恩你所以........
岳母說飯更好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溫度保險絲應該不會有差才對,但若是溫控開關那就會有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電子鍋溫度保險絲就是當溫控開關用.它是自復式的.
所有煮出來的飯真的有差嗎?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不好意思,沒拆過電子鍋,讓您見笑了。
理論上是有差的,畢竟溫度高了一點,飯也就熟了一點,也就是您岳母說的米心會再熟一點,
至於會不會更好吃,小弟實在不敢妄下定論....
但溫度過高的話,也是有可能會把飯給煮焦了。

网友:
簡單型電子鍋的控制主要是兩個部份: (煮飯+保溫)
1. 煮飯加熱的部份是 110~120 度之間,零件是鍋底那個禿起的原開關和熱敏保險絲(正確名稱我忘了)
2. 保溫的部份:主要是 72~75 度的熱敏開關, 如果換上的零件溫度太高, 飯會乾乾的, 如果太低飯粒則會濕濕黏黏的 !!

再加上一個簡單的溫度保險絲約 172 度, 就可以構成一個簡單的電子鍋電路了 !!
(不好意思年代有點久遠, 所以名稱有點記不清楚....知道的人好心釋疑一下吧 )

网友:
哇..那把工具可能可以再買一台電鍋,W大你的"雞絲頭"真多,我在想萬一沒工具

是否可以換頭,然後把電線焊在上面,不知是否有危險性?

网友:
老董有飯吃 大家就有飯吃了
功德無量

网友:
然怪老董要找板主吃飯,修好了才有飯吃! 哈哈

我還有一個疑問放在心裏好幾年:

明明就是電鍋而已,為什麼偏要叫做電子鍋,代表這是高科技嗎?還是可以賣的比較貴?

還有:
我如果碰上這種端子,壓好後會再補上焊錫,即使海枯石爛她也不會再壞了。
也可以直接焊在 AC 端子上,多一個接觸點就多一個故障點。
工廠用這種端子是為生產方便,並不是每個作業員都會拿電烙鐵。

她一定不是象印牌的,印象中的日貨都是用不能分離但能自動卷繞收線的直通式電源線,沒有那個找麻煩的 AC 座。

网友:
p大不能直接和上去,因為電流有10出A流入易造成溶焊短路喔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其實這種東西最好是不要用焊的。

网友:
了解...所以這種接頭也有它設計的安全考量,不然成本算的很精的廠家也不會多此一舉..

网友:
我還是認為要用焊的會比較好,但是焊法會比一般的麻煩。

要先將電線穿進焊點中空洞內繞幾圈再壓實她,要吃錫但不能吃太多,太多真的有可能因溫度高而滴下來,最後再用熱縮套管包實焊點的全部。
況且這個 AC 座的中空洞做那麼大洞,也就是要讓你可以牢牢的焊住她。

這種壓線端子最大的問題就是大電流時與電線導體的接觸問題,如果使用的是鍍錫線來壓問題就比較小。小電流的不焊還沒關係,大電流的不焊就會差很多。
因為銅線容易氧化,只靠接觸連接會有接觸電阻在,有接觸電阻在大電流情況下會產生熱,這個熱度會使得氧化變得更嚴重,如此一直惡性循環下去而導致整個接頭與部分電線報銷。

我在生產軍用電子設備的工廠有待過幾年,有些設備上就是不能用這種端子來連接必須使用焊線來連接,其原因有二:通不過震動試驗也過不了鹽霧測試。
電子設備分成三種級次,商用、工用與軍用,因使用場合的耐用度不同,不但用料不同連裝配施工的要求也完全不同。
平常給電路板組裝代工廠一個焊點頂多 1 角,幫中山科學院代工卻能拿到一點 5 塊錢因為只能手焊而不能過錫爐,中山光焊錫加工就有很厚的一本標準作業準則。

用焊的只有一點不好,要求要焊的好的工錢很貴。所以才有人發明壓線端子來降低生產成本。

网友:
看完KENNETH的說明後
感覺用焊的會比較好

网友:
原來這裡面有這麼多學問喔,
沒拆過電鍋的我,真是不瞭解。

楼主:
回复 网友G:

首先謝謝你提供一個經驗給大家。
在這裡的朋友很多都是焊接高手,我如果問大家當你要把一條線焊到一個接點上應該怎麼做時,我想你會告訴我先把線跟接點都上錫,然後再把這它們熔在一起完成焊接,但是當使用銅線纏繞在上述插座這種大接點上然後再焊接,我想這個插座的材質就受到考驗了,如果是以上述電鍋這種插座(ATX Power後面也有),我想你得採購耐高溫的才不易受損。

使用端子的時機與是否為大電流或小電流,我想都是應該牢靠才對而不應有小電流的不焊還沒關係,大電流的不焊就會差很多的觀念。用端子是否比較不牢靠?無法通過震動試驗及鹽霧測試,甚至壓線端子是發明來降低生產成本的產物,我想那應該是不正確的,應該是端子本身品質及加工者的技術的問題,我讓大家看一下醫療級的電源插頭及插座部份,它還是要接一個Y端子後再鎖上螺絲,同樣是一個電源插頭,差很多吧!

一般端子都有設計防止鬆脫的設計︰

中間那個圓點會卡在接點的圓孔裡,這就是防止鬆脫的設計。

下圖是工規的插座,它的端子銅片很厚,端子表面不知道是什麼材質或鍍了什麼材質,新的時候也不會很亮,但是用在我們的公司的次氯酸鈉及低溫、重溫度的環境摧殘下似乎也沒麼關係。

這個牛角插座的針腳還是沒受影響。

其實你說的很多都是對的,但是它只是一個電子鍋,用焊的當然是很好,但是用端子我並不覺得會比較差,至少它拆換會比較方便不是嗎?。

网友:
感謝 W 大提供那麼多的說明與圖片,我也只能就我的經驗來敘述。
科學的領域包含電子範圍沒有一定的對錯與方法,必須因地制宜才是正確。

各種形式接觸端子存在各類的電子產品上,在許多情形下不得不用,這也是常常造成故障的主因,如果能減少幾個接點是不是會少掉一些故障機率呢?
就以這個案例中的電鍋來說,我的觀點是生產廠家不應該用常見的電腦 AC 座,而 AC 座上又用接觸不太好的壓線端子,這兩個都是接觸性的元件接觸的表面有做過特殊的抗氧化處理嗎?這個後果在最開頭的第一張圖就看的很清楚了。現在又用原來的方式復原回去,您能保證再幾年之後不會再發生同樣的問題。既然已經看到問題了又為什麼不想一想要如何改進。
而是應該直接用耐熱的 AC 電源線直接接到電鍋內部去,就像日本電鍋一樣 AC 線是不能分離的,至少人家不會燒插座。

要用接觸式的端子時就得講究端子的材質,看是要用磷銅還是黃銅,表面鍍鎳還是鍍金。
軍用設備的標準規範只能鍍金,鍍金的厚度也必須達到 30u 才行(一般的商用端子鍍金都還達不到 5u),這樣才能確保接觸點的耐用度。
就像上面照片中的黑色接頭一樣不知鍍了什麼材質而白色的鍍了金,才能抵抗酸鹼的摧殘。
可能我前一帖沒有講清楚的地方是,任何產品都會用到接頭與接點,但是不允許有接頭(AC 座)再串接頭(壓線端子)。
軍品的要求不是我訂的,只能依據標準規範來做,這規範簡單講就是要使用可靠受過承認的接頭,與這接頭的連接方式必須是用 PCB 焊接或是電線焊接。

平常如果一定要用壓線端子也可以,但是有兩個問題要先考慮:
1. 線材與接頭本身是否已氧化?有氧化情形您還是能壓,但是您不知道其接觸電阻有多大?
2. 您用的工具與手法是否正確?鉗子不好經驗不好都能壓,用電錶來量也是 OK,但很可能稍微用力一拉就掉了。
要解決上述問題只有壓完後再加上焊錫才是最保險的,小電流或許可以忽略這步驟但是大電流請一定要加錫。
至少我都是如此要求我的施工工程人員,這樣做我才會有信心,對客戶也才會有信用。

也許 W 大是對的,或許我的觀念與作法跟別人不同,沒有修辭文字直來直往的尚請包含。

楼主:
回复 网友H:

請不要這麼客氣,你願意提出你的看法、經驗對大家都是好的,我自己也有收獲。

网友:
水唷! 我也常修我家的電鍋, 常常燒斷溫度保險絲! 每次都跑光華買回來修!
電風扇的馬達上也遇過用到溫度保險絲.

感謝大家的分享! 安全很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I:

那請問看看溫度保險絲換高一點,飯真的有較好吃嗎?

网友:
回樓上的,這個可能要吃過的人才能回答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溫度保險絲只是保護你的電路安全.....

飯要好吃, 可能要從保溫電路中的熱敏開關去著手 !!

网友:
溫度保險絲一般都是157度,主要是保護的作用。(例如機械式電子鍋煮飯時,開關被異物卡住,加熱器會一直加熱,一直到溫度保險絲燒斷才停止。若換太高,可能溫度保險絲燒斷了,但電子鍋也熔化變形 。)

溫度保險絲換大換小並不會影響煮飯好吃或不好吃。

煮飯要好吃請參考:
一. 白米洗淨放入鍋中後,先讓白米充分浸泡30分鐘後,再按下加熱開關使煮飯燈亮,但是加熱  器時間約15~20分便停止,此時煮飯燈熄保溫亮,但切記此時勿開蓋食用須再進行燜煮15分讓米芯煮透,才能開蓋食用,(如有米煮不熟的現象大都未做燜煮的動作即開蓋食用所造成,同樣浸泡時間如縮短的話燜煮的時間就需要延長)

二.無論是機械式還是微電腦式電子鍋,在炊煮完成後,如能開蓋將鍋中飯上下翻動的充分拌飯,再悶上五分鐘的話,讓上下米飯的水氣均勻,可使得米飯在口感上更鬆軟,同時在保溫中下層米飯也較不會濕濕的。

网友(2009-05-09):
安全很重要

飯好不吃不重要
安全最重要
不過董仔煮的飯
怎麼樣都好吃

网友:
相同溫度

次我有幫我岳母換一個溫度保險線,結果沒有相同溫度的只好買高10

网友:
其實 k 大與 w 大說的都沒錯, 不過待過電子業的都知道, 成本就是一切, 我想很多公司都喜歡 cost down, 最後的零件常常被要求換過許多廠商找到最便宜的, 然後又可以 QA 過關給 RD 認證.

最後最安全最好的設計方式, 就變的不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利潤!

如果以 w 大圖上那電源座都有出現被溶化的現象, 很難想像用焊的是不是又被焊溶掉, 導致端子的連接安全性更加下降!

我也曾經用過軍規的材料, 後來公司也在最後把溫度精算, 決定用商規的料件, 成本上就差很多了.

其實端子座本身製作就有標準與安全測試, 基本上在使用規範內都是安全的! 不然一定無法通過商品檢驗上市販售!(不過這只是第一道關卡, 算是基本上過關, 很多商品還是在市面上實際使用後發生問題, 再回收解決問題!)

网友(2009-10-16):
回复 网友H:

軍用規格一向規範較嚴格, 車用電子元件應比家用元件多了耐震要求, 船用電子元件則要耐濕耐海風腐蝕, 酸鹼工廠電子元件要耐腐蝕, 醫療規格也是較高規格, 飛行器電子元件也用較高規格, 核電廠電子元件可能要耐輻射, 太空規格更是要耐輻射................., 題外話。

网友:
回复 网友K:

>如果以 w 大圖上那電源座都有出現被溶化的現象, 很難想像用焊的是不是又被焊溶掉, 導致端子的連接安全性更加下降!

其實. 我們應該想想, 為什麼端子會被熔掉?
是不是接點的氧化造成它的阻抗變大. 而產生熱?
如果是因為這樣的熱, 那以焊錫的焊接, 反而不會在這個地方產生熱, 因為阻抗不會變大. 反而安全.

那再看另一個問題, 熱源還有一個, 電鍋的加熱器所造成的熱.
那我們要看的是焊錫的熔點是幾度?
平均來說, 是180-190度左右.(以有鉛論),
而電鍋會不會到180度呢? 理論上不會, (溫度開關壞掉不算)
那這個焊錫會在使用中熔了嗎? 那就不會發生了.

其實, 電鍋,不該用這樣的接頭, 記得小時候, 廚房用的插座, 都是磁器的,
原因不外乎, 大電流下即使是小電阻都可以造成熱.
只是現在的配線似乎比較不講就這些了.

网友:
其實如果用插PIN的,只要材質良好,鬆緊度良好,就不會有導通電阻過大而發熱燒毀的情形。
目前在電熱裝置上,較常見到壓接式的端子與接線環。

网友(2010-12-11):
回复 网友L:
熱是外部插頭接觸不良引起的

网友:
看到各位網友精采的討論單單此電源線接頭可以得到很多寶貴經驗謝謝分享

网友:
大大:
可以請問一下 這把壓接鉗的名稱嗎?

三天兩頭跑去董事長家吃飯,結果董事長家的電子鍋壞了,當然我得動手修一下了。
這台電子鍋的故障原因是沒 ...
引用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M:

MARVEL MH-3D

网友(2011-09-04):
電源線插緊亦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