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NB電源供應器使用的迷思

楼主(2009-03-27):
話說前幾天朋友來電問說NB的變壓器除了原廠製的外,有無其他副廠、他廠生產解決方案?

他想在公司及家中各放一個變壓器以減輕重量....我告訴它有些PSU廠商有生產,但是我

個人沒有用過不知道好壞。於是他請我幫他注意,要是看到了就幫他買套....

有天趁著去某連鎖3C買耗材時順便問了一下店員,店員的答覆讓我感到疑惑...

對方是這麼說的~"本來店裡有賣,但是後來有些客戶買去後使用上發生了問題,對方告訴使用者

是副廠變壓器造成的損壞。由於老碰到客人退貨所以上頭乾脆退貨不賣了"

並建議我購買原廠的變壓器來使用,這樣NB才不容易壞掉(用副廠會有後遺症),售價不分廠牌大

約是1500上下.....聽到這我就有些懷疑了,要是這類商品如此不堪那製造商還能繼續賣嗎?

是不是NB廠商維修時發現客戶使用非原廠變壓器,於是以此當作拒絕保固的理由?就像手機故障

代理商老愛用"電路板受潮是人為損害所以不予保固"的藉口一樣...

這類商品在市面上有兩種類型....

一是輸出電壓、電流固定,但是接頭規格可以變更的設計,另一種是輸出電壓、電流、插頭規格

可以任意更改的設計。據我的知識來說輸出電壓當然要一樣,最好連輸出電流規格都相同,電流

輸出只能超過NB所需,不可以小於負載否則就過載了。能變更輸出電壓、電流的固然"萬用"但是

設計複雜度比較高,我想應該是用這種的才容易出狀況吧?

又另外想起網路上一篇關於"USB介面橋接SATA、IDE傳輸線"的文章,文中除了產品設計有瑕疵外

,連負責輸出DC+12、5V的PSU也有問題。該文附上了拆開變壓器的照片,指設計簡陋外連電容都用

仿冒品,最後作者將電容換掉後使用上的小毛病迎刃而解.....

來這後知道Wish大過去曾有多年設計PSU的經驗,不知道wish對這些流言有何看法見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實你的內容就是我的答案了,不過也有些情形是不一樣的。

不久前我去燦*買硬碟,我問店員有"死雞牌xxx型號硬碟"嗎?店員回答你為什麼要買這牌子硬碟?它們的送修率很高、聲音很大、很熱......,最後我請太太去pchome買一個,隔天就送來了。上述的例子無非就是因為店家沒有賣這個牌子但是又想讓你買別的牌子而已。

另外如果像七盟、台達....這種大廠製造的電源供應器叫做原廠,那隨機箱附加那種爛炮兒就應該是副廠,不知你會同意我這種說法嗎?隨機的副廠爛炮兒應該賣的最多吧!不知道你有沒有拆過雖然是隨機箱附加的電源,但是裡面材料卻是蠻不錯的電源?其實只要你買的副廠品質不太差,也並非一定要原廠不行。

网友:
我也注意過店家賣的 可是通常是連台灣的檢磁都沒有的白牌  真的覺得不怎麼讓人安心
所以我買這類變壓器時都找網拍買 還比較便宜 網拍還有東芝 全漢 高效 台達  源興的可以選
話是這麼說
先前買到一個沒負載時會出聲音的變壓器 有負載時就好了
有問賣家 他說他也打去問工廠了 工廠說這批是這樣 ... 看他是源興的所以我還是將就用了 ^^
目前正常
a大說的那篇包皮電容我也看過 還真是誇張><

而且電源供應器這類產品真的售價上差好多 有時真是有點不知道怎麼抉擇
又前天去買條米老鼠頭的電源線 看著一條125v 5A跟一條250V 2.5A的看很久  最後選125v 5A的買
反正不太可能會用到220V  也好奇怎麼有這樣的差別  用功率算的話2者不是一樣嗎 為什麼要這樣標@@

搭a大的車 也想知道W大對這類PSU產品的評價是怎樣  真的要買原廠的嗎 一般市售的是否如此不堪?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弟個人接觸電腦很久,但是我還記得從P2末期P3初期就進入"PSU不能亂買的年代",

我個人只有在POWER+CASE不分家的年代(大約是Socket7以前)有大量使用過隨機殼

一起銷售的產品,後來的我都是分開採購。但是就經驗來看不知名廠牌的搭售PSU的確

品質堪慮,不足瓦就算了用料還東摳西省。唯一有好感的是AOPEN的產品,它內部使用

的PSU是全漢OEM的產品,我比較放心外。其它什麼蛇XX、CXX我都不敢用,因為我比

叫注重口碑,幫人組不能出人家無法接受的包...

所以wish大也認為他們是"沒賣A貨改推B"的手法囉?我就說麻...人家好歹也是PSU

生產製造商起家的,怎麼會連NB變壓器都做不好。雜牌(沒聽過的)就別說了,大牌

子怎麼可能會離譜....看來那家店少去的好.....之前在我管區就聽過網友說過很多很扯

的故事....內部人員素質欠佳...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差點就去買USB橋接IDE、SATA傳輸線了,幸好做功課發現有瑕疵而廠商卻擺爛

不管。至於那個外接裝置電源供應器用料感覺很山寨,很像家庭代工製造出來的東

西,質感粗糙不說設計很精簡,一副能跑就行了感覺...改天找來照片給Wish大看看

電路評鑑一下......

网友:
不管產品的設計如何精良,ㄧ但邁入量產,電子業就變成傳統產業管理 !! 那可是一毛ㄧ毛節省計算 !!
有的時候第一代產品用料非常的優,第二次量產就開始 "節約零件" , 講白ㄧ點就是偷料,
偷料的第一名當然就是電容, 連大廠都會省料, 更不用說那些隨機殼附贈的 "炮呀" !!

网友:
說到炮呀
我還留下一個舊時AT的炮呀  而且只是機殼附的而已 之前覺得他總有用的的時候就留下來 沒牌子
以前本想把裡頭電容換一換 拆開來看結果裡頭都是日系電容... 所以又裝回去了
不想拿台廠的把日系的換下來 反正他還是能用 拿來測東西時很好用 ^^
還有一個舊的硬碟外接盒 以前給一台P-233的筆電拿來備份資料用的 它電源部分使用的電容也全是NCC的
似乎早期還比較沒有什麼濫電容的問題
只是覺得 難道電容製造的技術真的有差這麼多嗎 還是廠商就是要刻意弄個產品壽命控制元件(這方面似乎被動元件是首選)
為什麼都10多年了 怎麼台廠的電解電容還是沒辦法做的能像日製的那樣令人滿意安心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古早時期的電子商品的確用料都很好,以前我同學家電視有七個人家都買水貨,
說明操作手冊還是影印版的咧。畫面很漂亮顏色很美......

電容除了電解配方外...我認為是製造產品的不想做的太耐用..

网友:
我現在的NB應該要用19V4A,但是實在找不到, 臨時也買不到
因為這台NB最高只吃2A左右,所以先拿液晶螢幕的12V3A來頂用,
不敢說每台NB都可以這樣搞,
但是說明一件事情,
只要弄對接頭SIZE和足夠的安培數,副廠的一樣可以安心使用,

有人問我哪牌子比較不會壞,比較好 ,
我的回答是,
有人買了A牌都不壞就覺得這牌很好,逢人就推
有人買了B牌一直送修,從此列為拒絕往來
各有各的擁護群,都沒錯,心中也太狹隘
要知道你買的是電子產品,是幫助你的工具而不是家具
家具不容易壞,而電子產品就算擺著不用也有可能掛掉
壞掉之前如何讓它發揮最大的助益效果才是該注意的地方

至於送修率高的問題 , 出貨量非常大當然會反映出送修數目比較多的數據,
S牌的硬碟送修最多也就是這個原因 ,並不代表它不好,
全世界也只有幾家能做硬碟阿,都是頂尖的技術,台灣還不能做哩
啊.....扯遠了
總之 , 壞掉之前努力的給它用下去 , 壞掉之後再來想辦法吧

楼主:
那你的應該是P4等級的....消耗76Wㄝ...

网友:
似乎原廠的POWER會比較好,因為有過安規
還要過EMI'HI-POT,裡面的材料也要符合環保法...
PCB都要沒有毒的,在說原廠所做的會有個基本的保障!
當然OEM的也會有上述的程度,這就看挑的好不好了...

就像版大說的 重點都在不足瓦,偷料,貼紙亂貼XD
如果挑到好的用附場也無彷阿!甚至更好也說不定!

還有版大,筆電的POWER不是只對電壓電流,裡面的機構差很多喔~!
當然這是廠商方面的問題,到USER手上能用就OK了!
大小 重量 安規數 這些都會影響價錢耐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