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華] 西華iCute 300W練功紀實

楼主(2009-03-28):
各位版友們大家好!

小弟繼上次「台達電 DPS-85NB 電源供應器故障[已修復]」一篇文內,第一次嘗試修復難找的Power supply後,鑑於某位大大說的:雜牌電供是增進功力的必經之路一語,就又繼續打鐵趁熱、再接再勵將手邊的第二顆Power supply嘗試修復。不同於第一次是上來求助的,這次小弟純粹是來分享維修過程,當作紀錄以外,也希望能藉此給各位一點回饋。

這次的屍體,是西華科技的iCute Model_P4-3000ETCC,光看名字就知道,這台Power supply是Max 300W的,而且應該是屬於機殼內附的那種。至於這台的故障原因很簡單,就是過電無反應而已,我個人倒是認為,造成它故障的原因比它哪裡故障還要重要,因此,在描述修理過程前,我想先離題一會,帶各位瞭解一下工作環境。

這台Power supply之前工作在某個逢甲商圈的店家內,某一台當作POS與進出貨管理用戶端的電腦主機電源。就環境而言,機器平時開機時間就是該店家的營業時間,而主機電源是經由許多過長的延長線的其中一隻插頭供應電源,中間沒有UPS也沒有任何其他保護措施;同一條供電線路上,還接有傳真機、螢幕、音響擴大機、DVD Player、ADSL Router及VoIP主機、刷卡機以及監視器跟監視主機等設備。所有的電源線以及網路等訊號線,連同電腦主機在內,全都塞在只有一個垂直開口的半密閉空間內。當電腦主機運作時,整個空間內完全無自然空氣對流,加上主機直立,頂部沒有散熱空間之下,整個空間內部會有多熱可想而知。

由於電腦主機就跟一般的電腦主機一樣,是電源供應器在機殼頂部的設計,加上此Power supply在鎖入機殼後,內部電路板會轉向懸掛在機器頂部,所以在熱空氣自然上升的推論下,電源供應機板的工作溫度,大概會是整台主機內最高溫的地方吧。

故障發生在某日晚上,店主說他在當晚營業時間內有聞到奇怪的燒焦味,但那時正逢隔壁店家裝潢施工,因此並不以為意。經過某段時間後,塞主機的空間開始冒出黑煙,伴隨刺鼻的燒焦味出現,嚇壞在場所有人,自此之後電腦停擺。

隔日,店主請友人幫忙觀察電腦停擺問題,友人告知電腦過電無反應,可能是電源供應器故障,於是店主找來她的親戚兒子,也就是在下,去幫忙確定問題。

我當時也只是帶著簡單的工具就出發了,先把主機內部的電源線拆掉後,目視各部位皆正常無義。開始檢查電源供應器,確定PS-ON短路不啟動,為Power supply問題。於是跟店家要了工本費,直接到賣場買了一台新的台達Power換上,店家工作至此結束,而此故障品就由我帶回研究。

之後,將電源供應器拆開檢視,發現主保險絲已燒毀,並且由目視即可發現輔助電源部份,晶體Q7:H945P攔腰燒斷、Q8:C5353包裝溶解、陶瓷電容C42:331燒毀(還燒出一個大洞),而輸出端的+5V電容C33:2200uF/6.3v洩液,故第一次維修即更換上述元件。
圖一:

圖二:損壞元件特寫

更換燒毀零件並重新接上測試保險絲1AF250V後,上電測試整流及濾波電路正常,但5VSB仍無輸出。故將剛焊上的元件全部解下,並將輔助電路元件記錄下來,一一進行檢查。
檢查之後才發現,這台Power supply的輔助電源被動元件幾乎全數燒毀,電阻R49:150kohm開路、R50:180ohm底部燒開且為開路(但因燒毀側貼近電路板故第一次未檢測到),D20:1N4148雙向不等導通,變成了雙向電阻。由於我手邊沒有1N4148,因此變通一下,將PS-ON旁的1N4148替換過來,而把PS-ON原本的空位用A36替代。

圖三:第一次沒檢查到的損壞電阻

將所有故障元件接回後重新上電,輔助電源總算正常工作,5VSB也有了正常輸出;短路PS-ON後散熱風扇開始運轉,各電壓皆在正常工作值內,收工。

圖四:更換元件示意圖

圖五:

圖六:說明貼紙

維修自此,推測燒毀原因,應為平日機器長時間處於高溫下工作,導致元件快速老化;而故障引爆點,應是剛好店主倒運,隔壁開工用電大,加上供電側分接太多電器,導致電壓不穩把電源供應器燒掉。要是保險絲未斷裂,我想要燒掉的應該是整個櫃台吧。

所以,雖然店家的機器暫時修復了,但要預防新的電供再次燒毀,應該要請店家找人重新規劃櫃台的電源配線、為電腦主機加上UPS,並且重新設計散熱空間。不然依我在現場觀察,新的Power supply燒掉是遲早的事。看著店家的嵌燈還在故障中,我覺得店主真的應該請人好好檢查店裡的配電設施了。

网友:
很詳細的解說.

應是剛好店主倒運

請問 什麼是 倒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與其說「倒運」,不如說「倒楣」好了

大概就是取那個「運氣不好」的意思

网友:
謝謝 stevennick 大 的 解說

网友:
修電源真的是要膽大心細
經常沒有一次找到所有損壞零件
每更換零件後要有再度爆機的準備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雖然店家的機器暫時修復了,但要預防新的電供再次燒毀,應該要請店家找人重新規劃櫃台的電源配線、為電腦主機加上UPS,並且重新設計散熱空間。不然依我在現場觀察,新的Power supply燒掉是遲早的事。看著店家的嵌燈還在故障中,我覺得店主真的應該請人好好檢查店裡的配電設施了。

全部設備接在同一條電力迴路上真的很危險.

如果中間有高耗電的東西, 恐怕常會一家烤肉萬家香 (電腦剉給你看) .

另....他可能沒大電喔........

网友:
恭喜修好了
說的很詳細

网友:
謝謝 s大分享維修經驗,很詳細的說!

一般隨機殼附的電源供應器,我都不用它,我都是機殼電源供應器分開買,
尤其要長時間開機或是有特殊用途,如營業用等,電源供應器還是要買品質好的才行。

還有延長線也不要買太便宜的,更不能在上面插一大推高消耗功率的電器,我都只給主機、螢幕、喇叭用,最多再一台印表機,我看一般人家在延長線上密密麻麻插了一推插頭,我都會建議他們改善,聽不聽就由他們了!

网友:
感謝s大詳盡的圖文分享

那店家竟然是s大的親友那該好好的請她們注意電源規劃.以防因小失大

网友:
感謝S大的分享心得...

話說填寫故障現象,與更換零件部分!
這是一個好習慣阿!以前在上班的時候也被要求寫這些!

因為是外商公司一定要寫英文,正好練了不少字句。

寫起來好處多多阿!S大肯定很細心︿︿~

請教一下R49你下面括號"Lossess"這是蝦米意思?

楼主:
最近我還沒打電話過去,對方也尚未來電,想必是新的Power supply正常工作中

至於寫下更換零件的提示,一開始只是個人習慣
畢竟有時候換上去的零件不會是完全相同的東西(相容品之類的)
要是再次故障,這樣修來修去可能會忘掉原本零件
所以寫下來求保險

不過我沒有很細心啦(小聲),你都看到Lossess囉!正確應該是Lossless,而這顆電阻原本應該是有較大功率的電阻。第二張照片上,可以發現原來的電阻比較大顆,材質也跟換上去的不太一樣。至於為何不換一樣的...因為我家離電子街太遠,下次有機會去再買吧!

因為這顆電供燒過,就暫不打算將它上主機板。我是將它換成一般的電阻,也許某天這顆Power上了主機板,我又得把它換了也說不定。

网友:
真是灰熊利害.
我還是鴨聽雷.看戲的份.

网友(2009-11-01):
講解的很詳細
受益匪淺

网友:
相當不錯的維修標籤,在下修理好的也會在完修品標示日期及維修項目。

网友:
滿精采的一篇文章
維修的板大還有維修註記
精彩的檢修
要繼續蹲馬步去拉

网友:
又多學了一些東西

网友(2010-03-12):
說得極為清楚有詳細<好的說明文件>

网友(2010-04-20):
這顆西華 iCute 300W我也有好幾顆,但大多是電容問題,清一色都是"富之餘"品牌.....
看到就全都更換成日系的電容。(主要都是更換二次側的範圍)
尤其是2200uf及3300uf這二個電容特別有問題(電容值..都暴高的.要不就是太低),通常會影響5v及12v的供電穩定度。

建議最好不要買這種機殼牌的POWER,用個沒幾年它就會因內部零件老化或故障而掛了。
雖然西華算是有品牌的,但該公司近年來都把生產線移往大陸發展(似乎是在地研發+生產),造成產品的品質持續下滑,就連它的IC壞了要替換都有困難,尤其是TPS3510P這顆IC,在台中電子街幾乎買不到,要透過網拍訂購才買的到。

网友(2011-07-17):
我有兩顆但是都是保險絲燒斷,我不是本科的不知是哪個地方有問題,要換什麼零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大圖片掛了...
那麼好的教學怎麼可以少了圖片的襯托~

网友:
多餘請版主刪除~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大每一個元件都測

网友:
好文一定要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