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NS Ultra-939 無法開機

楼主(2009-03-28):
各位大大你好   我是新來的初學者
我的手邊剛好有一塊K8無法開機的板子想維修
故障情形是  開機無螢幕顯示
我有幾個問體想請教各位大大
1. 它的南北橋是哪一個阿??
2. 網路晶片會發熱是哪個電路的問題
3. MOS 偏壓  是否過低  (只有2.X伏特)
4. 有一個晶片在IO晶片附近請問他的功用 (ICS UA430424A)
5. 為什麼有2個電源晶片阿  如果要換該從哪個下手
以上  請大大幫幫忙樓  小弟是新手所以問題比較多  請多多包含!

http://mzzz1.myweb.hinet.net/1

http://mzzz1.myweb.hinet.net/2

http://mzzz1.myweb.hinet.net/3

网友:
這麼高級的問題.不知我這低等的玩家可不可以幫的上忙.
1.南北橋應該整合成一個.位置在記憶體左邊那個有風扇金黃色的那個.
2.網路晶片待機會發熱.這牽扯的元件太多.無法一一說明.
3.mos偏壓太低.你又沒有說哪個接腳.怎麼說偏低呢.
4.電源晶片有2組.你是有發現他壞的可能嗎.不然為何急著換..
結論....請先爬文...鎖定目標...不燃沒人會幫你.想幫也不知從哪幫起..

网友:
1. 它的南北橋是哪一個阿??
P大已說出答案
2 網路晶片會發熱是哪個電路的問題
找出網路晶片接腳的資料,確定電壓是否正確或是短路造成
3 MOS 偏壓  是否過低  (只有2.X伏特)
P大已說出答案
電源晶片有2組,2組都是連接到 CPU供電MOS去

网友:
我的版本..

1.這板使用nVIDIA nForce3 Ultra晶片組,是款南北橋整合在一起的單晶片。由於K8處理器內建
記憶體控制器,北橋僅剩下AGP介面橋接功能而已,所以整合進南橋中變成單晶片。

2.Marvell 8001 Gb LAN晶片異常發熱,請檢查該晶片有無短路。打主機板對地電阻看看..

3.mos偏壓有問題?...你怎判定的?.....核心電壓可以量電感側...看六相是否都有輸出

4.為什麼有兩顆PWM晶片阿?...這要跑線路看他的設計ㄝ....他是六相供電設計

5.音效孔後方的IC是ICS 1883 LAN PHY網路晶片,你這張板有兩個網路孔,一個是10/100Mbps
一個是Marvell 8001 Gb LAN晶片的..

總之你就是主機板啟動後沒有POST....不跑碼......先檢查CPU插座的P、C、R有無...

然後檢查那顆8001網路晶片VCC相關電路有無短路...

楼主:
感謝上面3位大大的幫忙

小弟  重新測試過板子後發現

除錯卡沒有顯示數字而且REST燈閃爍

還有就是記憶體插槽旁邊的MOS發熱

煩請指導  謝謝大家
http://mzzz1.myweb.hinet.net/4

网友(2009-06-23):
相片表示的很清楚,對有問題的元件要查看DATASHEET才能了解各腳的狀況.請依版規的要求準備資料.

除錯卡沒有顯示數字,表示尚未到 POST code 階段.
REST 會連續閃,表示RESET 後又再RESET,可能是 POWER 部份有問題才會一再重設.

MFET 溫度熱的程度? 北橋供電有1.2V ,似乎是別的地方有問題!

楼主(2009-08-09):
請問一下各位大大   要查電源的話該往哪邊查呢??
有沒有可能是I/O  或是BIOS故障呢?
除錯卡的訊息是無POST碼     REST隔3~4秒閃一次
煩請個位大大指導  有爬過文了實在是看不到適合的文章

网友:
待機會發燙的網路晶片先抓起來丟在旁邊,有可能是他在搞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