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 A8V-E 無法跑POST

楼主(2009-03-29):
主機板華碩A8V-E 送電後自行斷電.在之前舊文章討論過有可能4PIN 12V 電源短路.
但用電錶測試並沒有短路.WISH大大說過有可能CPU供電不正常.所以保護啟動了.所以斷電..

拿掉4PIN 12V電源.再送電測試.果然沒斷電..那應該是CPU供電有問題的樣子..
上假負載測試..所有AD位址對地阻值均正常.時鐘也正常.
疑.....沒有基準電壓.復位跟PG電壓也偏高....
這是基準電壓..才310MV
這是PG電壓
這是復位電壓
MOS閘極用是波器測量.均有信號輸出.
希望各位論壇朋友給我一點思路.大家共同研究..謝謝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一下你的IO是否有監控CPU PWM,若有監控萬一IO短路就會有這種情形發生,給你

參考..

楼主:
謝謝playx大大的指點.
我只能找到這個..不知道對不對.
機板上的是W83627EHG-A
監控CPU PWM 是哪個接腳可以指點一下嗎..
按下POWER -ON CPU風扇有轉2-3秒.接著就斷電.這跟之前我們討論4-PIN 12V短路
有點類似.怎麼之前沒有提到IO監控的問題..
再問一下PLAYX大大.基準電壓是哪個元件提供的...我找不到文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應該是這個你查一下datasheet,因為是華碩專屬io有些腳位不同,一般都是用替換法..

基準電壓我沒測過,直接測核心電壓就行,基準電壓我猜來自電源ic(可以跑線路就可得知)...

注意W83627EHG-A跟W83627EHG這2種io不能替換喔,只是給你參考不一定是問題核心.

楼主:
再次請問playx大大..
W83627EHG-A   可以用 W83627EHF-A 替代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個我無法確定,應該要用原型號替換測試,因為查不到尾數是-a的datasheet.

楼主:
playx大大真熱心..非常感謝.
剛剛跟對岸零件商問了這個問題
W83627EHG-A   可以用 W83627EHF-A 替代嗎
他說一個是有鉛.一個是無鉛.可以代用.
不知道對不對.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這個我不太確定,看p大你的心臟夠不夠強,給他喬下去看看,後果如何要分享喔..

ps:若要向對岸購買,以我送修經驗,ITE 7812F 一系列很容易壞也可買幾顆備料,避免買到剪板,品質無保障
   浪費時間、運費...

网友:
回复 网友B:

P大這裡有一篇(第154張圖片)有寫到電源控制IC~IO的內容,裡頭也有寫到基準電壓,其實

你可以參考看看,問題核心一定在這範圍內,P大可以報出電源控制IC型號嗎?這板子印象中我好像

有碰過,不過只是單純中毒而以,謝謝先..

PS:你這台示波器是全新的嗎?多少銀兩?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915&extra=page%3D7

楼主:
感謝playx提共相關資料..
我那台示波器感覺上9.9成新.台北一家網拍買的.他說最後一台俗俗賣.是200MHZ的.有儲存功能.
我買8000.他送我2支測試棒.但是台製的...
示波器是GW牌.
電源IC是這個嘛
還有.我發現除了基準電壓不正常之外.復位對地阻值也過高.正常應該10歐姆左右.但是這片對地阻值破百了.
跑線路經過2個晶體串接.....這個復位不是北橋送過來的嘛..中間還有元件加工喔...
希望各方先進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E:

p大...請你從假負載的參考電壓跑一下線路是否有到紅框(任一個),順便檢查mos供電正常嗎?謝謝..

楼主:
沒有.....我只有跑到這邊.就找不到了..正努力跑線路中...
另外..基準電壓一般由三端穩壓器獲得(資料察的).這個三端穩壓器是什麼樣的元件呢..
有大大們知道嘛...

网友:
請量測一下  紅色箭頭處(MOS 的D and S pin)的電壓  (K8T890 需要有1.5V and 1.2V)

网友:
復位對地阻值也過高.正常應該10歐姆左右.但是這片對地阻值破百了.
跑線路經過2個晶體串接.....這個復位不是北橋送過來的嘛..中間還有元件加工喔...

RESET 信號  可能由南橋或是SUPER I/O來的
至於為何要用兩個晶體串接 應是用LEVEL SHIFT電路(CPU RESET(2.5V)跟南橋發出的RESET的電壓(3.3V)不一樣,所以兩邊不一樣電壓的信號用(Voltage)LEVEL SHIFT電路來連接)

楼主:
感謝cakey的加入跟指點.讓我又有一線生機了..

网友:
http://www.amd.com/us-en/assets/ ... tech_docs/31411.pdf
上面是AMD 939 pin CPU datasheet
在CPU datasheet 可以查到
Page49 可得知 RESET and PWROK 的型式為"I-IOS"
Page45 可得知 "I-IOS" 為 Input VDDIO
Page79 可得知 VDDIO dc為 2.5V
所以說 CPU 上的 RESET 跟 POWEROK 應為2.5V  並沒有偏高

另外附上SC2643VX datasheet  可量測 VID0~4 並對應AMD VID table 看看輸出的CPU電壓是否正確
(VID 電壓1.2V以下為LOW 1.8V以上為HIGH,可在SC2643VX datasheet查到,VID 可至2.5V,CPU datasheet可查到)

190 KB, 下載次數: 70

楼主:
再次感謝cakey的說明跟資料.
因為此機板在wish大大之前說論述的相關文章中P.C.R三個部分中.應該屬於P
也就是電源部分.也因為POWER-ON時1-2秒就保護斷電了.為了測試方便.裝假負載最為方便.
但是假負載好像把VID0-VID4設在接地端.也就是0   (好像VID2為1而已) 所以V OUT才會1.75V
cakey大大.我要測vid是不是先不要裝假負載是嗎...

网友:
既然假負載提供VID2為high,VID0,VID1,VID3,VID4為low
根據SC2643VX datasheet  page 10  可查到Vout應為1.45V左右
所以cpu電壓如量到1.45V 至少可確定SC2643VX是沒有問題的

接著看至AMD 939pin CPU datasheet page 79

AMD 939pin CPU 應該會有VDD,VDDIO,VTT,VLDT跟VDDA五種電壓
請先確定上面五種電壓在假負載是否為正確值

剛看了一下你的假負載圖片 上面有CPU電壓(VDD),VDDA,VTT
至於VDDIO等於2倍的VTT電壓值,剩下的基準電壓 就是VLDT了

网友(2009-05-03):
解說都很精采  努力消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