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問烙鐵要怎麼用呢?

楼主(2009-03-29):
我之前買過一支便宜的木頭把柄

用過依次就很難上銲錫(結果放了快10年)

我上星期又買一支40W的日本貨,用完依次

現在又是尖端無法溶化銲錫...

用烙鐵有什麼配備呢?還是用完要清理一下?

我只有一支烙鐵

要買焊油和架子嗎?

网友:
架子可有可無,放著不會燙壞桌面就好...我有時都用玻璃煙灰缸...

要買海綿、焊油,錫絲買好的用,五金賣場的就別用了...

剩下的看這個說明~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yNjgyMDA=.html

楼主:
感謝a471大大的回覆

我是覺得我的烙鐵好像用錯了方式了

怎麼用過依次就不太會溶化錫絲

是用完後要保養嗎?

那個海綿沾水是要幹麻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烙鐵有分好壞,假如你願意投資可以買支好點的日本品牌烙鐵來用,我以前
在五金賣場買過的都不適合用來修主機板,一來瓦數不足二來焊頭品質差。
常常會用久了就會缺腳....

海綿不是沾水,是保持潮濕....當你焊接過程烙鐵頭髒了你可以在海綿上擦擦,然後
沾焊油繼續焊接.....當烙鐵不用時除了清潔乾淨還可以沾點錫避免氧化....

烙鐵、焊錫、錫油、吸錫槍、絲這些基本的手工具wish大有專文介紹該怎麼買,你
去找來看看.....

這篇人家敎換電容的文章中有敎烙鐵用法..
http://w9.loxa.edu.tw/h155028/weld10.zip

网友:
建議飛龍大再買一支日製60W的吧..
40W的可以拿來練習焊POWER ~ 主機板的要60W的比較好焊..
如果您的工作空間小的話~還建議買個烙鐵架比較好..
焊槍用久了就會用了~你的溶點要找面積大一點的面下去溶~
從換電容開始學確實是一個好方法~以後你有修更多器件時~換電容一定會常遇到的.
以上個人經驗..

网友:
正如a471大大所言
如果你的烙鐵頭類似像.圖一.一樣黑頭了.當然就吃不上焊錫.及無法溶化銲錫

烙鐵頭髒了你可以在海綿上擦擦.>然後沾焊油.>焊錫..再次在海綿上擦擦..
如果沒海棉可用衛生紙沾溼代替..圖二.圖三

重復以上動作直到烙鐵頭發亮..這樣焊錫就吃的上了..圖四.....切記..不要用砂紙磨烙鐵頭

可以藉由旋鬆螺絲來調整烙鐵"頭"的溫度
烙鐵頭如果空溫容易發黑.表示"頭"溫度太高..可將烙鐵頭往外拉來降低"頭"的溫度
如果常溶不動焊錫.或天冷氣溫低.可將烙鐵頭往內推來提昇"頭的溫度.....圖五

不管是幾十元或幾千元的烙鐵.都要養成"頭"的清潔保養動作..這樣工具才用的長久且"頭"才會聽您的話

如果是用瞬間加溫烙鐵...那個加溫按扭千萬不要按著超過"約"15秒.不然"它"會馬上棄您而去喔!!您就會大喊一聲...

楼主:
非常感謝先進前輩大大的絕招經驗分享

我記得我焊完後,就是收起來

沒有做其他的收尾動作...

网友:
還是loku363大的說明清楚.....

說到烙鐵,主機板大多是SMD零件不知道各位是否會買"尖頭"的SMD作業頭施工?

還是用比較不尖的?

网友:
我的烙鐵準備了三個烙鐵頭,尖頭、斜口、刀頭,依狀況隨時替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哪有...還是a471大大的正確啦..小弟只是加圖補助說明而已

小弟習慣.
.一般的 主板用  小斜口  (可隨須要轉角度)
壓軟排的用  斜刀頭
手機的才有用細尖頭

网友(2009-05-29):
我的烙鐵 好容易壞 ~會不會買太多W(60W)... 昨天又剛壞了一各烙鐵頭

网友:
讓我來分享一下吧!

以前我也是常常會這樣, 使用烙鐵焊接後, 總是馬上沾海棉清的乾乾淨淨, 再放入烙鐵架上. 結果就是烙鐵頭很快的就黑掉, 並且就很難吃錫.

正確的方法是, 每次焊接完接點後, 沾海棉清除髒錫使烙鐵頭發亮, 然後再上錫一些保護整個烙鐵頭部後, 再放回到烙鐵架上. 當要再次使用焊接點時, 再沾海棉清除保護烙鐵頭上的髒錫, 反覆以上動作, 就可以使烙鐵頭很容易上錫使用.

當工作完成時, 要關掉烙鐵電源之前, 也要再一次清除髒錫跟上新錫來保護烙鐵頭, 就可以把電源關掉了! 這樣烙鐵頭久放也不會生鏽氧化.

這個作業方式並不是我自己想的, 而是我阿姨之前在電子工廠當作業員, 都有把工作帶回家焊接電子零件, 我去阿姨家玩時, 偶爾會順便幫忙做一些, 遇到這種情況, 我阿姨教我的, 我就記住了! (重點是, 她不懂電子!)

网友:
頭品質的好壞好像有差 ~~~導熱 ........................

网友:
我最後保養上錫的時候...等他沒這麼熱了!!
我就上膏狀焊油...
= =
這樣可以避免氧化嗎!?

网友:
上完錫就好了
覺得在上膏狀焊油反而可能造成氧化
就算是無酸的焊油覺得也會有吸濕氣的疑慮

网友(2009-07-28):
受益良多

感謝各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所謂烙鐵頭壞是指什麼情況?
不能導熱嗎?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所謂烙鐵頭壞是指什麼情況?
不能導熱嗎?

或是合金層磨損,使內部銅直接露出來,一加熱就氧化,無法有效熔化焊錫及焊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或是合金層磨損,使內部銅直接露出來,一加熱就氧化,無法有效熔化焊錫及焊點。

了解,謝謝!

然,瓦數過高或者不會造成合金層脫落
不當保養、過度擦拭或敲擊是否為其損壞的主因 ?

网友:
不當敲擊、摩擦(有的人會拿銼刀去磨烙鐵頭)、沾過濕的海綿(高熱碰水)都容易使合金層變質或脫落。

网友(2009-08-31):
感謝大大分享~~~ 清潔烙鐵頭 @@"

我個人覺得40W 拆POWER 主機板電容就很夠用啦!
W瓦數太高的 很容易把零件周邊燒壞= =+ 看技術
新手還是拿低W的練習 才不會又不小心擴大災情

网友:
專家手上都會有好幾支烙鐵以應付不同的需求。
初學者能用到一支上手的烙鐵也會信心大增,技術不好用好工具也能補償一些。

初學時還要記得買上幾塊便宜的電木洞洞板來練習焊接技術,焊完後用吸錫器吸掉再焊一直焊到漂亮且順手為止。
我小五的兒子現在已經很會焊接作套件了。

网友(2010-03-22):
慘痛經驗瞬間加溫烙鐵,不按時溫度過低不能焊,按著按鈕過很久溫度才夠解焊,案太久溫度又太高,所以需不時按著並放開,很麻煩,也許是我買雜牌的關係,但已打算換60W的烙鐵,才不會有和不開的疑慮,只要動作快一點就不會把零件燒壞了:)

网友:
謝謝...感恩..看各位大大的不吝於分享心得...感激之心...如黃河氾濫..一發不可收拾....~

网友:
回复 网友F:

小五就會玩套件了.......我小五的時候還在不知道在做什麼.....
小朋友能夠馬上培養其興趣倒是好事一件......不過也還是要有一些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吧!

网友:
我自己小五的時候也會拿烙鐵,不過還不會焊電路(那時代也沒套件)只會焊鐵皮(馬口鐵)
那時我想做個蒸汽機具有活塞與鍋爐的那種,在同學家搞了一學期當然也是沒有成功,我那個同學最自豪的發明是自動捕鼠/清理機。

我兒子用的烙鐵忘了交代,是我常用 Weller 控溫烙鐵,想要焊的不漂亮也很難。
不過他還是不怎麼有興趣,做了幾個套件與一個專題研究(市售電池的電量)後就沒甚麼興致了。
現在有興趣的好像只有音樂,以後當個音樂家應該比做工程師來的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因為家裡開過代工廠小五我連錫爐都會用了,當初為了玩四驅車花了多時間練烙鐵
------------------------------------------------------------------------------以上都是廢話離題了
不過使用烙鐵有一些事情要注意,因為烙鐵頭是有做過特殊處理的所以千萬部要用砂紙等工具去磨她
另外烙鐵使用完之後多推一點錫把烙鐵頭都包覆上錫讓他冷卻,這樣他就不會氧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沒想到kenneth大在小五才拿烙鐵啊,
不過題外話,小孩子當個音樂家應該不會比做工程師來的好
當然啦,如果kenneth大有留不少給小孩子的話
那小孩子當然還是當個藝術家好,
至少不用給世俗的銅臭給汅染心靈.

网友:
回复 网友H:

小時候第一次拿烙鐵也是為了玩四驅車在改馬達~~~還真懷念!

网友:
四驅車=.=
看來過去造就了很多維修員~
早知道當初就玩鈔票

网友:
回复 网友I:

可以猜測出阿水大的年紀!

网友:
回复 网友J:

 小弟今年剛拿到投票權

网友:
回复 网友K:

你是有犯罪被關了10幾年今年剛好放出來可以投票嗎?

网友:
回复 网友L:

 ....被發現了

网友(2010-11-09):
謝謝...感恩..看各位大大的不吝於分享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