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想到這樣子還沒燒壞腦袋

楼主(2009-03-29):
整理前

整理後

我裝完windows xp才發現它發高燒78度c.
真是上天保佑,沒燒壞腦袋.

网友:
恭喜你
真是上天保佑,沒燒壞腦袋

网友:
應呆兒 cpu 真強

网友:
這代表散熱器本體能壓住溫度不繼續惡化,如果繼續升高系統就會過熱引發關機保護...

就算不裝散熱器也不會燒毀...所以....正常...

网友:
沒有事情~真的是萬幸啊
我也要看看自己的電腦了!!!

网友:
夭壽哩,老大您真是強~~~這樣都沒燒壞

网友:
最多就是重開機跟當機而已
要燒掉不容易
AMD的就不一定了

网友(2009-05-10):
好噁喔 好像被枸到水泥一樣
則intel cpu 要燒壞實在是不容易阿
除非給他直接高電流就壞了

网友(2009-07-03):
可以教我一下如何才能達成這麼髒的散熱器的境界呢??
我的電腦用到要升級了也沒有這個境界...太神了!!

网友:
很有趣的圖,還懷疑是不是自己噴上去的

剛想到說:您的散熱器不會是水泥灌漿開模做出來的吧!

想不到已有人提到水泥了!

网友(2009-08-12):
第一張看起來就像是上面加了一張過濾網
第二張則是把過濾網拿掉了
真是厲害.....

网友(2009-10-18):
如同大家所說,佩服!!
78度,真的很猛!!好強阿~

网友:
這種情形在一些工作環境惡劣的場所(像是水泥廠的調度室等)很常遇見.
不做定期清理, 電腦不會過勞死真的是僥倖啊........

网友:
如果電腦放在地面,加上側板CPU的位置有風扇或是開孔,用個一兩年就會這樣了,所以電腦要一段時間清理一下.
不過通常的使用者都是用到過熱當機,在檢修時候才會發現到的,你的房間如果常常會有灰塵,兩三天不擦,會看到桌面或是像電視上吸附一層細屑或是灰塵,那你的電腦在那種環境就有可能cpu風扇會變成那個樣子.

网友:
看照片應該是有寵物跟電腦同空間的情形
有跟寵物同空間的建議還是要養成習慣清一下(尤其是長毛貓)

話說看到這個讓我想起我朋友的電腦
算是到現在還是想不透,也第一次遇到
早期的AMD CPU  1600+居然溫度飆高到11X"度C"
(他跟我提到,開電腦沒問題,但玩遊戲會當掉,黑屏)
一開始猜想POWER問題,給他軟體測試看電壓,或是記憶體等等方面,顯示卡也丟一張高階的讓他測試
POWER電壓OK,風扇無卡死,轉速目測正常
最後隨口問一下,你看軟體測試的CPU溫度多少,11X度C,傻了,想說他會不會看成度F
到他家中確定11X是度C沒錯,不信邪,怎麼可能AMD CPU破百沒掛掉還可以讓她正常開機MSN加晃網頁數小時
應該是軟體問題,就用手碰散熱器,果然並非7~80度的溫度
當場馬上拆掉檢查,散熱膏已經完全硬化變成石膏....換掉裝上就恢復到4X度了
當時光等散熱器降溫到可以拆下,就等了快半小時

請問各位有經驗的前輩們,AMD的CPU在破百的情況下,還有機會不熱當或是燒掉嗎?
以前在維修的經驗,頂多破80就不穩定了(AMP XP的),甚至連進作業系統都機率機率

网友:
看你的塵應該超過兩年沒有清過

网友:
後來的cpu皆有過溫保護

就算沒散熱器,一樣能跑,只是效能奇差...

网友:
平常沒事真的要多注意風扇~

尤其是有養寵物的~

風扇卡死散熱不良~

下次可能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网友(2009-12-11):
看到這篇已經這麼久了
沒看到精采照片
不然就可以知道
這腦袋是怎樣的堅強

网友:
捷運工地旁的組合屋裡,環境更惡劣,機殼內所有的零件全部都是灰

网友(2010-04-08):
板子也很猛唷
沒看到電容暴掉的

网友:
ASUS沒賺到你這筆真可惜

网友:
真厲害阿~這樣也能繼續操...

网友:
這台真的強....從沒看過這樣的散熱器...

网友(2010-08-21):
AMD的CPU也很耐操啊!!!玩到現在從沒掛掉過,倒是INTEL P3-1G不知怎樣玩掛1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