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E710b 畫面出現大量綠色直條細紋[已修護]

楼主(2009-03-29):
家裡有一台液晶有問題, 剛好來試試自己修看看!

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 故障原因不明, 原本正常, 突然就發生這種狀況, 目前故障後還有令一種情況是會花生綠直細紋外, 還會畫面忽明忽暗, 請看附上照片與影片與連結網址.

已經爬文, 目前不知原因! 已經拆開過機殼, 目測檢視元件是否有老化損壞情況, 發現電源板上一顆金屬皮膜電容 .22J100V 破裂損壞, 已更新! 並一並更新 Power 板上的所有電解電容, 只有主電容 100uF/400V 除外未更換! 再接回測試, 問題依然存在未解決!

麻煩各位大大提供意見與維修方向, 謝謝大家!

Flickr相片集與YouTube網址:
Flicrkr : http://www.flickr.com/photos/44625697@N00/sets/72157615975142871/
http://www.flickr.com/photos/44625697@N00/sets/72157617341321082/
YouTube : 影片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88AdRR1VLGU
          影片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2hUygAnT-o4
          影片3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1Km4xqOti8

网友:
WoW 這就麻煩了! 幾乎可以排除是電源跟高壓的問題!

屏線是否有鬆脫或沒插緊的問題? 試著用手壓著看看!

如狀況依然 AD版應該就是故障點了!

照片中間的是液晶屏的驅動器,右邊PLCC包裝的是MCU 類似主機板的BIOS!
我遇過其中一個故障都會造成花屏的問題!...我的判斷點是摸起來燙燙的XD

我想可能要換掉整張驅動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回覆!
沒關係, 我慢慢仔細查! 謝謝1

网友:
影片2的部份應該是高壓的問題..H大您應該以處理掉了

剩下影片3的部份.綠直細紋.
1.您先查看AD到面板的軟排線看看

2.輕壓面板綠直細紋上方邊緣.是否綠直細紋有減輕或消失..
如果有改善表示面板玻璃上接後板間的軟排線有輕微波離現象.這就難解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大大提供建議~!

网友:
1.連接面板及AD板的排線
2.T-COM板

楼主:
很久沒回這篇了, 感謝 #4 & #6 樓大大的回應!

我將 AD 板拆下後, 目視端子腳的焊接處都花花的, 好像之前有處理過的樣子, 於是我將每個接點都補焊, 然後在用去漬油清潔後接上, 綠色細紋問題就消失了!

後來卻發生高壓的問題, 就是會一閃一滅, 但暗的時候仔細看仍有畫面, 於是判斷高壓有問題, 我參考到之前 wet 大po的文中有檢修到高壓的電晶體擊穿, 於是我把電晶體焊下並測量, 發現都正常, 於是我補焊變壓器的接腳, 並在板上測量, 並未焊下, 然後再上電! 結果修好了!

但是, 測試了一天後, 前天晚上本來想上傳修護結果, 沒想到又燒掉了, 然後問題一樣,  又開始閃滅閃滅! 然後我又拆開, 結果 .22j 燒毀, 焊下電晶體測量, 兩顆損壞, 而變壓器發現 T4 小顆的那顆, 有一邊開路, 於是我又將變壓器全焊下測量, 並且每一隻接腳導線焊錫再補焊, 每一顆應該又恢復到正常!

今天晚上跑去光華找這顆電晶體 2SD1804, 結果都沒賣, 替代料也沒賣, 而且源達的手冊還缺頁剛好到 1802, 後面都被撕掉了! 回來上網後查到可用 2SC5707 替用, 並在拍賣找到有賣, 還比較便宜! 等我買到料後上件, 再跟各位報告結果吧!

楼主:
今天收到 C5707 了!
換件上去後, 先試機! 靠近仔細聽有發現有高壓聲響, 機機滋滋聲~

雖然畫面上看起來已經恢復正常了, 但觀察約使用10分鐘後, 高壓變壓器的溫度很高, 摸金屬皮膜電容 .22j100V 上的溫度已經可以燙人(約有50~60度或更高), 也可能是上次造成 .22j100V 燒壞的原因.

因為電路板上已經可以看到這顆變壓器的位置已經醺黃, 可見有過高溫問題.

目前懷疑幾個原因:
1. 高壓變壓器損壞---可能內部已經有短路現象, 造成電流過大, 導致溫升升高. 造成其他元件損壞.
2. 燈管老化---推測燈管老化導致電流增大, 造成高壓電路過載, 元件溫升過高導致損壞.
3. 其他...(沒推測到的問題)

目前困擾處境:
1. 高壓變壓器不知何處購買---去過光華找過, 根本沒賣! 網拍搜尋目前都看到 Benq 的變壓器, 詢問過賣家說不能替用. 不過我推測應該可以替用, 因為電路原理線路方式相同, 都是用 12V 加上兩顆開關晶體與變壓器線圈組成振盪電路, 在次級圈產生高壓.
    但我不清楚燈管的電壓範圍與工作電流, 我之前下載點屏高手液晶維修手冊上說點燈1500~1800v, 之後導通600v電壓.
    所以我推測繞線組相同方式, 也是同樣在初級用開關晶體振盪, 次級產高壓, 同樣是利用 12V 來振盪出高壓來. 所以變壓器應該能用才對!
    這裡需要高手來回應我的推論是否正確?

2. 還沒弄懂亮度控制的方式, 故是否將 2SD1804 換成 C5707 後, 是否造成 hfe 值過大, 造成電流過大? 這裡也需要高手指點一下!

网友:
H大大
圖中紅框三隻腳是否為+12V.+5V.負極

建議檢查一下紅圈中的IC及MOSFET...亮度應該會經由中間的IC控制

搞不好...POWER入高壓的電壓電流就過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我上電測過電壓正常!
+12V, +5V, +2.xV(ADJ), GND

网友:
回复 网友D:

高壓端.焊油要洗乾淨喔!!
高壓漏電也會機機滋滋聲~

小弟只看到三隻腳
H大怎回"+12V, +5V, +2.xV(ADJ), GND"4組電壓??

楼主:
回复 网友E:

VCC        12V 電壓
ON/OFF  5V
ADJ         2V
GND

4組! 那接頭是 6 隻腳, 你可看電路板面!

焊錫我都有仔細清洗刷乾淨, 並且仔細看並用電表測量! 謝謝回復!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6隻腳喔!! 怎只看到3隻腳

如果把ADJ降到1V.會不會有機滋滋聲~??

楼主:
我已經拆個精光了~ 準備來換燈管跟變壓器! 亂拆透明片都被我拆的破破爛爛的!
Flickr 相片集
http://www.flickr.com/photos/44625697@N00/sets/72157617341321082/

後續再報告大家~

网友:
小弟其他的不太會

但只能請H大大在組回時須注意的地方
如果是自行更改裸管.組裝時要注意:高壓絕緣..一定要夠..不然高壓會漏

面板的背光.散光片部份及面板背部.要注意微灰塵.髮絲.手痕
建議戴手套作業

面板組回時要另注意.軟排線..
如果組回時有誤.容易造成.寬線排.各顏色多條細線
面板背部一樣要注意乾淨..建議戴手套作業

楼主:
回复 网友G:

燈管那邊是我故意拆開來觀察並拍照記錄用的! 我打算裝新燈管時再套上熱縮套管來絕緣!

而導光板這邊我也是第一次拆解, 裡面的勻光片飄來飄去的, 導光板的側面已經被我手指摸了好幾遍了!

我第一眼看到 LCD 面板時, 我就知道原理是怎樣了, 於是這塊背面我連碰都不敢碰, 馬上就先蓋好先移到安全處先靜放! LCD 上的連接卡榫我弄半天, 原來是往上掀式!

裝回去時我會戴手套作業, 謝謝指導! 感恩!

楼主(2009-04-29):
網拍上買了新燈管跟高壓線圈, 今天經過了一場努力, 終於把燈管換上了!
雖然管徑跟長度都有點誤差, 不過還算裝的下, 只是橡皮有點被擠的鼓鼓的! 還是裝回去了!

第一次換燈管, 這次算是體會到換燈管的困難! 真是提心吊膽的! 焊燈管接頭很怕冷焊或焊不好,焊了好幾遍覺得 OK 了才敢上熱縮套管. 將 LCD 裝回去前, 仔細用吹氣球將一些微塵吹除, 雖然目視看到有一些污點白白的小塊狀, 實在不敢做任何動作去擦拭! 還是快裝回去吧!

結果還算命大, 好像沒有重大失誤, 看起來還算不錯, 先開蓋熱機測試了幾小時, 然後量測後面高壓變壓器的溫升, 看起來約 46度, 比起之前好像好一點, 不過溫度還是有點高! 用手指去摸後, 再聞聞手指都有點焦味, 覺得機殼要是蓋回去, 溫度可能還要更高一些!

決定先測幾天觀察, 再做換上新高壓線圈的動作!(感謝 W 大的測試軟體!)

网友:
謝謝 版大分享的維修心得...
我最近回收到的lcd 正好是版大的姊妹版. ve710s 比對 電源高壓版 因該是相同的. 努力 搞董 他的電路圖ing (囧oz 看不太董 電路圖 好累.....)
謝謝 版大的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H:

其實板子就兩塊, PI板跟AD板! AD板比較複雜, PI板就單純的多了.

PI板上只要跟 AD板連接有 6 pin 接頭, 如下:
+12V +12V
GND GND
ON/OFF(0/2.8V) ADJ(目前0.83V)
----------------------------------------------------------------
我從開始修到現在花費也超過500元了, 我在網拍上看到一片我覺得還不錯的 PI 板也才賣300元!

今天晚上又跑去光華買了些材料, 因為溫升的問題, 我又跑去買 22j3KV 高壓陶瓷電容. 看能不能解決溫度上的問題, 結果換上後, 溫度還是很高. 目前還是先開蓋測機, 看會不會再燒掉?

之前買到的 Benq 19.26048.001 變壓器, 換上後發現不能使用! 比對 Benq 與此板的線路方式略有不同, 但原理相同, 只不過一個開闢 MOS 一個放在 +12V 處, 一個放在 GND 處, 但看起來繞線組與腳位應該相同才對, 而且換上後還燒了一個 5707 電晶體. (好在之前有多買一些備料)

目前打算有空組一下 Benq 的振盪線路來試試溫升! 如果溫度還這麼高, 可能可以利用+12V裝一顆風扇來散熱!
(先測機...後續再跟大家報告...)

网友:
H大大
ADJ(目前0.83V)...應該是正常的數據了
比之前2.x V正常嚕!!

高溫
會不會有某某零件老化.功率不夠"沒壞掉"在做怪

楼主:
回复 网友I:

抱歉 l 大~ 之前因為只量測過一次只憑印象就說是 5V, 2.8V, 這次量才發現上次說錯了!

至於高溫問題, 我有利用股溝大神(google)找過, 似乎這個問題是大多液晶高壓的問題, 好像特性好一點的有溫升才 38度 上的, 一般還可以的約 4X度, 比較危險可能再回鍋的約 5X 度.

我想這個問題繼續查下去還有 L 跟 開關 MOS 可以更換嘗試, 共振用的 .22J100V 電容我又換過了, 還是一樣! 零件換一堆呀! 媽呀!

老實說不太想管了, 想裝一顆 12V 風扇來解決熱的問題. 我再想, 我看過 4 口小燈的 Benq PI板, 用的高壓變壓器是 4 顆, 或許用兩顆變壓器的驅動可能功率過大, 過載容易造成溫升與效率下降, 這可能是造成溫升過大真正的原因.

目前開蓋情況下用電風扇來吹, 溫度表現有到 3X 度的情況, 似乎還不錯!

另外之前很喜歡用手去碰觸 金屬皮膜電容 上的溫度, 昨天發現原來有放電現象, 好像有看到電弧從麥拉頂放電到變壓器上, 難怪每次燙到時再聞聞手指都有點焦味, 我想有可能是高壓放電現象造成.(個人猜測這樣的放電可能會燒毀放電路徑上的元件)

网友:
H大大
是紅圈內那二顆藍色的嗎??

如果是
套上熱縮套加強高壓絕緣..試試
還有就是.溝渠磨寬一些些及燈管插座.的高壓絕緣度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不是那邊!
是 .22J100V , 紅色圈起來1點鐘方向, 兩顆 C5707 中間的那個!
因為那顆從一開始修時, 就有壞件問題, 後來也有擊穿燒毀, 所以我常用手指觸摸上方感覺溫度.

不過可能手指表面剛好跨觸在變壓器與金屬皮膜電容上或是有碰觸到旁邊的C5707的上方, 可能高壓順著我的皮膚放電到GND, 造成零件損壞.

而我並未有觸電的感覺, 但會覺得燙手後, 就移開手指, 然後我在聞聞手指頭時, 就會聞到有焦味, 當時還不得其解, 4 ~ 50度怎麼會有焦味呢? 還是元件表靣上的氣味呢?(希望我沒看錯)

网友:
依H大大您這樣說
使小弟開始懷疑以下圈內的零件了

您不帶電及帶電測量一下.兩邊比對.數據
是否有懸差大的

工作前.和.徒手要去觸摸零件前..有先把身上的靜電放掉嗎?
小弟有個壞習慣. 習慣穿拖鞋工作
要摸零件前.習慣會用腳的大拇指去碰地板一下n_016|

楼主:
回复 网友K:

基本上開關晶體與金屬皮膜我都換新了, 蕭特基二極體我也焊下過測量過, 導通電壓約 0.2XV(印象, 可能又不準).
那顆電感基本上我不打算去懷疑它, 有焊下加強補焊它的錫腳, 而那顆 MOS 我也有想過更換它來嘗試.
而那顆嫌疑最大的變壓器, 買不到貨呀!(苦惱呀!)

不過我最後想想應該是多少功率產生多少的熱吧! 應該少不了!
假設一根燈管需要 600V , 流過 9mA.
W=600V x 9mA =5.4w
4根燈管 5.4w x 4 =21.6w
假設這種電路的效能只有 70%, 21.6w / 70% = 30.86w
應該還是會產生不少熱才對.
變壓器換不到實在沒辦法.

實在不想在去焊電路, 變壓器那邊的銅鉑已經有點被我焊到翹翹了! 目前測試好像是修好了, 而那顆開關用的 MOSFET 光華沒有的話, 網拍一次要買20pcs, 我比較不去懷疑它.

我比較懷疑在電路驅動方式與變壓器設計與本身, 以及燈管需要的功率大小問題. 目前還是打算找個小風扇上去來散熱.

基本上我工作習慣還算蠻差的, 很少做靜電放電的動作, 從以前到現在都這樣, 也沒摸壞過什麼 IC 元件, 也不知道為什麼? 拖鞋是有穿! 偶爾在主機記憶體時, 我都會先摸一下機殼或地板來做靜電放電動作.

謝謝l大指導!

网友:
H大..那個蕭基特二極體....
換了它吧....
導通電壓才0.2XXV....
太低了....應該快被擊穿了吧....
印象中依二極體的結構....
順向偏壓應該要在0.5V以上吧....

网友:
回复 网友L:

呵呵呵~~~~~~
那就"暫時"先加風扇使用吧

等下次壞掉再說吧!!

SORRY沒幫上甚麼忙n_005|

楼主:
回复 网友M:

看到 h 大的回復害我燃起一線希望, 今晚又跑去光華找料, 剛好在今華找到盒中剩下的最後兩顆 SB 240(源達有 SB360可惜沒資料, 後來到祥昌有資料買了兩顆備用), 上述說量測 0.2xV 是指用電表二極體檔位測量, 在板上測量是這個數值, 於是焊下也是這個數值, 拿新買的再測量則是 0.19xV, 似乎特性比 資料上的 0.5V 還要來的好!(有懷疑過拿 1N4002 與 4148 來測試都 0.7V左右, SB 360 量到是 0.179V, 可見數值應該沒問題)
上件之後, 工作約 1 小時後, 用溫度計測量溫升, 上方高達 56 度 下方約 42 度左右, 然後再用電風扇吹後穩定後再測量, 上方約35度下方約32度! 在工作時用電壓檔測量出其電壓有效值是 -9V多, 應該是開關時電感的反向電壓!

看來不是蕭特基的問題, 這兩顆二極體之前我也有拆下測量過, 測試正常後又焊回去!

回复 网友N:
感謝 l 大的指導, 幫助良多!

看來還是要裝個風扇, 空間很小, 之前的顯卡扇熱風扇一下又找不到! 又要多拖點時間了!

网友:
如果此LCD是自己要用的
可以把風扇外掛在塑膠外殼上阿..這樣要換也方便.又不受空間限制
(一般塑膠外殼上半部都有散熱孔)

用抽風的..灰塵比較不易進去
只有建議風扇要找厚高一些的這樣風壓比較大..不一定要高轉速

如果控制板是裝靠面板的..可以考慮.不裝回鐵蓋..........例如.A

如果控制板是裝靠後面的那就一定要鐵蓋固定了
那就須考慮鐵蓋上方散熱孔是否足夠......B

楼主:
感謝 I 大的建議!

在不想破壞機殼的前提下, 上方用風扇抽是不錯的建議! 鐵蓋是 S 型的, 高壓板鎖在內側!
暫時要先思考一下, 因為 5X 度的溫升還是要有效降低才行! (想要用原版的 PI 板還真困難, 又怕買了新的 PI 板有尺寸上與溫度上的問題!)
(圖就不直接貼了, 用引用的, 免得影響版面的瀏覽速度!)
http://www.flickr.com/photos/44625697@N00/3496997135/sizes/o/

网友:
阿阿~~~~~~~~~

看到您最後這張圖~~~~~~~~~~~~

"摳昧叩眛"   摳魅納賽

早知道的話.就會建議您
直接改用一般通用型的小4口高壓板+"阿搭不答"電源了(合起來不超過500元)
因為那6p控制線很好改
再者.power在外面..就少了一種發熱源

但~~~~~~~~~這樣做好像就少了討論跟維修的經驗嚕:on_144| :on_098| :on_108|

(以上當小弟沒說好嘞)

以外聯的圖看來
您再合一下外殼應該很容易解決的

网友:
嗯....
真是不好意思....
害您白做工了....@@

不過..建議您如果要加風扇....
上方那個一定要用吸的....把裡面的熱氣吸出來....
如果有辦法再加一個在底下....
底下那個可以用吹的....
這樣可以加速對流....
應該可以有效降低溫度....
再來....看看能不能找找小型的散熱片....鎖在會發熱的MOSFET上....
鎖上前記得塗上一點Y-500散熱膏....
記得注意別讓散熱片造成任何短路了....

散熱片+Y-500+雙風散....
效果好的可以降個5~10度....
差的應該也有個3~5度....
加油....

楼主:
Flickr 相片集網址連結:
http://www.flickr.com/photos/44625697@N00/sets/72157617341321082/

買新的小高壓板, 依照 1,2腳: +12V , 3腳: ON/OFF, 4腳: ADJ, 5,6腳: GND , 接至電路板上!
由於我的 PI 板被鐵蓋罩著, 以致高壓線不易連接, 故我利用板上的接頭線路, 使用線材來連結, 以便裝回使用.

謝謝大家的指教!

1. 拆光零件面上的障礙物.

2. 裝上高壓板, 焊線連結!

3. 完工.

网友:
連接燈管座的電線是不是用燈管用電線會比較好些?2者耐壓好像不同

网友:
建議:1.2SC5707不要剪腳,架高以分散熱源。
     2.(224).22J/100V 麥拉電容挫賽,請改用.22J/250V 以上才耐用,我零買1顆4元。

楼主:
回复 网友O:

感謝 wet 大的建議!

1. 之前維修原板上的高壓電路時, C5707 我有依照原版上的方式, 在C E 腳上有套熱縮套膜架高約 2mm.

2. .22J100V 我到源達跟今華買了兩種, 源達的挫兩顆, 金華的這種橘色的沒挫, 後來我有在網路上買 Benq 的 .22J250V, 但體積太大, size 不合.

3. 最後由於上方的變壓器溫升太高, 約50~60度左右, 所以買新的小高壓板換上, 目前正是用這個螢幕回文!
(wet 大有空多指點我們唷! 感恩!)

回复 网友P:
謝謝 a 大的指正, 因為懶的跑光華, 隨便找幾條導線就接上了, 被大家一眼就看出來了, 真不好意思!  (老實說我也知道這樣不好)

楼主(2009-08-05):
回复 网友Q: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k5NjYyMTY=.html

用信用卡或其他薄硬塑膠片, 從螢幕下方開始猜解, 將螢幕倒立成 凸 字狀, 凸形凸出來的部份左右兩側有卡榫要先脫開, 凸字上方左右兩側水平處各有一卡榫, 而左右兩邊各有3卡榫. 都脫開後上方應該不需橇開就能開啟機殼, 加油!

网友:
感謝 I 大的建議!

网友(2009-09-10):
這篇文章好詳細
不過有些複雜
會在努力找文的

楼主:
我在 33# 不是有寫? 依照小板子的規格指示與板子上的線路相接即可!

可參考下列網址: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525516184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386&highlight=710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