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固定可調電阻的阻值

楼主(2009-03-30):
如題...請教各位前輩這阻值是多少呢?該如何替換?謝謝先..

网友:
不知道關鍵字是不是531(530歐姆) 241(240歐姆)
P大 您要不要試試把他轉到底(隨便一邊) 這樣3隻腳互接 會有2種阻值
一種是0一種是最大值就是他的型號了 (它是好的的話@@)

其實我也有想要擴大機..只是 我連什麼叫做擴大機都不是很清楚
看了網友做的 什麼前級後級的 @@ 感覺好複雜阿
而且覺得自己應該是屬於木耳.....

對了對了
p大 您上次不是有買過胜利VC97自动量程数字万用表 不知道好不好用 有量過頻率嗎?

网友:
如果數字正確的話531應該是53*10 1次方
那就是53歐姆
241就是24歐姆..
不知道有沒有說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沒買過胜利VC97的電錶,好壞我就不知道....

回2,3樓...

這2個可調電阻的阻值   0~4.8k , 0~18k

你們說的阻值我也不知道正不正確,因為我也在懷疑阻值是否變大..

网友:
530歐姆 跟 240歐姆

531=53*10一次方

有些後面會寫單位K

网友:
半固定 SVR 一般不容易壞,會有問題的話都是因為氧化或磨損而接觸不良導致阻值不穩定。
但還是有可能是 DIY 的業餘人士誤加入高電壓而將 SVR 燒壞,而廠製的商用機上不用擔心有這種情形。
SVR 你可以將她當成 1/4 W 規格來看,如真燒壞和固定電阻一樣你可以從外觀看的出來。

SVR 的結構是在電木或陶瓷基材印刷上一圈石墨碳精,中間有個旋轉彈片接觸在石墨圈上。
因為如此可能受環境的水份或化學物質影響使接觸彈片氧化而接觸不良,所以就有密封型的 SVR 應孕而生。
全部整體都用塑料包裹起來拉只出三隻腳來,樓主圖片中這種就不是密封型的。
而調整機構有分常見的單轉,10轉或25轉的多轉型。
其電阻值規格只有 10/20/25/50 這幾種不同倍數的規格,你要訂製特殊規格也可以但沒人願意這樣做。
所以圖片上這兩組數字不是電阻值,應該只是廠家的自編料號而已。

要確認 SVR 有無接觸不良是有小竅門,你只要在電器通電時用手指輕彈幾下看聲音或影像會不會同時變化就能知道了。
要知道 SVR 的阻值不必猜只要拿出電錶來量最左右兩腳就知道其阻值了。
如果真要替代某一舊的 SVR 可以再多量一次左腳或右腳對中間腳的阻值,拿出新品依此方式預先調好阻值更換上去即可。
這種方式不需要去調整或預做記號就能無痛的更換上,請記得要活用電錶。

网友:
P大你的VR阻值一個是5K一個是20K最後那個符號應該是有點像指上的箭頭符號
建議用新品在來調整看看
電視用的VR阻值有時用兩位數表示
基本上我還很少看過530歐姆跟240歐姆的VR不敢說沒有
現貨市場上大部份像K大所講的規格比方說
100歐姆200歐姆500歐姆
1K歐姆2K歐姆5K歐姆
10K歐姆20K歐姆50K歐姆等等

网友:
較少見的半固定電阻
看一下電路板 用到幾隻腳
使用2腳 或其中2腳有短接 隨便找個近似 值 可代用
3腳有各別連接使用  能不能 代用就不好說了

网友:
我覺得cmw895大大說的比較正確..應該是向上的符號.而不是數字1.

楼主:
想不到一個半固定可調電阻竟有如此的學問,小弟已經了解,謝謝各位大大

無私分享經驗,謝謝大家..

网友:
cmw895大,小弟受教了!
想一想,是我記錯了。
53↑ 5*10的3次方 ,如果要寫k的話就是直接寫5k

抱歉

网友:
不要這樣說大家討論看看也把我經驗分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