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電位器的功能及VR復活劑的功用

楼主(2009-03-31):
這幾天看了PLAYX大的文章

發現了幾個不懂的零件 "電位器" ??

跟VR復活劑...顧名思義是 讓VR復活的 藥劑?

麻煩了ˊˋ

网友:
VR復活劑就是接點復活劑嗎?

可以解決空焊冷焊問題嗎?

网友:
電位器也就是可調電阻VR
接點復活劑不能解決空焊冷焊問題
你把它想像成WD40潤滑劑
(其實它應該是清潔劑)把一些髒東西清除不能恢復成新品喔

网友:
復活劑..映像中.有分.溼式.乾式以及有點像打火機補充瓦斯那樣.有點像冷凍劑

不過使用上的感覺都沒有去漬油.酒精.香蕉水.橡皮擦好用

.調電阻VR.橡膠按鈕(如搖控器按鈕)..映像中裡面很多是用薄膜炭精..時間久了常會導電不良..再清潔只會使炭精越少...不如換新品零件

以上是小弟淺見.如有錯誤煩請大大糾正

网友:
之前買過一次乾式復活劑 覺得只是乙醚而已 真是有夠貴
也覺得還是橡皮擦比較好用

网友:
任何號稱的所謂復活劑不見得適用在所有的電子設備中,像 VR 就不適合,不過也讓這些商人發筆小財。
復活劑真的是對接點氧化有作用,像我只會用 WD-40 來清理開關類的接觸不良,其他的高貴復活劑一概沒興趣,也不會噴在非開關類的零件上(門軸與鑰匙孔例外)。

如同 4 樓所說會損傷 VR 的碳精膜,但是可以清理到接觸簧片,所以還是少用為妙,揮發性高的液體更是碰不得。
要清理這種電位器就要問錄音室裏的成音工程師了,混音器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電位器,每個都要常常轉來轉去的尤其是控制位準推來推去的那隻直線長形電位器(Fader)要是髒了推起來輸出有雜音就麻煩了。
內行的成音工程師會自己拆開這電位器清理一下,如果要跟代理商買這零件一個幾千元是跑不掉的。
使用的清潔液是蒸餾水,工具是棉花棒而已。只能將掉落的石墨粉屑清理掉,不能去破壞那層薄薄的薄膜。

電位器是有壽命的零件,好壞耐用度真的差很多,我用過最耐用的還是美國貨,音響要用的還是最好買密封型。
半固定  SVR 的壽命更短,這裏指的壽命是可以轉幾次,如果固定調好後不去轉她那壽命就能很長。
仿間那種簡陋一片式的還是少用,很容易因為機械鬆弛而導致阻值跑掉,這時噴再多的復活劑也是沒用。
密封型的還是有比較耐用,DIY 者或修理者不要像工廠一樣貪小便宜,要換就換好一點的,跟您的工錢相比這零件錢根本不算什麼。

有人有講到橡皮擦,這讓我想到多年前用過一個非常好用的橡皮擦,可以擦拭任何物體的表面,擦拭接點的接觸表面更是棒,即使擦拭鍍金的金手指也看不出有摩擦的痕跡。
當時是朋友從日本買回來的,大小跟一般橡皮擦一樣,是用很多細小玻璃纖維絲組成的,上頭寫著 Fiber Eraser,我跟他要要不到跑到秋葉原找了幾次也找不到,這東西有誰用過或是知道如何買到?
網路上有找到類似的

网友:
小弟來說一下心得,其實復活劑就跟各位大大說的一樣,但是有時還是要用到,比如離電料行

很遠或沒時間去買又急著用時就會派上用場,它可以撐一時卻不能恢復原狀態,以我的電源

供應器的VR為例..

這罐接點復活劑已買2~3年,很少用,當初是混音器有雜音才買的(當初不懂電子),老

闆說對VR也有效安啦,噴了之後真的有效,但過不久就失效,直到我請教別人把VR換掉

才OK...,現在是我的電源供應器的VR出問題,為何不換掉省事,因為買不到這種機車型

號替換,所以就一直靠復活劑來維持他的生命,每隔一陣子就要噴一下,最近功力有點進步

想把它換掉..(等無線電的老線友寄日製密封式VR,可惜只有1.5CM,可能要改造一下)

网友:
P大
能拍個VR的旋扭蓋子上下兩面近拍借看一下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說這樣拍嗎?

千萬別叫我拆開,我已玩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P大
SORRY 小弟沒說清楚n_109|
想看的是.旋扭蓋 那邊的圖 . 含要插進VR端的圓孔
(就是整台機子組合完整後.我們在外面用手能摸到調整的那個蓋子)

麻煩您了  謝謝n_128|

网友:
回复 网友C:

請問有何用意?能一次說明白嗎?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854&extra=page%3D1

网友:
P大您不是說VR軸心長要3CM
但不好買...今天有去電子街幫您看了一下.都是1.5CM左右的.沒3CM的

所以呢..............用一般買的到的VR要小小改一下就行了n_115|

加個鐵片類的東西.硬度夠的就行了.

鐵片當成延伸的介質..請看下圖說明

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厚度剛好

能卡住VR的切巢..寬度剛好塞入旋鈕蓋.長度就看你喜歡...就能

簡解決不夠長的問題嚕!!:on_127|:on_076|

看的懂吧!!不懂再問吧!!:on_151|

网友:
回复 网友D:

非常謝謝你,這是個不錯的方法,可是我要改造是VR的腳位接點,台製VR我有買到

3CM跟2CM,可是台製很快就壞想改日製密封式VR,現在在等料及看它的腳位長得怎樣

才來決定,還是很謝謝你..

网友:
喔喔..VR旋鈕夠長喔!....小弟原以為是不夠長
旋鈕蓋咬的住不會掉就行了....及使只咬住0.5CM也沒差

VR接腳........ 小弟眼卓..看不出哪裡不同

如果是90度灣角的問題...夾子輕力整腳就行了阿......先決條件.腳要買夠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嗯..腳太短而且還差1mm的距離..

网友:
剛剛去禾樺有找一下
它那裡有柄長3公分加上折腳的  只是不知道他的折腳腳長合不合P大需要
我覺得應該有5mm(手機拍的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F:

謝謝小龐,我已改好,還是用台製vr,日製vr沒有1k,1k是用於微調,沒辦法用好一點的

料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