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714b 有畫面很暗!高壓板故障嗎?

楼主(2009-03-31):
ACER AL1714b 有畫面很暗!高壓板故障嗎?我該測試那些電路

感謝指教

网友:
畫面很暗的話,也有可能是燈壞掉,看看有沒有好的燈管可以交互測試~@@!

小弟小小的發言...

對了...你的圖....那是全部嗎??

楼主:
嗯!這只是高壓板的部份

网友:
畫面很暗?...代表背光異常....不是冷陰極燈管要壞了就是高壓板出問題...

你可以先拿支正常的燈管換測,看是否正常點亮、亮度正常...若是=燈管壞,若否=檢查高壓板..

网友:
很暗示指很黑ㄇ''無背光''
如果是 先檢查高壓板 跟燈管'' 對於維修液晶測試用燈管是必備的!!
注意電源 AND 高壓版上的電容 電晶體 有無 損壞 ~!

网友:
看起來是4燈分二組的高壓板.在用測試組冷陰極燈管作測試時要用二組喔!!!.只接 一組的話會點亮一下就滅了.或跟本點不亮

如果測試組燈管能點亮的話.那就請更換燈管
如果點不亮請檢查高壓板

注意:電源.AD.高壓板上電容.電晶體.線路.有無損壞.短路

再檢查
1.粉紅色圈內.各接腳電路是否正常.(正極.負極.點燈訊號.調光訊號)
2.綠色圈內應該是保險絲查看是否正常
3.黃色圈內.電晶體及電容是否正常....如須更換建議成双更換
4.水藍色圈內.控制IC是否正常

以上如有損壞請更換之
其他未在以上4點內的.零件.電路也須一並檢查有無損壞

以上如有錯誤煩請各位大大糾正

楼主:
loku 大大的回覆正是我需要的,感謝指點.....

网友:
小弟也有一塊一樣的板子, 確定是此高壓板固障,因為剛好有同形號的可以換,換過後就OK...
有檢測保險絲是好的, 其他像黃色圈內.電晶體及電容,水藍色圈內.控制IC,卻不知道怎麼量測它的好壞,
可以請賢達們說明詳細一點嗎?
感激....

网友:
測量方法在舊文裡面,請找出來。

网友(2009-06-13):
那ㄍ應該是U型燈管嗎

网友:
這款壞在U型燈管機率不高,大都是高壓板故障,如果6樓小錦大圈的點量起來沒異樣,那就有可能2組變壓器中一組異常

网友(2009-08-22):
贊成各位意見,補充一下要先確定主板有供電至高壓板.

网友:
這款應該是奇美幫ACER代工的,因為使用比較特殊的接頭接往內部U型燈管電路板,之前的維修經驗是卡小強,要把小強屍清出來。
若是換一片就正常,則代表該高壓有電路異常,所以點燈後跳保護熄燈。
可以先嘗試補焊所有元件,尤其是變壓器與功率元件(板上四顆SO-8的IC)。

网友A(2010-04-01):
請問 黃色圈內的電晶體那裡可以買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 黃色圈內的電晶體那裡可以買到??

==================

1.通常 露天 or Yahoo 買不到的話,國內大概就是買不到

2.對岸China你要啥他多有賣,只是付費問題很討厭 and 假貨一堆

网友:
請問有替代料嗎?

网友(2010-08-17):
感謝大大的用心:) :)

网友B:
我曾經拆過Acer的螢幕~~~不知道是否正如狼大所說的卡小強~~
一拆開也是有看到小強跟螞蟻等等的屍體~~~
我想會不會是Acer的螢幕使用起來~~~剛好都是小強最適合住的地方呢??

高壓版損壞的機率比較大~~~
看上面的圖片~~~這個應該是電源跟高壓在一起的合板~~~
把板子拿起來仔細看看~~也可以用聞的方式~~~先粗略的檢查上面的電子元件~~
是否有燒焦或者比較明顯的損壞的痕跡呢??
假如有的話就將起更換~~並且在沿著其線路繼續往上或者往下查~~~
如果都沒發現有損壞的地方~~
也可以從燈管插座那邊的線路往上查~~~
甚至也可以將其線路上面的電子元件拆下來一一檢查~~~
只是這樣會比較麻煩~~~
最近我再努力修一台Acer的螢幕 AL1712~~~現在為了一個SOT-23~~~~
找不出真正的型號在頭痛~~~只差那個就可以用好了~~~
小弟的淺見~~~有錯的話請見諒~~~感恩喔~~~

网友:
金屬罩開孔較大,加上溫暖,所以吸引小強跟螞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曾經拆過Acer的螢幕~~~不知道是否正如狼大所說的卡小強~~
一拆開也是有看到小強跟螞蟻等等的屍體~~~
我想會不會是Acer的螢幕使用起來~~~剛好都是小強最適合住的地方呢??

高壓版損壞的機率比較大~~~
看上面的 ...

上方紅色這句話有一點點對號入座了   呵呵!!

网友:
這塊  超好修~~!!

网友(2010-10-18):
請問靠近變壓器有8顆電容是甚麼規格?
我有一片掉了一棵。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