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S800-MX SE 開機無畫面 Post 00

楼主(2009-04-01):
除錯卡00 clk燈長亮, rst差不多3到5秒亮一下,run燈有時會亮,時間不一定,cpu那裡的6個電容附近的mos電壓都為0,南橋晶振電壓一個0.3 一個1.35.請各位大大幫找出問題所在,謝謝

標題小不對,稍微修改一下

网友:
Post 00很多種可能...

你說CPU旁的MOS均無電壓,是G D S都沒有嗎?

沒有的話,舊文先看一下,真的不懂再來討論!

你說晶振的電壓,大概是對的!

發文滿10篇就可以貼圖了,圖貼上來吧~

建議版規在多看一下,這樣比較快找出問題喔︿︿~

楼主:
G D S都沒有電壓,請問舊文的網址,可以貼上嗎,因為太多了不知要從那兒找起,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慘了....咱們這是不管您這種只想要答案的,你想等wish大出手有的等了....

因為你沒有爬文...只想要答案而已.....你這問題之前就講過了.....

如果,mos真的無輸出,你可以檢查CPU供電電路....

楼主:
之前說過電容附近三個mos都無電壓,另外在下面一點的三個mos 則是中間的腳有11點多的電壓,另外二腳則無,另外有三個八隻腳的零件,則是有二腳有電壓(11.xx)其他都無,型號好像是3110 0001 452(由上到下),紫線有5v,而且都有和mos的腳相通,但為何沒電壓,這樣量不知道是否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