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L3400c筆電自動斷電問題

楼主(2009-04-01):
各位大大好小弟這部筆電已經7年了華碩已無法提供維修服務
最近大概用1個多鐘頭就自動斷電但散熱風扇繼續運轉強制關機
或RESET後再開機無法開機也無法進入BIOS只有散熱風扇在運轉
一定要停幾個鐘頭以後才又可正常開機本以為cpu過熱清理風扇後
溫度維持在55度以下1個鐘頭以後又遇上述情形只是斷電後風扇不在運轉
不知各位大大能否提供寶貴的意見

网友:
剛修過asus 的l8400C,年份跟你的L3400c相近,這是所謂的M.C問題,常有人問,
更換主機板上的ADP3421與ADP3410電源管理控制IC即可解決

IC可上網找(P拍或Y拍,IC*2 約400元有找

smd的小chip可不好焊,要用放大鏡

网友:
cpu過熱的問題:
1.cpu供電mos管可能老化,造成阻值過高,或是mos管阻值太低
  假設是三相供電,如果有一相mos管故障,剩下二相在工作會因負載過高而產生高溫
  阻值過高:無電壓輸出   阻值太低:負載過高(高溫)
建議測量cpu供電mos管
2.電源管理IC故障也會造成高溫
3.確認cpu是否因高溫造成故障而無法開啟

楼主:
非常感謝大大提供寶貴的建議,我已經確認過cpu溫度並沒有太高
應該不是mos管的問題,先從電源管理ic試試不過這台筆電用的是
MAX1715和MAX1632不知能不能買的到如果買不到只好忍痛放棄了
在一次感謝兩位熱心提供的指導

网友(2009-07-01):
沒有修過筆記電腦,但提供參考

---主機板有溫控異常會無法開機,jump溫控的開機電路後可開機,但關機後cpu fan 仍會轉.

可能是溫控異常,造成要cpu低溫時才能開機.而且會為保護cpu降溫fan不停
(如果是mosfet 老化過熱, 不用等太久,而且摸一摸就知道故障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