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ink HUB 電源模組(無電壓輸出)

楼主(2009-04-01):
dlink HUB 電源模組
這個 ic 找不到datasheet 有沒有人誰認識它?
在檢測時 量黃色箭頭的位置
電量板起動了真怪
起動後量輸出分別為 12v 及 5v
那顆 IC 是要用 SK8085 去找還是用 FA5322 ??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個IC的左上方logo(上F下E)就是日本富士的商標,有的IC找不到datasheet,這時候你就要去他的官網找,找不到也可以跟他們要,但是要寫英文就是了,不過富士的可以寫日文。

我把他的半導體官網網址給你,你自己慢慢找︰

http://www.fujielectric.com/device/semi/

楼主:
慘~~~
找老天沒找到
用英文溝通....
用日文那就更不用說了.

网友:
日本廠商常有自己的編號,有時需查他們的datasheet才知可代用,
ex.常用的 TL494=KA7500B =IR3M02
(IR3M02是SHARP 出的 TL494改良版,七盟的 sps 內常用)

    若真的找不到ic,trace一下線路,如果是PWM用IC,比對熟知的UC384X系列週邊元件值與接腳
看是否可修改替代(要先K一下uc384x的應用手冊)

网友(2009-05-07):
请你参考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95/FUJI/FA531X.html
您看一下,会不会和这个差不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