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無法啟動

楼主(2009-04-02):
手邊有台PowerSync的UPS(MI500P已停產),電源線接上去時,接下POWER開關沒有反應,
但是接在AC電源後方的RELAY一直嗒嗒作響,這是代表RELAY壞了嗎?

网友:
若是已經用了兩三年,那麼內部的蓄電池應該掛了
換新電池就ok了!!

楼主:
如果蓄電池掛了,會導致UPS無法啟動嗎?

网友A:
我換過3部UPS,台達及科風,兩部都是如此情況
不知你拆蓋測試  bat. 了沒,若bat.內部有短路(某一個cell  short ),電池外觀會膨管,
UPS的充電電路理當跳保護才對,發出beep,或是啟動失敗

  除此之外,dc inverter 到ac 電路也有可能吧(沒遇過壞到此部份的)

UPS 500VA的專用BAT. 約700元

楼主:
1.拆開後看電池外觀,還是保持著平整的外觀

2.不接電池上電源,依然無法啟動
3.就是這個東西嗒嗒作響

引用 网友A:
我換過3部UPS,台達及科風,兩部都是如此情況
不知你拆蓋測試  bat. 了沒,若bat.內部有短路(某一個cell  short ),電池外觀會膨管,
UPS的充電電路理當跳保護才對,發出beep,或是啟動失敗

  除此之外,dc inverter 到ac  ...

网友B:
你可以先測量電池有沒有13v,如果不到10v那電池應該是壞了,大部分ups在還沒開機前內部電路須靠電池來供應,所以電池故障後ups也會故障

楼主:
這樣子不就要先買電池才能驗証UPS是否OK,如果用電源供應器模擬電池輸出,應該就可以驗証UPS本體有無問題了吧!!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先測量電池有沒有13v,如果不到10v那電池應該是壞了,大部分ups在還沒開機前內部電路須靠電池來供應,所以電池故障後ups也會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就是用電源供應器模擬電池輸出修好一台UPS.
因為只是電池電壓太低就一直有問題.
換電池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邊有台PowerSync的UPS(MI500P已停產),電源線接上去時,接下POWER開關沒有反應,
但是接在AC電源後方的RELAY一直嗒嗒作響,這是代表RELAY壞了嗎?

你可以量測 relay 的接腳動作電壓呀!
(收視中...)

网友E:
電池壞的機會較大
先量電池電壓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量測 relay 的接腳動作電壓呀!
(收視中...)

不太清楚relay動作原理,是否可以說明一下

引用 网友E:
電池壞的機會較大
先量電池電壓是否正常

用電表量只有0.7~0.8v而已,我想電池應該是要淘汰了,
但是還是想確認主板是好的,不然換了電池也沒用!

网友:
relay  由一組漆包線繞圈一鋼棒成為電磁鐵,當coil通上電流產生吸力,吸取黏在relay
接腳銅片上的鐵片,造成兩接點導通(normal open接點),或者兩接點間的斷路(normal close接點),基本上一稞 ""單刀雙擲"的relay會有5支p[in  .分別是coilX2,  com   pin,   n.c  pin  ,
n.o  pin等

      coil的激磁電壓可分ac / dc,若是將DC relay通上AC,那麼你會聽到接點銅片規律的來回搭搭聲,這是因為coil因交流而改變磁場方向,故會一搭一搭的,

而你的ups relay的開機搭搭聲則與上例無關.

网友:
樓上幾位大大都提供不錯的方法!
1.不知你有沒有電源供應器或新電池? 接上電源供應器來測試最好不要插上 AC 電, 新電池的話則沒關係! 動作恢復正常就可判定電池故障.
2.n大解說了繼電器的原理,而你那顆relay的側面也寫了規格,google我剛有搜到有pdf檔. 其實你的relay透明外殼,可以看到裡面構造. 線圈的接腳就是電磁鐵, 通電 AC 110V~240V 間就會吸附裡面那塊鐵片, 鐵片的導通與否就成為開關. 你的relay會開開關關有可能是供電不正常.
3.你應該po前看注意事項,最好提供廠牌型號與電路板正反面照片,才能幫你!
注意事項: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331&extra=page%3D1

网友:
有些UPS可以開機燈號完全沒問題 , 但是拔掉電源馬上斷電 , 表示蓄電池該換了
有些UPS可以開機 , 但是燈號會顯示電池故障 , 也是表示該換電池或接點鬆脫要夾緊
有些UPS電壓夠電流不夠 , 就完全不開機 , 這種我就有一台
所以
我拿到舊蓄電池的時候 , 會先用指針型電源供應器將它充電 , 大約1安培充個幾小時 ,
再拿到這台測試 , 如果可以啟動表示這顆蓄電池堪用 ,
但是我想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種雞絲
我想你可以把蓄電池拿給認識的機車行充充看 , 他們一定有儀器可以檢測
不然就拆自己的機車蓄電池夾上鱷魚夾先來交換測試一下

雖然UPS大部分故障都是因為電池不著電 , 但也別急著買電池 , 因為銅價變貴 ,所以電池價格全面上揚 ,
先別想到太深的地方 , UPS的繼電器沒那麼容易壞 , 先確定電池沒問題再來想還不遲
也有可能電壓夠但是電流不夠導致繼電器一直跳啊 , 基本上這題我也認為是蓄電池的問題比較可能的

蓄電池外觀雖然無膨脹 ,但是不代表它是好的 , 電池這東西就算放著不用依然會壞掉
雖說蓄電池有其使用年限 , 但這也不是一定理 , 我那兩顆電池其中一顆撐了7年 , 另一顆5年
最近那顆7年的故障了 ,還在想要不要買哩.....900元ㄟ 以前只要500元左右的說
如果你的UPS是單顆電池的話 ,可以建議不要修了或暫緩 , 因為全新的UPS不到900元.......

网友:
回复 网友F:

樓上doraemon大人說的沒錯, 免加水的電池即使外觀無異狀, 也可能已經作用不良.
我手上就有一台飛瑞c1000 UPS可開機但不蓄電, 換了新電池後回復正常.

把換下來電池其中一顆的一個通氣孔打開來看....果然電瓶液乾乾乾....
不過因為手上沒充電機, 暫時放著不去動他了.

有篇文章可以參考: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99&t=506573&r=2

网友:
回复 网友G:

哇~ e大~ 你提供的那篇文很專業! 很多東西不懂, 這是ups的專業!
謝謝分享!

网友(2009-05-07):
是啊是啊,我的也是换掉坏的电池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