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PSU假負載

楼主(2009-04-02):
請問各位大大
之前在論壇上有看過2篇.w大所寫的用功率電阻做假負載的計算公式

但現在要找.找了2天都沒找到n_154|

請問哪位大大知道這2篇在論壇的哪一區阿! 是否方便告知?
.

....................阿里阿豆:on_059| :on_023|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恩~~~~~~~~~~~~~~謝謝p大n_014|

這是其中一篇

還有一篇 .小弟再找找

网友(2009-07-04):
我們知道 P(watt) = V * I =I^2 * R
電阻計算公氏 E(電阻耐壓) = square root ( P * R)
我所以我們只有要有電壓跟瓦特數便可計算所需電阻
EX:  輸出12V 240w我們
I=P/V=200/12=20A
因為  E=square root(P*R)
所以  12V=square root (240w * R)
     12^2 =240*R
     R=144/240=0.6R
不過我們應用上要考慮材料應用特性以及餘預度才算安全
所以計算出來后 再加一些功率Rating 餘預度
ex:
水電阻耐溫180度C, pcb安全溫度100度c , ...,etc,
240w / ( 100度c / 180度C)=430W
電阻規格(Dummy load R)=0.6R / 360W

网友:
水電阻耐溫180度C, pcb安全溫度100度c , ...,etc,
240w / ( 100度c / 180度C)=430W
電阻規格(Dummy load R)要選用0.6R電阻
但瓦特數要  >= 430W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