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不會嗶~

楼主(2009-04-02):
話說我的電腦開機沒有畫面

前面的紅燈綠燈都亮了,風扇也快樂的轉~

看帖子說要一項項測試,

全部拔掉裝備,主機板嗶嗶長聲不停叫,

於是插上硬碟,嗶嗶長聲不停叫

再插記憶體妹妹,不叫了,但~

顯示卡大姊,還沒插上去耶,這樣有問題嗎?

PS。
找了另一台電腦測試,螢幕小子....OK,電源供應器媽媽..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面的紅燈綠燈都亮了"

你這是記憶體及顯示卡的問題比較大..
金手指及插座請清乾淨

"顯示卡大姊,還沒插上去耶"
那就插上去阿!!!..............................顯示卡的嫌疑最大

以您的簡述..硬體組裝上的問題比較大
煩請先至"電腦教學"區那邊讀讀舊文
確定是哪單位零件出問題後再發問

网友:
可以請問 顯示卡沒有接上 應該還是會有叫聲吧  除非 你是內建顯示/音效/網路的合板... 不然 應該都是會有叫聲的 你可以換記憶體插槽再試看看吧  小小愚見

网友:
根據我的經驗,這樣大多是記憶體故障...

另外此版為二級維修,可能要請你到 電腦專區>硬體討論 發文章!

http://bbs.pigoo.com/forumdisplay.php?fid=11

我會幫你把這篇轉到 硬體討論區中。

网友:
電腦開機沒出現POST畫面(顯示記憶體容量、CPU種類)代表POST過程有問題,建議

先將顯示卡、記憶體模組拆下,用2B鉛筆專用橡皮擦擦亮金手指再裝回試試...

网友(2009-06-07):
請注意 嗶嗶聲 是有它的意義的 !!!

請自行上網查一下哦 !!!

网友(2011-01-26):
應是記憶體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