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除舊佈新大作戰

楼主(2009-04-02):
各位有清理過自己的電腦嗎?有打開過電腦側板看過嗎?空氣中的許多灰塵常會聚集在電腦裡,阿水自己本身碰過非常多的電腦因為灰塵而照成整台電腦故障而無法開啟,最可怕的還遇過裡面有螞蟻窩或蟑螂窩,所以平時做點小保養可以延長電腦的使用壽命,不到一年到頭都在煩腦電腦又故障了的問題!來吧,拿著你的工具和阿水一起來幫心愛的PC做做SPA吧!

首先,打開電腦的側板來看看裡面吧。哇!.....真是有夠髒的!

開始動手 DIY吧,首先從 CPU風扇下手。看起來好像不怎樣髒嘛,打開來看看...............

哇..............!天啊!難怪電腦常常在發燒,動不動就當機了!

先把風扇拆下來,要小心拆哦!

髒!再來用油漆刷來清理!(P.S油漆刷真的是清理好幫手。)

乾淨多了,主機板也一樣,很髒對吧。

把散熱器拿走吧!別忘了也要清一清哦!再來就是吸塵器和油漆刷的表演了。
我吸我吸我吸吸吸

乾淨多了吧,許多的故障就是因為灰塵所照成的電路短路而無法開機。

PC內部也順便吸一下吧。要吸乾淨哦

再來把CPU上的散熱膏擦掉,等等要塗上新的。散熱風扇底下的也順便要擦掉才不會有殘留。

漂亮多了吧,再來也算是重點清理之一,各位有沒有遇過明明電腦有開機有過電,但卻一直嗶嗶叫!
原因常常是金手指的接觸不良。    啥.....????什麼是金手指????   就是這↓
[更正]請勿使用此種橡皮擦,用此擦子會擦掉鍍金層!!!!!!!!!

只要拿橡皮擦擦一擦就OK了。正反面都要哦,也別忘了記憶體上也有金手指也是要清一清。

[更正]請勿使用此種橡皮擦,用此擦子會擦掉鍍金層!!!!!!!!!

最後塗上新的散熱膏,要記得塗平均哦。

把剛拆下的零件再組回去,要小心裝不回去的不要硬裝。換個方向再試看看,一定行的。
看....乾淨多了吧。這樣一來就完成了電腦的SPA了
小地方要注意,像後方風扇也要注意清理。用油漆刷刷一下,大約的清一下就好。

小插曲:這台PC原本是阿水公司客戶掛掉的電腦,原本報價維修要五千多元,沒想到清一清就起死回生了。
幾個小動作就救回一台電腦,你也一定可以。別和自己的荷包過意不去。
==============================庵是分格線====================================

感謝各位耐心的看完教學,要注意很多零件其實不太好拆裝,所以要小心。像CPU如果一個不小心可是會照成整台電腦無法開機的,自行清理如照成PC不開機阿水可是不負任何責任的哦!

簡單清理法大約是拿吸塵器和刷子一邊吸一邊刷,也是有不錯的效果哦!

网友:
清完以後,真的就開不了耶~

嗚嗚

一通電風扇就亂轉

按關機鈕也無效

网友:
只要拿橡皮擦擦一擦就OK了。正反面都要哦,也別忘了記憶體上也有金手指也是要清一清
聯強說金手指橡皮擦擦過不保固

楼主:
=   =聯強的ram保個好像沒幾年,SNOOPY9520大大你開機時有沒有嗶嗶聲?
會連續嗶可能是 RAM沒裝好,如有一長聲三短聲可能是顯卡沒裝好。
都沒嗶的話@@""""CPU重裝看看吧!一切小心為妙!裝不進去的別硬裝。

网友:
不要用照片中筆型的這種橡皮擦,會損壞金手指表面鍍金的部分,應該用擦鉛筆用的橡皮擦

三樓說聯強不保固的,應該是照片中這種橡皮擦所造成的損傷

如果沒有一點 D I Y 經驗的朋友還是不建議自己單獨動手拆解

或是請有經驗的朋友一旁幫忙講解

楼主:
感謝big619 大的提醒,個人是覺得那種橡皮擦比較好用。
但如big619 大所說的真的會把金色鍍金的部分擦掉。
看個人的習慣囉,我是還沒遇到鍍金擦掉不能開的啦。

网友(2009-06-02):
 用一般的橡皮擦就好了....主要是把氧化部份擦掉而已~~
擦掉鍍金部分的話會造成接觸不良唷....

网友:
主機清的太乾淨後,感覺怪怪的

從來沒那麼乾淨過

楼主:
這就像是房間清乾淨後就會覺得房間變大的意思一樣嗎?

网友:
我都用 牙刷跟充氣機  清潔

网友:
我的電腦都是一年左右用高壓空氣噴一噴,
不用拆零配件就可以很乾淨了!
當然"手健"的我,沒那麼簡單就完工的 呵呵~

网友:
這幾天放無薪假 !!! 打算花一天的時間來整理一下電腦 !!!

而且天氣漸漸的熱了 , 清一清才會有清涼一[夏] !!!

网友(2009-07-08):
版大 如果懶的話 去機車店 借空撲力薩
噴一噴就很乾淨了

B&Q有賣 4千多吧 我就有買了一台

网友:
有一台空壓機也蠻方便的
清洗,打氣都很常用

网友:
清灰塵最好用的是空壓機啦~ 但請注意 空氣壓力跟水氣/油氣
記憶體用比較粗的擦槍布、棉布處理金手指會比上面的橡皮插好一些
也比較不傷金手指,但是比較重要的是....小心靜電.....

网友(2009-08-07):
我也是大概一年清一次電腦
不過我是整組拆解,然後個個零件用氣槍吹乾淨〈因為家裡沒有吸塵器〉
不過氣槍前面會接一格過濾器,避免水氣噴出來造成短路

可是,經常發生清理完後,反而不能開機
還要稍微處理一下才ok

网友:
笔记本故障维修

1,笔记本故障维修-现象:不加电
按电源开关无反应
笔记本维修-主要故障部位:电源,电源开关,电源板,主板

2,笔记本故障维修-现象:开机不亮
开机后指示灯亮,显示屏无反应
笔记本维修-主要故障部位: BIOS,CPU,主板,显卡,内存,信号线

3,笔记本故障维修-现象:开机屏暗
开机后,显示屏非常暗
笔记本维修-主要故障部位:主板,信号线,高压板,LCD背光管

4,笔记本故障维修-现象:开机花屏
开机后,显示屏花或象布一样
笔记本维修-主要故障部位:BIOS 显卡部位,内存,信号线,液晶屏

5,笔记本故障维修-现象:开机白屏
开机后,显示屏全白,
笔记本维修-主要故障部位:显卡部位,信号线,液晶屏

6,笔记本故障维修-现象:液晶屏有亮线
液晶屏显示有横或竖的亮线
笔记本维修-主要故障部位:液晶屏,信号线

7,笔记本故障维修-现象:液晶屏有亮点
液晶屏显示有白的亮点
笔记本维修-主要故障部位:液晶屏,液晶板

8,笔记本故障维修-现象:电池充不进电
用外接电源充电,电池显示为零
笔记本维修-主要故障部位:电池,电源板,电池接口板,主板

9,笔记本故障维修-现象:不认硬盘
在BIOS里或系统认不到硬盘
笔记本维修-主要故障部位:BIOS,硬盘,接口板,主板

10,笔记本故障维修-现象:不认光驱
在BIOS里认不到光驱
笔记本维修-主要故障部位:BIOS,光驱,接口,主板

11,笔记本故障维修-现象: 不认外设
如USB,PC卡,猫网卡,等
笔记本维修-主要故障部位:外设坏,接口,BIOS,接口板,主板

12,笔记本故障维修-现象: 开机死机
开机定时或不定时不能进系统或运行程序
笔记本维修-主要故障部位:操作系统,内存,CPU,散热部件,主板

13,笔记本故障维修-现象:机不进系统
开机后不能正常进到系统里
笔记本维修-主要故障部位:操作系统,内存,CPU,主板,接口板

网友(2010-01-02):
不要用那種橡皮擦+1
金手指也會被"擦乾淨"
我清電腦都適用空氣壓縮機+油漆刷
空壓機的出氣孔加裝濾水器
零件都不用拆就很乾淨

网友(2010-06-15):
我也是都用空壓機清理滿方便又好用

网友A:
現在才發現
那顆風扇是血汗工廠
富士康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現在才發現
那顆風扇是血汗工廠
富士康做的

...你怎麼都只注意到這種東西???
不過~~~阿水大.....這樣還不算乾淨...因為你後面的照片...更髒.......
我都用跟19樓大大的方式一樣~~~~空壓機加油漆刷~~~輕鬆搞定....
至於金手指...我一樣~橡皮擦..最近改良了..面紙加WD-40....

网友:
我平常是吸塵器吸一吸就算了...有想到才吸...
家裡有隻小吸塵器...被我改裝過了...管頭+吸管...小縫隙都可以吸的很乾淨...
不過年終大保養...還是空壓機+油漆刷...
順便將風扇拆解上油,檢查是否有爆容,重上散熱膏....等,清的比較仔細...
鍵盤會被我全部分解,所有按鍵都拆下丟去洗衣機洗...如果你只有一個鍵盤不用像我這樣洗...我有6個鍵盤...

我的空壓機是以前玩模型買的,很小台,不過一般家用也夠用了...印象中3千多元吧,不用4千...

网友:
心臟夠力的話,試試這個(水洗電腦)..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6&last=11993132

网友:
原來阿水大也喜歡用(吸)的n_111|
我覺得吸塵器真是一個好工具,值得用力推~
空壓機清潔法要看情形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後面部份要清乾淨只能用空壓機會比較方便,一般人沒有空壓機的話只能拆開清理了。

回复 网友C:
照c大這方法真的更能乾乾淨淨了。

回复 网友D:
我會怕....氧化!

回复 网友E:
會這樣教是因為...一般人家中沒有空壓器,倒是吸塵器大都會有!!

网友F:
回复 网友D:

CreMaker大.真有人這樣洗的阿.佩服佩服.他可能想玩掛主板跟爸媽要新電腦吧n_136|
但我不敢這樣洗.一有狀況不就賠了夫人又折兵耶n_080|
空壓機噴一噴刷子刷一刷吸一吸
每台電腦打開機殼裡都有不同味道.可觀察出該物主的生活環近n_136|

网友G:
引用 网友F:
CreMaker大.真有人這樣洗的阿.佩服佩服.他可能想玩掛主板跟爸媽要新電腦吧n_136|" />
但我不敢這樣洗.一有狀況不就賠了夫人又折兵耶n_080|" />
空壓機噴一噴刷子刷一刷吸一吸
每台電腦打開機殼裡都有不同味道.可觀察出 ...

不要懷疑,真的可以,而且很乾淨..

我使用過空壓機但效果真的有限,主要是灰塵還是會依附在上面,吹、吸不乾淨..

我曾拿兩片 478 的主板試過(不敢拿太好的啊)..

1. 先把 CPU 及電池取下
2. 用毛刷先稍微刷一下,尤其是細小接縫處,這樣洗的會更乾淨
3. 用洗衣粉和水混和後,將主機板放入約一到兩小時,最好用細軟看毛刷多刷幾次,注意主板面要向下,可以的話,握住主板兩側,向上、向下移動,為什麼呢?可以將灰塵 "逼" 出
4. 取出後,雙手握住主板兩側,用力給它甩個幾次(注意 jumper 不要掉了,或先拿下),把水給甩出來.. 要握緊喔,否則飛出去,一片主板可能也 "飛" 了,屆時不要罵我沒說清楚..
5. 用吹風機來回吹(吹頭髮用的),尤其是細小接縫多吹幾次
6. 直立放在通風處 1-2 天..

嘿嘿,可以開機耶,而且乾淨多了..

网友:
上次也看了一個大大用水洗.但那是站內高手耶.要是沒有喝咖啡果汁之類.我還是不敢用水洗n_131| .
會不會是我不愛乾淨阿n_136|

网友:
前幾天才洗了一台高速集線器。DFE-2624IX
學校報廢的,卡了一堆灰塵,洗完了,我們在學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要懷疑,真的可以,而且很乾淨..

我使用過空壓機但效果真的有限,主要是灰塵還是會依附在上面,吹、吸不乾淨..

我曾拿兩片 478 的主板試過(不敢拿太好的啊)..

1. 先把 CPU 及電池取下
2. 用毛刷先稍微刷一下,尤其是細 ...

阿彰大也是這樣洗(用魔術靈),但有說多層板內的水要排乾淨。
洗完後要用空壓機把水份吹掉,再烤乾就OK了。
shunxing大也有說過..洗板用愛地潔洗會很乾淨。
用水洗真的會乾淨很多。

手上有一台都是煙垢的PC...這種是最難清的,真的想清還是用洗的最乾淨....
但目前還可以開機...就打消此念頭了。

网友:
有些對電腦不懂得人要分解這些東西,通常裝回去時會出現問題~~因為不常拆或沒拆過,
請比較懂得人在一旁講解過在自己去做過會比較保險,當然你如果不在乎電腦因此壞掉的話那當然是請開心的清洗吧~~\
電腦真的久久就要清一次,要不然真的很多灰塵~~

网友H:
引用 楼主:

阿彰大也是這樣洗(用魔術靈),但有說多層板內的水要排乾淨。
洗完後要用空壓機把水份吹掉,再烤乾就OK了。
shunxing大也有說過..洗板用愛地潔洗會很乾淨。
用水洗真的會乾淨很多。

手上有一台都是煙垢的PC...這種是最 ...

這種髒到不行的板子~~~就真的要用愛地潔~~~~
但洗完之後~~~請上烤肉台恆溫~~~
不然就拿吹風機慢慢吹~~~~~吹乾之後~~~
請拿到大太陽底下~~從早上~~~曬到下午4點左右~~板子拿起來是燙的...
那就表示裡面的水氣都乾了~~~~也蒸發了~~~在拿來冷卻之後
裝版試機..通常~~自己先玩個1星期~~沒問題在拿去賣~~~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種髒到不行的板子~~~就真的要用愛地潔~~~~
但洗完之後~~~請上烤肉台恆溫~~~
不然就拿吹風機慢慢吹~~~~~吹乾之後~~~
請拿到大太陽底下~~從早上~~~曬到下午4點左右~~板子拿起來是燙的...
那就表示裡面的水氣都乾了~~ ...

感謝~又學到了功夫。
今天一個客人拿筆電來...說昨天下大雨淋到後就不能開機...
 都自己開機過了...還拿給我做什麼.......
還好...今天做做樣子開看看...沒想到還能開機...就請他拿回去不建議維修...(七年前的筆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又學到了功夫。
今天一個客人拿筆電來...說昨天下大雨淋到後就不能開機...
 都自己開機過了...還拿給我做什麼.......
還好...今天做做樣子開看看...沒想到還能開機...就請他拿回去不建議維修...(七年前 ...

....98系統還要修.....我看到都請客人買新的了.....
裝XP就算不裝掃毒也慢到不行....而且我還遇到客戶說~不裝掃毒哪能用.....
我就直接請他帶回了...因為~現在的掃毒不管是哪一家的..記憶體沒512MB根本跑不動阿...

网友:
回复 网友I:

XP現在勉強能跑不會抓狂的最低需求RAM都要512MB了
之前P4剛出來時的品牌機都搭256MB.....內建顯卡再分8MB出去
但是能跑啊.......怎麼覺得到後來256MB根本跟龜在爬一樣
是防毒越來越兇還是WinXP更新SP3後本身核心也記憶體佔用進化了

98現在基本上沒防毒能裝了吧?  之前找AVG的98版本,裝上後開機有時候竟然開不到桌面...怪

网友(2010-08-23):
我都是把主機帶到汽車保養廠,用一下空壓機,三分鐘就很乾淨了

网友:
哈哈阿水兄,聽您的清潔口令給我感覺好熟悉的聲音唷,好像老師帶學生做實做唷^^

网友:
的確不建議用阿水大圖中的橡皮擦,越擦鍍金層只會越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