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雙滾珠風扇~異聲~簡易維修

楼主(2009-04-02):
今天友人拿來了一顆..運轉時.喀~喀~~喀~~~喀~~~~超大聲的風扇來.
要我幫他找一顆規格尺寸一樣的
簡單測試 一下~~~~~~~
心想~~要找一樣2CM厚的不好找n_144|
這重新上油就好了阿~~

於是動了一下手
規格貼補拆下後就能看到卡環..

把塑膠卡環拆下後就能分解風扇本体

(塑膠卡環不要飛了喔!!)

分解後測試滾珠軸承是否磨損

測試後還在公差內...
於是把軸承內的舊油全部清洗乾淨
(因為要上新的高速黃油..怕舊油與新油成份不相融)

裝填組合回去

裝回塑膠卡環...
貼上防油溢出貼紙
最後貼上商標貼紙

上電測試.
運轉正常無異聲.............
收工....省去找相同尺寸的麻煩......:on_112| :on_111|
謝謝收看~~~~~~~~:on_086| :on_131|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風扇的廠商看到會吐血吧!

网友:
利害利害
真的會吐血

网友:
基本上MNB的風扇要故障出怪聲還真是不容易,這廠牌算是風扇的高檔貨,它扇葉平衡作的很好了軸承也作的不錯,是因為產地變成中國故障率也變高了嗎,

网友:
優質的教學,圖文並茂,謝謝分享n_116|

网友:
太精采了...大大猛..

网友:
 我勒~ 連這樣都能修,我每次也只是拆開上上油,不行便作罷,下次遇到比較特殊規格的風扇就可以試試了,謝謝分享精采的圖文喔n_092|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塑膠卡環怎麼沒折壞
我每次都把它拆掛了.
不過上上油
裝回去.沒卡環還是可以用
不會掉出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實還好,在網拍看過賣高速黃油的也是教人這樣做。
只是我都用他的直接上油懶人版(因為我修的風扇都是油封軸承)。

网友:
這是比較厚工了...把原來的黃油洗掉在抹新的....

不過這也是滾珠軸承風扇的價值,一般油封的就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會啦~~小弟是在幫廠商延長產品壽命阿~~~~

w大您不是說要"防擬資訊發展"...不是要"防制阻礙"嗎???還是小弟會錯意嚕!!

況且您在-家電區-有一篇大風扇的維修..小弟這篇只是小風扇. :on_022|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小弟也不知這是否為真品MNB

不過它那商標貼.還真簡單.用黑雷隨便都能印個千百張

楼主:
回复 网友D:

P大您過獎了~~~~~~~~~~~~~~~~~~

人家ㄟ"啪械"啦!!

楼主:
回复 网友E:

J大
塑膠卡環用巧勁.就能拆下來了.......當然不能心急

卡環不裝小心高轉速時.變成直生升機喔n_112|

塑膠卡環其實也能自製代替

楼主:
回复 网友F:

A大
""把原來的黃油洗掉在抹新的""
不能只是抹新油喔!!!
要把新油""灌填""進"滾珠"內才有效(第五張圖上面說明是寫\裝填\)
因為高速黃油..耐高溫.高轉速.所以黏度高.不易熱化流動

小弟是用.高週波清的所以滾珠內等於是沒油脂的.所以一定要"填"近去才行n_117|

网友:
loku363 大 那個防油溢出貼紙  哪買呢  一般電子材料行要怎麼跟老闆說? 有特別的品名嗎?
有看過其他網友說過 貼紙好像要專用的 一般的貼紙沒辦法撐很久就會溢油失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請問L大...你的黃油是用高週波清理,請問是什麼清潔儀器,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H:

如果是用高速黃油..其實用"電灰玻"就行了
(最好是塑膠類貼紙.或耐油貼紙)

用哪種貼紙取決於你用的油會液化的成度而定
但要貼的部位的週邊記的要把油脂擦乾淨才行(去漬油擦)

用一般"車針油"由於是液態的所以須用軟橡膠蓋才行

楼主:
P大
其實有人稱.高周波.也有人稱.超音波
下圖這是小功率的.在一般鐘錶店都看的到它們在使用

@@這台跟我10幾年了..照出來真破舊n_058|
請勿嫌ㄟ

网友:
 真是精采解說~

网友:
回复 网友I:

想再一次請教L大,裡頭的溶劑是什麼呢?常看保養廠裡都用柴油來清理黃油..

楼主:
回复 网友J:

汽車保養廠的話.一定是用煤油或柴油....因為要洗油
當然汽油也行...........只是成本問題

至於19帖.圖內的液體
要看您要洗甚麼物品而定......沒有所的"固定溶劑"

一般.....清水...最好加點清潔劑..(小弟大都是加"玻璃穩潔")
這次洗滾軸小弟是用去漬油

网友:
這也能修....真是佩服
話說回來 , 這樣經濟怎麼能好轉呢?

网友:
回复 网友K:

謝謝L大的解說,小弟明白了..

网友:
拿來洗珠寶也可以吧.......cc

楼主:
回复 网友L:

報告 A大
都可以阿!!
隨您喜歡洗甚麼就洗甚麼

网友:
回复 网友M:

恩....太小台了,不然可幫陳先生洗錢或陳夫人洗珠寶喔!!億來億去吔!

開開玩笑,若是pcb板有電容漏液一大片,我在想是否可以整片放下去洗,不然我都用棉花棒

沾香蕉水慢慢擦,也擦不乾淨除非把零件都拆下來,最後也茫茫滴..

這台跟L大應該類似..

楼主:
回复 网友N:

P大您貼圖這台是新款的
好像能調.高.低.二種功率.及時間設定

要整片主機板放的進去的機子一台好幾萬喔!!不划算啦n_074|

网友:
坦白說~用來洗機械零件我倒是沒想過ㄝ....我只知道那玩意洗珠寶、鐘錶可以...

或許哪天可以用來洗汽車零件....例如用來清理汽門積碳

网友:
我都用WD40給它噴上去,不知道有没有後遺症.

楼主:
回复 网友O:

WD40主功能是除銹
雖有潤滑功能但它屬於液態黃油且不耐高轉.高溫
能用但撐不久

网友:
回复 网友O:

WD40算是黏度低, 揮發性比較高的油, 用來除鏽可以, 但作為風扇潤滑就不適合了.

网友:
感謝您的經驗分享!!!!!!

网友:
真是太猛了~又學了一招!!

网友(2009-06-30):
"塑膠卡環不要飛了喔"

我真的很小心拆,不過最近連拆兩個,兩個全噴了‧‧‧
費了好大的勁,所幸找回其中一個。

請問這塑膠卡環可在電子材料行找得到嗎?

如果要自製的話,用什麼材質較好?

网友:
wd40 是很好的除鏽的好工具 !!!

但他不是用來當潤滑用的 !!!

用了它反而會把原本的潤滑油洗掉 !!!

正確的用法是先拿來除鏽清潔 !!!

然後洗掉重新上適當的潤滑油劑 !!!

网友:
映像中wd40是不導電的,用來清潔擦拭一些接觸不良的版卡組件等等不錯用,
因為他算是高揮發性的東西,用來潤滑比較不適合,
我個人是用油精或是比較常見的"機油"來幫風扇上油,
個人覺得還不錯用,大家也可以試看看,如有錯誤還請指正^^a

网友:
真是太猛了..連高周波這種東西都出來了...這帖收下了

网友:
很不錯的教學文喔
看到這篇想到以前都是這樣為風扇上油的
只是那時都是油封軸承的
用久了油都乾掉了
就會出現噪音或是風扇不轉的情形
當時都是用紅色的耐熱油來潤滑
現在則是拿黃油來用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