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穩壓IC的輸出阻抗

楼主(2009-04-03):
三端子穩壓 IC 是非常常見的電子零件,但你夠了解他嗎?在音響電路上的應用您必須了解其輸出阻抗是怎樣。

看完後資料後的一個重點是:
您必須在三端子穩壓 IC 輸出接上一個低內阻的旁路電容器,例如優良特性的鉭質電容就很適合。

不懂要問喔!

872.57 KB, 下載次數: 455

网友:
收下了...來看看先

网友:
跟K大共襄盛舉一下
(這篇文章是由EE Design 摘錄下來的  如有侵權  敬請告知 謝謝~)

192.35 KB, 下載次數: 208

网友:
感謝版大及c大的供獻,收下珍藏,謝謝

网友:
大大:
小弟請教一個笨問題
以前任職於電子工廠,曾經聽老闆說過,其電源供應器不是作好就可以用!
還要求要用示波器將其頻率調整成正玄波!
是否是頻率波型也會影響電子元件或是電路方面的工作上的問題?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下來研讀囉

网友:
下載研讀先~~~~~~

發問!!!!讀完在說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說的這種電源供應器是 UPS 或 AVR 這種交流輸出的電源供應器,跟這裡的直流電源供應器是不同的。
交流輸出的電源供應器當然是不失真的正弦波最好。

交流的東西就是在不同的時間會有不同的電壓狀況,所以比直流難懂,所以直流電源供應器是最最基礎的一定要先弄懂。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問版主,這符號代表什麼意思?謝謝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應該是變壓器  ><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奇怪的符號,還是第一次看過,謝謝提供資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恆流源,定電流電路或元件。

以供給齊納二極體穩定的電流,事實上齊納二極體會受電流影響而變化電壓,加了恆流源後此參考電壓就會更穩定了。

网友:
謝謝版主,,,,,,,,,,,,,,,,,,,,,,,
原來交流和直流是這樣分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謝謝版主解說,所以這符號不是變壓器的符號..

网友:
想小聲的請問
恆流源,定電流電路或元件  在實際應用上的組成是什麼呢?
以之前W大的LED照明製作的話 接在LM317上面的2根電阻能算恆流源元件嗎?
還是要使用3極電晶體

恆流源
http://gc.digitw.com/Program/HL-CAL/HL-CAL.htm

覺得自己又要敗家了
越來越想買3片麵包板套件回來
前天買了焊接輔助座

202.28 KB, 下載次數: 121

网友:
回复 网友F:

"A害"..學藥滴竟然跑來玩電子,你會被你老妻罵死,還是你想把它運用到醫療設備上..

网友:
回复 网友G:

P大 還好偶未婚 不過最近的確被女友唸的很 老是弄玩不好的玩具沒陪她出去
其實藥真的蠻無趣的 而且以我們的社會環境來說更加無趣

不過電子有趣多了  不僅可以修東西 也能創造實用的東西

楼主:
回應 14 帖
電子符號有些很少見是因為這種元件不常用,相同的零件也有不同的畫法,基本上分成美派與歐派。
那個兩圈的符號網路圖片上說是變壓器,是有問題的,從未看過變壓器是這種畫法。
況且變壓器也不會長在穩壓 IC 這種直流零件中。

回應 15 帖
恆流元件最簡單就是恆流二極體,符號是一個圓圈加一條線,但是很難買也找不到你需求的電流規格。
所以都是用普通電晶體與二極體與電阻來組合成一個定電流電路,這在以後的音響電路上會很常看到。
線路有很多樣,用 LM317 當然也能組成定電流電路。

网友:
新手上路,我也來獻醜,插花一下!
以前恆流源曾有用FET把G跟S腳短路來做,但是要依據電路的電流需求,來挑Id電流符合的FET晶體,也蠻便宜的。

网友(2010-12-17):
值得珍藏.謝謝!

网友(2011-07-28):
謝謝大大分享,下來研讀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