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安培表無溶絲延長線~製作~及疑問

楼主(2009-04-03):
來這論壇大約有約14天了..一直在努力的看文中
由於沒電子基礎.再原本都是自修土法練鋼的方式
現在在看一些文字式的文章真是有看沒有懂
還在努力摸索中..........

於是心頭一閃..
桌下一堆客戶換下的爛炮阿..
不如直接拿來邊看文章邊練習比較快

於是伸手隨意拿了一顆爛炮阿..110V市電一插
????? (腦袋裡*%$#@#台電要停電也不通知一下):on_013|
一會兒..不對阿.對面有電阿!!:on_028|
阿勒~~~:on_011| 是爛炮阿阿司跳電了啦:on_040|

腦裡馬上想到playx大.曾經在一篇文章內在托人找"無溶絲開關"
喔!!原來是要預防用的喔!!

於是馬上衝去電子街買了一些材料
做了以下的"帶安培表無溶絲延長線"

準備材料有
1.防燃塑膠殼..X1
2.16AWG安規電源線..3MX2
3.交流表5安培..X1
4.帶燈開關..X1
5.無溶絲開關2安培..X1
6.電線防水緊迫接頭..X3
7.電源插座..X3(由廢炮阿上拆下的材料)
8.3P插座..X1
9.熱縮套

安配零件位置..開始挖洞

組裝完成..測試OK

準備收工.....

等等!!~~~~~~

還沒結束阿!!:on_131|

再來要印上LOKU(日文6)專用LOGO才算成品

拿出網版.放上對位...

上油墨.一刷..OK....LOKU專用儀器.完成:on_136| :on_125| :on_111|

配線圖

以下有問題想請教各位大大
無溶絲開關短路測試
通電後用試棒.把火.地線快速短路"啪"一聲馬上放開(一秒內)
只見安培表瞬間破表又馬上歸零
用數字電表一量.還是有市電110V

再用試棒.把火.地線快速短路"啪~~~~~~~"一聲後放開(三秒內)
一樣見安培表瞬間破表又歸零
用數字電表一量.沒有市電110V
表示"無溶絲開關"斷開了
這樣"無溶絲開關"的動作對嗎??
短路三秒.用電端電子零件不是以燒毀了嗎?

板大.如果小弟發錯地方及標題如有錯誤煩請更正..謝謝!!

网友:
原來您是喜歡看圖喔!可惜這裡沒有精采的圖可看。

要測試無融絲開關用試棒來短路實在是太危險了,又很傷測棒與 AC 座接點本身。
應該要用過載測試才對,用吹風機或電熱器都能測,先用低速低溫的再來開全速。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到網板感到好溫馨,用網板是我當年製作電路板的利器,後來是因為有感光電路板才把網板給捨棄了,我還記得當年我是用300目的,你的是用多少目的製作呢?
這個安培表我是覺得不需要,像我修Power時無熔絲開關我都是選用2A高速型,通常如果Power正常,它沒接負載的情況下一定不會超過1A,再來你的電流表是選購5A,如果你在修理時超過2A的話,因為高速型無熔絲開關都設計的反應很快,所以發生短路時,5A指針式電流表應該在剛要顯示電流讀數的瞬間就因為無熔絲開關跳脫即歸位,但是你說你的電流表會破表後再歸零,這表示如果不是無熔絲開關的安培數應該還要再改小一些或者是速度不夠快。

比較有空時我教大家做一種當年我修理貴重儀器的小工具,那是一種全部用半導體製作的電子式保險絲,這個要洗電路板,不過用單層即可,這種電路串在110V輸入端,當它發現超出預設的安培數時會以約10uS內的速度斷開110V端,10uS在當年早已足夠對付因半導體通過大電流造成的熱脫控損壞了。

最後很謝謝你的貼文,你很有實驗精神,如果再有電子基礎做後盾,你會打通任督二脈的。
加油!

网友:
實做的精神很棒,拍拍手鼓勵~讚~

网友B:
原來有人在想我呀,怪不得耳朵癢癢滴,為何你們都買的到2a,我只能買到5a..

看了這篇精采貼文,覺得有點可惜,其實電腦用的延長線本身就有無熔絲開關,或許

樓主可以把它運用在耗電流上的工具,例如勾表的功能,就能測出到底耗多少電流..

2a的無熔絲開關是維修的小工具,在修電源跟液晶螢幕高壓區相當有用...偷偷跟你

說別張揚出去,這是偶的"黑白舞"必殺技...

网友:
太精彩了,看了playx大的文後就能搞出這套東西,只能說太強了。
有空小弟也買個零件玩看看吧。
感謝大大精彩的教學

网友:
給loku363解惑一下
我剛好有10A無熔絲開關拆解給你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小弟不喜眉妹圖阿!!只喜歡零件圖

沒用負載測試.........小弟的錯n_121|

楼主:
回复 网友D:

報告w大..
您看到的這片網板也是300目的..印字及綠漆防焊層很好用

2A高速型??....買材料時有問過電子街的.."有快斷的嗎?"..但都回答沒有
請問w大.高速型的要哪買的到???

會選擇5A表..是想說小弟還有一堆600W以上到1500W的PSU...
怕3A的不夠看......................剛好順便可查一些電器的市電流量

"電子式保險絲..超出預設的安培數時會以約10uS內的速度斷開110V端"
10毫秒的~~~~~~~~~
想要學.想要學.想要作..........煩請W大有空教教小弟作n_111| :on_111|

努力學習中!!!

网友:
回复 网友E:

L大..,這裡有一篇你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2756&extra=page%3D1

楼主:
回复 网友F:

買商品的..無溶絲的延長線...小弟有2條阿...但是~~~好像都不會斷開..可安培數都太大吧!!

阿知問到最小的是2A的...哪知你買不到n_093|
如果有問到2A快速型的再一起幫您買一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阿阿阿阿勒~~~~~~~~~~~~~

這~~~~~~~~~
跟本就是"熱藕片開關"嘛!!!!!!!!!

但要等到它發熱後跳開......不就太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  P大您還沒n_101| 喔

謝謝您..來去參考研讀

网友:
回复 网友I:

對啊..想你啊....沒有啦再看音響電子書,既然有前輩無私分享經驗,我就

要自己巴結一點,希望快一點進入狀況,深夜看書也比較沒干擾..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下次有看到快速型的無熔絲開關再跟你說,不過如果版上已經有人貼出電子式保險絲的電路圖了,有興趣你可以試試看。
請問你使用網板上的感光乳膠是那一種可以貼出來看看嗎?以前我都還要到化工材料行買材料回來自己調製,現在應該有現成的吧!
你還在用網版印電路板嗎?

楼主:
回复 网友J:

電子式保險絲的電路圖..正在努力的在看它的說明中...很多"名詞"不懂還在研究中

乳膠已幾10年沒買過了
網板以經很久沒自己作嚕!!現在都是自己出好圖.拿到忠明路那有一家製板社.給它們作好網板......(可印面積約A4的一半.不管內容多少.一片含材料作到好才380$$"不寒含出原圖"..比自己作木框.編娟布.上乳膠還划算)
只差它們要求的圖稿須..底要透明.文圖須完全不透光.
當然最好就是"菲林姆"底片..但小弟都是自用黑雷印再用特殊燙金(黑)
不然出圖一張約要500$超貴

現在只剩印產品LOGO..防焊綠膜.零件字層.才有用網板.
洗電路板現都用感光的嚕
現在只剩自己作著玩.以前百片內會找小弟代工的都死光嚕n_1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為何你們都買的到2a,我只能買到5a..

台北光華國際電子廣場外面的今華有賣2A的, 下午才去買了一個說.......

网友:
回复 网友K:

真的嗎?老實說我不知今華在哪?是金華還是今華?是在小巷子裡嗎?謝謝先..

网友:
回复 网友L:

呃....簡單講在要進光華國際電子廣場(地下室)源達的樓梯口外面.

如果還不清楚的話, 請看以下鏘來的資訊:

台北新生門市: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新生南路一段12巷2號
        電話:02-2392 1111
        傳真:02-2321 2800

今華官網的分店介紹: http://www.jin-hua.com.tw/c1_branch.asp

网友:
回复 网友M:

謝謝e大,我改天再過去看看,裡面賣的東西不知多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N:

東西還不少, 有些比地下室那幾間便宜,
不過......論日系電容, 還是西寧南路上的恆茂種類最多.
PS. 來個題外話, 要買高檔(像FLUKE)電表的, 光華新天地五樓比較多.

网友:
回复 网友O:

哈哈...雖然我很"肉咖",但我也想有個FLUKE電錶,雖然我不知它好在哪裡?但他就是

有那個魅力,努力簽看會不會中?

网友:
回复 网友P:

比起您來, 小的遜腳多啦.........
主機板手賤弄到燒掉不說, 顯示卡跟電源沒一個修好的.
目前唯一修復成功的是LCD亮一下後不顯示(換掉高壓板上燒掉的陶瓷電容後OK)

溫控烙鐵, 熱風槍, 示波器全部肖想中...........

网友:
回复 网友Q:

e大千萬別這麼說,大家有緣相聚在一起,"互相漏氣求進步",大家各有所長,良性的討論會

增進個別的功力,一時修不好不代表永遠修不好....

网友:
酷呀~!
只是爬文看版就能做出這個表, 真佩服大大! 而且圖文並茂! 感動!

不過, p大之前分享過三用電表的pdf, 基本上電流表的功能在裡面也有講解, 所以版大只要知道你表頭內阻及並聯上分流電阻, 你的電流表檔位就出來了!

請你看這版: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9922&extra=page%3D1

网友:
回复 网友R:

謝謝 p 大的鼓勵....

對了, 我買到的2A無熔絲開關跟 W 大在維修範例"對付加電燒保險絲的工具"一文中用到的是同一種

楼主:
回复 网友S:

用三用電表接也OK

只是小弟作這個主要是順便要看用電的功耗.不用再拆接比較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