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ebug是買錯了嗎?要重買嗎

楼主(2009-04-04):
剛剛跟一個修主板的工程師聊天,我跟他提到了我的debug除錯卡 是上面有二個 號碼LED,另外旁邊只有+12V、-12V、5V、3.3V四個燈

他則說我這張完全不能用,他說要有辦法測的debug上面要有reset燈的,才是對的,他說我這是早期使用的,現在新的晶片是不能用的,

想請問一下,這是真的嗎?

网友:
不知道這樣說對不對,我的第一張也是跟佚的一樣,而且粉貴,這幾天買了第二張,才有reset燈,結果第一張就掛點了。哈,舊的不去,新的不來,應該是有reset燈的比較方便吧,反正也很便宜。

网友:
我的看法...

除錯卡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錯誤碼給顯示出來,讓維修者知道故障範圍在哪邊。

以電源燈號+12、+5、-12、+3.3V、RESET等這些燈號而言只不過是從介面插槽
上將燈號實做出來而以,方便維修者觀看反應。如果沒有就必須用電錶量測,比較
不方便就是了.....

既然買了就用吧!~~除非它顯示不出錯誤碼,否則他就是隻"好貓"..

网友:
要看支援度阿~! 他的意思不是說你這張不能用....

他可能發現你的除錯卡是舊規的,有些代碼或晶片組的不同

會無法顯示,我除錯卡有2張一張在intel915以上的晶片組

無法動作,另一張是新世代的都可以用對威盛跟舊規一點的K7版子會挑...

不見得都不能用,是不好用而已...!

楼主:
喔,原來是這樣,我看我還是去買一張好了,去電子街買的.上面也沒有寫支援到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