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磁開關簡介

楼主(2009-04-04):
電磁開關(Magnetic Switch),簡稱M.S,電磁開關是指電磁接觸器及積熱電驛兩者組合為一元件,電磁接觸器(Magnetic Contactor)簡稱M.C,電磁接觸器的原理跟繼電器類似,它是利用電磁線圈纏繞在鐵芯上產生磁力進而吸引接點打開或閉合的狀態,一般都是應用在大負載的情形較多,電磁接觸器的接點分為主接點及輔助接點的兩大類,轉助接點又分為常開及常閉兩大類︰

一、主接點︰主接點的電流可流過較大電流,所以都是設計來接大負載的(例如馬達),也就是由它來打開或關閉負載電流。

二、輔助接點︰輔助接點只能通過小電流,所以一般設計在控制端而不能接較大電流的負載,它的接點又分下列兩種︰

(1)常開接點︰按下兩接點短路,放開兩接點斷路稱做常開接點,也有人叫N.O(Normally Open),但是在自動控制這個領域它有一個專有名詞,叫做a接點。

(2)常閉接點︰按下兩接點斷路,放開兩接點短路稱做常閉接點,也有人叫N.C(Normally Close),在自動控制領域中它也有一個專有名詞,叫做b接點。

大家只要記住,當電磁接觸器的線圈沒有加電時,a接點會斷開而b接點是閉合。當電磁接觸器線圈有電源加入時,a接點會跟著閉合而b接點會斷開這樣就可以了。

接下來請參考下方的電路符號圖及電磁接觸器的照片。

上圖就是一個小型電磁開關,它包含電磁接觸器及積熱電驛兩大部份,從左方算起,1L1,3L2,5L3及下方的2T1,4T2,6T3就是主接點,右方上、下各有一個NO就是a接點,因為這個電磁開關是小型的,只有一組a接點,比較大一些的a、b接點都有,也有內倉兩組a、b接點的,也可以再外掛....,這部份有遇到的時候再說明。

上圖A1與A2就是這線圈電壓輸入端,只要這兩個端子有加電壓,電磁開關的內部線圈就會吸住,把1L1跟2T1、3L2與4T2、5L3與6T3三個主點點各自閉合起來。這情形就像你把家中開關箱內的無熔絲開關ON的意思是一樣的。

上圖就是積熱電驛的部份,大家先看一下右邊那個白色圓盤,它是在設定超過多少電流時要跳脫保護,如果發生上述跳脫保護時,我們就要按一下左邊那個藍色按鈕讓它復歸。
它的下面還有四個接點,它就是積熱電驛的a、b接點,什麼是a、b接點剛剛有講過了,一般這種接點都是用來當做積熱電驛跳脫時發出燈光或警告聲的開關接點用。

貼一個較大容量的電磁接觸器給大家看一下︰

打的手很酸,希望大家有點收獲。
對了!請問誰知道自動控制的電路圖用什麼畫?

网友:
報告W大我們都用AUTOCAD畫

楼主:
回复 网友A:

Autocad太大了,又有版權問題,沒有比較簡單的軟體嗎?

网友:
就我所知業界都用autocad畫

网友:
說到autocad,當初只用到2張磁片,沒想到電子方面也會用到,早忘光光了..

网友(2009-06-26):
 我2專的時候是用小畫家畫電路圖耶~~不知道有沒有大大跟我一樣呢?

网友:
以前昰用ORCAD沒用過AUTO CAD說,樓上的真強用小畫家,畫畫功力不錯.

网友:
回復大大
我都用visio畫,較輕巧好用!

网友:
版大貼的照片讓我對接觸器又了解更多,請問版大知道如何接Y-三角接法嗎?
另外繪圖應該都用autocad吧...!!!

网友:
Y-Δ降壓啟動的控制盤 有三個電磁接觸器 M,D,S 和一個計時器
S,D電磁接觸器用來改變馬達接線方式(Y或Δ)
啟動時 M及S閉合,馬達為 Y接線(計時器同時動作)
等計時器設定時間到會把S改為開路同時把D改為閉合,此時是Δ接線

网友(2010-02-06):
看到板區裏學長們的發表,好像回到學校重上電機課程了,那時對什麼電驛,繼電器,a接點 b接點弄得昏頭轉向,曾有一次期中考數控,全班只有三個人及格,真是慘!

网友:
W 大,請問一件事。
如果貴公司的冷凍系統,吃那麼大的電,如果你被要求要加上電控。
要去那找這麼大的繼電器?
還是說用你這一篇的電磁開關就可以應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般設備不論大小廠商應該都會安裝專屬開關,而不用我們另外再加裝。
如果你的意思是要問有沒有大型的繼電器,那肯定是有的,但是到底有多大我就不知道了。
一般大電力都是用電磁接觸器,如果還要更大,也有像ATS+BTS的方式組合可用,這種方式是利用在當停電時驅動ATS馬達,由馬達去撥動大型無熔絲開關,當復電時,也是由ATS馬達轉動來撥下大型無熔絲開關。
不管是那一種,我想如果不是專業技師的話,都不要去動比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沒辦法呀。
也不是我想玩這種大電呀。
我這麼怕死的人。
是最近拼命浪費的政府說百姓要節能省碳。所以就有些用這種大電的企業、機關說要用圖控來管他們家的用電,就這樣找上門來了。我就差最後這一段大電不敢動而已。太可怕了。我光想手要伸過去就怕。

ATS 是社區的大電接到發電機用的,這個我知道。它用一個馬達轉動的。
要用到這種玩具喔。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一定要用到ATS那種開關,它也只是電控的一種罷了,那一種比較適合你的需求,應該你比較清楚。
如果是大型冷凍設備,一定是靠電磁接觸器起動+積熱電驛的(我看過的都是這樣),你可以看看該電磁接觸器或積熱電驛上還有沒有剩餘的A或B接點,如果沒有了就看看是可否再外掛輔助接點,再沒有的話就加一個繼電器,由這個地方個別控制比較安全。
再提醒一次,大電部份最好請專業機電公司處理,叫水電行的話也要看看他們是否有此能力。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型冷凍庫一定要使用大型繼電器(大電流用的).....
而且大電沒什摸好怕的~~~斷電之後你怎摸玩都行
而且控制電不必用到大電壓...可由小電壓逐步控制到大電壓..

另外~~wish大你說的A+B接點~~~最後一張圖就是了阿...
在兩旁可用來做控制用的A+B接點..
如果是大電流要用的A+B接點...有專屬的繼電器
而且也可以自己改..不過必須要有接點可以自己換
通常超過20A以上的繼電器都有A+B接點的...

PS..Y-Δ降壓啟動的控制盤 有三個電磁接觸器 M,D,S 和一個計時器
因該不必用到3個吧?..2個繼電器外加一個計時器(切換啟動時間3至7秒)就可以做到了...
第3個..因該是電流保護控制器...就是在幾秒內沒有啟動就必須跳脫保護
另外還有一個看起來向是小型繼電器的~~~那個是三相相位保護控制器..避免三相錯誤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所以,這種設備,都有現成的產品囉?
那我只要設計好我的on/off就可以找人來接線了嗎?
我只要提供我的乾接點就可以了嗎?還是要供電5v/12v....etc?

大電喔,我是怕啦。不過,我那個退休的老丈人是台電的。可以找他出面處理。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嘿 shunxing...你都提到 Y-Δ 了。
可以問你,為什麼要有 Y-Δ 兩種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嘿 shunxing...你都提到 Y-Δ 了。
可以問你,為什麼要有 Y-Δ 兩種嗎?

Y-Δ就是線圈的接點方式阿....大馬力的馬達才會使用到
冷凍庫壓縮機只要超過10馬力~~聽說規定都要使用Y-Δ啟動了(還要設計洩壓功能..)...
而且Y的馬達線圈啟動電流較小~但是運轉能力較差耗電流高..作為大型馬達低電流啟動用
啟動運轉之後幾秒內~~切換到Δ接線..這種接法如果沒有事先啟動運轉馬達~~
會造成高電流損耗(比Y接線還更耗電流)...馬達轉不起來(沒有啟動運轉)...
如果運轉之後切換到Δ接線~~就會降低電流損耗...至於~這是什摸定律..我就不知道..理論不要問我
但我唯一可以知道的是..當馬達有再運轉的時候..改成該接線就可以持續帶動馬達會越轉越快
速度越快~~所消耗的電流越低...當速度越慢...耗電流相對加大....
但馬達不轉的時候...線圈~~~同等於短路..變成一台超級大的電熱線發熱機......
Δ這種接法~~~是啟動不了馬達的...除非給他大5倍的電流下去啟動..這時因該會燒掉不少東西吧.....

我記得~~以前就有玩過直接啟動的大型冷凍庫.....當時~~~開機的瞬間~~~人要閃的很遠....
因為~~~會被瞬間電流的電感給電到...整個人會發麻的(那一瞬間附近都是很強的電磁波)
我記得他的接線~~是3條主電源直接進到壓縮機的...沒有Y-Δ啟動的.....
並且~在開機那一瞬間....整各廠房都會像是沒電的樣子.......
PS~~那台機器因該也已經報廢了....明文規定~不能在使用那種冷凍機了...

网友:
馬達瞬間啟動電流大....接成Y型是不是因為在Y行的時候,為220V(這時是線電壓),同樣的功率消耗情形下,線電流是直接驅動每一相的負載(線電流=相電流),不必再經過分流(Δ接法則會分流)。......好久沒再看基電了,都還給老師了,只記得直流分析而已,其他忘光了。

网友:
三相馬達(不懂三相電的,就查一下)最少的會有六條線,最多的德國有24條線的(380V)。
以最簡單的六條線的馬達,就是有三組,假設是 u, v, w 三組,
那 u1, v1, w1 分別是這三組的頭。
u2, v2, w2 分別為這三組的尾.

那我們有了馬達,再來看到我們會有電源,也是3條線。
假設為 x, y, z 三條。

那在馬達要起動時,我們的配線會是 u2 - v2 - w2 接在一起.
x -u1, y-v1, z-w1 接在一起.
這樣就構成了 Y 接法。
原因是為了讓它用較小的電流去把馬達起動。
為什麼會較小?因為每兩相電源(xy/yz/xz)之間, 會經過兩組線圈。
比起 Δ, 來, 每兩相電源就只經過一個線圈來得多。
就如同shunxing說的, 如果起動時就用 Δ 接線法,它的電流很大。
所有的保險絲都會跳掉。

那當以 Y 接法起動後, 怎麼跳到 Δ 接法呢?

x-u1, y-v1, z-w1 沒變.
但是把 u2-v2-w2 的接線拆開.
再由 u1-v2, v1-w2, w1-u2 這樣跳接, 它的線路就變成 Δ 了。
而用 Δ 做正常的作業。

在以前鋸大樹的"大剖",在 Y 接線,有時要"哼"個幾分鐘,才夠力。才能切到 Δ 去。
而現在很多的配線都自動化了。都會接上一個 timer 來做這個控制。

以上說明 Y-Δ 的跳接方式。

网友:
又上回電機課:)

网友:
回复 网友H:

哈,就是因為上那個電機課太硬了。
所以我才會只說接線的方法而已。
不然說那些 cos 我自己也會睡著。
先能接線,會動,再想其它的。這是我玩玩具的一貫作法。

网友:
在工廠裡,會使用一個專用的鐵箱,包含有MFB,TIMER ,BREAKER,電流表,指示燈,外掛鎖座.

网友:
貼上一些照片來與大家分享

270冷凍頓冰水主機啟動模組

270冷凍頓冰水主機啟動模組

電磁接觸器 近照

電磁接觸器 近照

270冷凍頓冰水主機控制盤

270冷凍頓冰水主機控制盤

270冷凍頓冰水主機外觀

270冷凍頓冰水主機外觀

三相三線480V / 20HP啟動盤

三相三線480V / 20HP啟動盤

三相三線10HP變頻器

三相三線10HP變頻器

三相四線480V / 277 V 1000A ATS

三相四線480V / 277 V  1000A  ATS

三相三線480V / 2500A ACB

三相三線480V / 2500A  ACB

网友(2010-03-16):
這些都是大電流的喔~~沒事不要去亂摸.不是一般電子的高電壓低電流喔~~不小心摸到會出大事喔

网友(2010-05-20):
看了這篇文章介紹終於知道電磁開關的接法~
受益良多~

网友:
回复 网友I:

請問雄爸爸
第五張 DCS02442照片中那顆延時Timer是不是用錯,若這是Y-Δ馬達啟動盤,應是要用專用的Timer,而非一般 ON timer,因為 MCS / MCD 切換過程中必須給予消電弧時間 0.1~0.2秒,專用的Y-Δ馬達啟動Timer才會有延時AB接點保有此change time 0.1~0.2sec , 我在照片中看不到Timer上有 Y-Δ 標示。

网友:
回复 网友J:

補拍一張專用Time近照

网友(2010-06-30):
 很多人一定看的霧煞煞
簡單一個概念
y型啟動
三角型運轉
三個電磁接觸器,無論如何都只有兩個接觸器同時動作.
三個同時動作就..........
只有一個電磁接觸器動作也不會啟動(欠相).

電磁接觸器的動作原理是利用一組電磁線圈產生磁力,將接點吸住導通一次側與二次側接點,可以說是以四兩撥千金的做法,用小電控制大電!

這樣夠白話了吧!
不懂的人不要去記XYZ,UVW,ab接點......會精神錯亂n_144|
知道一組線圈是兩個頭就對了!
其他參考線路圖.

電磁接觸器的ab接點就是所謂的常開接點與常閉接點.通常作為控制電磁接觸器動作用.
ab接點可以配合很多種類控制開關或系統,達到控制設備動作的目的!

積熱電驛就是可調式過載保護裝置.當積熱電驛跳脫保護電路之後,有個REST按鈕,要按下按鈕重置,才會恢復常閉狀態.
不要傻傻的以為哪裡故障無法啟動了!

网友K(2011-03-12):
各位前輩,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測試 , 如圖的無熔絲開關和電磁開關和積熱電驛..等等自動控制的電料元件功能是否是正常的

网友(2011-04-21):
電磁開關用電表量線圈阻抗約為100~200歐姆,阻抗特別低或特別高甚至到 無限大           都屬不良,,
主接點及輔助接點檢查,接點越完整越好,接點磨損會造成欠相或控制故障,,,參考參考.

网友(2011-06-18):
雄大大提供的專業的照片,可以供要學習的學員很好的資料

网友:
引用 网友K:
各位前輩,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測試 , 如圖的無熔絲開關和電磁開關和積熱電驛..等等自動控制的電料元件 ...

只要一個基本儀表=三用電表
沒有上電就是用歐姆檔
如果有上電就依照電壓轉到該電壓檔測量實際的電壓!
這些東西不複雜!

网友(2016-02-22):
電磁開關的主接點在導通時, 量IN 與 OUT間的電壓值,即可算出接點電阻值,

所以有時判斷電磁開關好壞,並非動作正常即是好的,

因為接點電阻的壓降,會造成電動機過載,所以過載跳脫接點電阻也是有嫌疑的

网友:
這個夠專業的,我要把它印下來才行,要好好研究一番。謝謝大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