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保持PLC要怎麼寫

楼主(2009-04-04):
很高興新版開張,我先來問個問題。
請問版大如果要用PLC寫一個自保持電路,按ON時電磁接觸器啟動,RL燈亮,GL燈熄。按OFF時電磁接觸器停止,RL燈熄滅,GL燈亮。
這樣要怎麼寫呢?
麻煩版大解惑。謝謝!

网友:
設停止為X1,啟動為X2,電磁接觸器為Y0,RL為Y1,GL為Y2。

LD  X1
OR  Y0
ANI  X2
OUT  Y0
OUT  Y1
LDI  Y0
OUT  Y2
END

网友:
SET 和 RST這兩個指令就可做自保持了

楼主:
感謝兩位版大這麼快就給我解答,我想上面這兩答案都一樣,雖然cmw895版大的看起來比較簡單,但是老師是要我們寫W大這樣,可能是要我們練基本功吧!
不能老是麻煩人家幫忙,趕緊來去練功畫階梯圖,再次感謝兩位。

网友:
補上一張電工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