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電腦溫控風扇電路(電壓/PWM)

楼主(2009-04-05):
我對電子這方面是一個菜鳥,簡單的幾個元件我還懂,大多只知道照著電路圖,把相對映的元件焊上去而已
這兩組電路在網路上有一段時間了,但是一直找不到中文版本,材料說明看不懂,所以也就沒有實做了…
來源
請教各位高手這組電路該準備的材料有哪些
材料列表:
R1.R2.R3.R4 100K 電阻
R5 10K 電阻
R6 120K 電阻
R7 1K 電阻
Th1 100k 熱敏電阻(100K會不會太大?一般不是都用10K而已?)
U1B LM393 (功率晶體?)
Q1 TIP126 (@@ 這是什麼東西?)

U1A 要用什麼料啊? LM393嗎?
C1 應該是電容吧? 這是哪一種電容?(是陶瓷電容嗎?)

另外下面這組多了什麼功能?
材料列表:
R1.R2.R3.R4.R6 100K 電阻
R5 10K 電阻
R7 1K 電阻
VR1 47K 可變電阻
VR2 10K 可變電阻
Th1 100k 熱敏電阻(100K會不會太大?一般不是都用10K而已?)
D1 1N4148 xx二極體(我不知道它的功用)
U1B LM393 (功率晶體?)
Q1 TIP126 (@@ 這是什麼東西?)

U1A 要用什麼料啊? LM393嗎?
C1 跟 C2 應該是電容吧? 請問這兩個分別是哪種電容?(c1是陶瓷? c2是電解?)

上面兩個PWM溫控電路,下面這張是"沙必屬"
基本電壓溫控

想請問PWM那組要實做的話,我要準備哪些材料?
問題二:如果我要負載12V 1A的風扇的話,要更換哪些元件?
不好意思問題有點多,在此先謝過啦~

PS:這類的溫控是不是很難做啊?為什麼很少看到,甚至拜"股溝大神"也找不到咧~

网友:
U1A 要用什麼料啊? LM393嗎?
393 裡面有2個比較器! 你google找pdf就會看到了!

C1 應該是電容吧? 這是哪一種電容?(是陶瓷電容嗎?)
用陶瓷' 麥拉都可以!

左邊那塊比較器電路是振盪器提供給右邊的比較電路, 滔=5RC, 一個滔時間等於, 0.7RC, 頻率大約=1/(0.7xR3xC1)=1/(0.7x0.0068)=210Hz, 就是 PWM 頻率

右邊那塊電路就是比較電路, 參考電位由 lm393 第6pin接入的電阻設定參考電壓, 輸出方波給Q1電晶體!

第一個電路跟第二個電路不同的地方是設定溫度的斜率!

楼主:
太感謝H大告知,解釋的太清楚了~~
看來想要自已實做,還有很多功課要做。

第二張圖看起來比較實用,只是不知道這組電路可以承受多大的負載? 0.5A應該沒問提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感謝H大告知,解釋的太清楚了~~
看來想要自已實做,還有很多功課要做。

第二張圖看起來比較實用,只是不知道這組電路可以承受多大的負載? 0.5A應該沒問提吧 ...

0.5A = 500mA 還算蠻小的! 基本上你電路去掉所有只留 Q1 跟 FAN 接 12V 時, 表示電晶體的 Ice 最大要能推動 500mA, 而決定能推動這顆風扇的因素有兩個:
1. 12VDC 電源輸出有 500mA 以上
2. Q1的 Ic 最大值! 根據網上查到的pdf資料, 你這顆 TIP 126 的 hfe 有 1000 Min, 光資料上寫的測試值, Vce(飽和), Ic=-3A, Ib=-12mA, Vce=-2V, 所以這顆電晶體的 hfe 驅動 Ic 夠力! 但有個問題, 那就是 Vce(飽和) 電壓, 這個壓降好像有 2~4V, 如果電源提供 12VDC, 扣掉這個壓降後, 在電風扇的壓降可能會不足, 電流會變小, 故輸入電壓要提高!

補充一點, 電路圖上的 R4 做正回授到參考電位構成如舒密特! 當 U1A 輸出為 Hi 時,除了透過 R3' C1充電之外, 也透過 R4 將參考電位拉高一點電壓, 而當 U1A 輸出轉為 Low時, R3' C1 開始放電, 而 R1 與 R2 的分壓並聯上 R4 到地, 參考電位又被拉低!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電源提供 12VDC, 扣掉這個壓降後, 在電風扇的壓降可能會不足, 電流會變小, 故輸入電壓要提高!

因為電腦的Power Supply輸出只有 12V 跟 5V,升壓的話只能去"借"24pin裡的-5V來達成17V的電壓,
17V電壓對風扇來說不是問題,以前有試過"借"24pin的-5V來用,結果造成電腦不穩)易當、或自動reset)
仔細看"炮呀"上的標示,"-5V只提供0.5A~0.8A而已,掛兩三個風扇上去就過載了吧?(看過三顆都這樣,可能要上千瓦的才有1A)

反正目前材料已經整理出來,過幾天有空去採購回來實作就知道結果了~~~

補充:降2V影響應該不明顯,選用轉數高一點的風扇來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對了~ 那顆 th1 我不知道是什麼元件! 我沒玩過這種電路!
不過, th1 記得要選正溫度係數, 溫度高時阻值要高, 故U1B的第6 pin分壓低, 輸出由 C1 電容產生的鋸齒波決定 Q1 的 PWM 導通風扇, 開始散熱! 溫度低時阻值變低, 故第 6 pin分壓高, U1B輸出Low, 關閉Q1, 風扇不用動作!

而電路圖2的 VR2 10K 與 D1 二極體, 與 C2 仔細去推測電路動作, 可能做溫度補償與避免 Q1 開關的電位變動造成LM 393 U1B的誤判而關閉電晶體! 要仔細去推! 我....有點懶....

期待實驗結果! 記得貼圖分享成果!

楼主:
照原始網頁的說明 Th1          NTC Thermistor, 100k @25degC
好像是在25℃下 產生100kΩ的電阻,
讓你這樣一提醒,趕快來去查這顆熱敏電阻的資料

楼主(2011-03-22):
不知樓主第二個電路圖是否在設定溫度就轉動風扇,又能延遲至低於設定溫度幾度後才停
有沒有高手,能解惑?
引用 网友C:

這組圖的風扇"原則上是不會停"的,當然要讓它停也是可以,vr的作用就是在這裡,
作最底溫度設定,避免風扇在過底的溫度下停轉,
隨溫度越高,風扇就轉越快,但是多少溫度轉多快,可以用vr調整。

最近總算有時間來完成這東西了,反正也沒看到有完成品,就讓我來完成它吧

网友:
一年前的帖子
版大自己再次把它挖出來
歡迎 您回來繼續與我們一起同樂
也期待 您的成品發表

楼主:
哈哈  其實是兩年前的帖子啦~~~

花了兩個星期,總算完成了。
目前無相機,等借到相機再把照片po上來。

完成品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轉數訊號被干擾......一整個亂跳 數百到數千,甚至讀不到都有

另一個問題可能無解,就是輸出低於20%的時候(電表量得電壓5v以下),風扇會產生震動的噪音,要調整到6~7v以上才會改善,由其使用2000rpm以上的暴力扇更明顯

待讀....

楼主(2011-04-28):
完成品

放大

背面

準備改用這顆改善rpm偵測問題

网友:
自己DIY的精神真棒...
不過我比較懶.....
直接從報廢的電源拆就有了..
而且還是採用溫感式的...
電路板超迷你...

楼主:
實測最大輸出都有11.5v以上,除非上0.6A以上的暴力扇,會降至10.8v,0.7A會降到10.4v,
而且0.6A以上輸出時,tip127就會發熱,0.7A輸出會有燙傷的可能,
所以還是加上散熱片比較保險
ps:tip127 的datasheets來看,c腳最大輸出有5A,晶片最高溫150度......還是上散熱片好了

我還修改了一些地方,
vr1 及 r6 的阻值對調,這樣溫度的斜率變化比較大,
不然光用手捏那顆100k熱敏電阻,就可以達到85%以上的輸出,夏天就會很吵了

轉數偵測問題有試過,將fan+ 和 0v 上加一顆電解電容(47u or 100u),無效
準備使用方案二,換掉tip127(我買不到126),改用tip121這顆npn試試看,
再不行的話還有方案三,但是我不知道該上什麼正確的元件就是了
方案三:在tip127的c腳並聯+5v上去,使其脈沖輸出沒有0v的中斷干擾
方案三-1:用原來的+12v去降壓,如串接數個in5400二極體(如市售降壓線)
方案三-2:直接用+5v去並接,中間串整流二極體,(不知道會不會燒"炮爾"?)

如果方案三是不可行的話,那我就還是用lm317這種線性電壓控制方式,簡單又實際
缺點就是耗電 和 高溫廢熱

网友:
方案3......有兩項有點恐怖。
tskalong大您若把電晶體換成MOS來控制呢?風扇兩端可以並聯電容看看,避免電晶體始終在每次開闔的時候,都要重新推很大的電流。
小弟我想到的是這樣。

网友:
電流不到1A,晶體會發熱
感覺像是導通or截止不完全導致的
TIP121試達靈頓晶體,所以應該不是導通不完全
有可能是截止不完全
建議在TIP121的E-B加一10k電阻試試看
如果有示波器可直接看
TIP121的C-B腳波形---驅動波形是否為方波
TIP121的C-E波形---導通後是否電壓接近0V

网友:
說到用 pwm方式控制風扇
之前看到好像有人用NE555當作控制晶片
二顆二極體、一顆可變電阻、1uf小電容就可以控制頻率及duty cycle
也就是用RC常數不同的搭配去控制
元件及電路好像比較簡單些(抱歉....跟這篇好像有點跳針..不過我是門外漢就原諒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MOS控制部分我不清楚,所以我不知道可以拿什麼替代

風扇兩端,也就是fan+ 跟 fan- 我有試過上22u 47u 100u 220u的電解電容
不過對轉數偵測沒有幫助,但對tip127發熱有沒有幫助倒是沒注意到

改天用麵包板先來試試看 ==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會試試看加上10k電阻後的發熱情形,
因為手上沒有示波器,無從測起,

話說,有看到大陸有電路模擬軟體,還有電表、示波器.......可以用,有沒有人可以推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