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大大所說過的話,新手可以進來看,w大昨晚讓我失眠到三點
關閉

楼主(2009-04-05):
昨晚用搜尋的功能,用了「ATX」、「電源供應器」關鍵字,將所找到的文章裡面W大大所說過的話,不管是W大大自已分享的,還是別人維修W大大有回的話,都用手抄了下來,到剛剛才抄完,昨晚一點上床,到了三點入睡,因為都在想W大大的ATX電路圖,好像有稍微了解了。
話不多說,把W大大所說過的,透過解讀後,請大大看一下,有錯的,請指出。

1 、首先,我認為拿到POWER時,第一先檢查5VSB5VSB的腳位在第九腳紫色線,怎麼量呢,將三用電表打到直流檔位,然後黑棒接黑線、紅棒接紫色線,有5V,有就修低壓,沒有就修高壓。為什麼5V跟高壓低壓有關,請看ATX電路圖及W大有分享工作原理,要和POWER一起對照,我是這樣想啦。我把高壓與低壓方法放到最下面,其實W大有個高與低壓的分界點,那張照片,不見了。

2、穩壓二極體顧名思義在穩定電壓,而二極體的用法有很多,串一個二極體是為了要降電壓,因為二極體導通要0.6V順向偏壓。

3ZD字樣為穩壓二極體。

4、二極體如果是標FR系列字樣為快速二極體

51N400X二極體,X的數字大,耐壓越大

6、電阻故障,阻值只會變大而不會變小。

72SC3150振盪驅動電晶體,當其短路,出現大電流,如果電流流過4.7歐姆四分之一瓦的電阻,只會燒毀,讓災情不變大,如果沒有這顆電阻的,就會把整個POWER燒得面目全非,W大大,我想這是偷料吧!原理在「小電阻也能立大功」的文章,可以用搜尋的。

8、測量橋式整流器,把二極體拆下後,打到二極體檔位做測量

9、一般橋式整流器的CD腳接變壓,AB腳接電容。

10、同一批電容壞了,其它也不行了(這情形是有個大大量大電容有個電容只有50V而已,所以大大回了這句話)

11、保險絲容易燒掉,因為保險絲做在交流,故從交流處輸入開始檢修,從整流、濾波電容,附帶一提保險絲是板子上有F字樣,比如F1 (這個情形是有個PO文的大大,它的POWER一接市電就燒了)

12、這是W大大說了第二次,5VSB了,我又多抄了一次,維修ATX電源供應器就是VSB來判斷修低壓與高壓

修低壓:

電源有VSB而無法啟動,這顯然是低壓的問題,維修可以從低壓的蕭特基二極體往輸出端修,也可以由輸出端往蕭特基二極體修,但是不管從那裡修,只要確定蕭特基二極體及電容沒問題,那最有可能的就是控制那兩個開關電晶體的TL494及其週圍電路了,不過cwk7195你換裝那個電容的焊點你要把它焊好,否則它可能是下一個故障點。

修高壓:

一、把高壓部份那個散熱器連同電晶體或MOSFET先拆下來測量是否損壞。
二、接上市電用三用電錶直流電壓檔確定那兩個大電容上各有150V的電壓,不正確的話先修這部份,重點放在整流二極體。
三、發現已燒毀的零件找出其原數值,若無法確定可貼上來請大家協助。
至於如何測量零件好壞?這裡的文獻很多,你必須要先練習的很熟練,才能得心應手。
我有時候都覺得很灰心,我想大家似乎都不想從基礎開始雜紮根,如果你只想我們告訴你換那一個零件就能修好的話,我想那個機會是微乎其微的。

13、二極體在整流電路就叫做整流子,如果你的是四支腳,叫做橋式整流器。

14 、高壓處電容每個要有150V,為什麼呢,因為交流電為110V要乘根號2,而根號21.414110*1.414=155.54。如果其中一個電容不到該電壓數,故障點不是橋式整流就是電容,將橋式二極體拆下後,用二極體檔位測量(W大大又說了一遍),橋式壞了、電容應該沒壞,但也有可能二個一起壞。

怎麼測量電容,我的測法(W大大有沒說過,我沒看到)

我的測法是,我用數位電表打到直流的200V , 接黑棒量高壓電容的負極,另一端接正極,怎麼看電容的正負極,在電容上有個一的符號為負,另一腳為正。

如果有哪位大大身邊有高低壓的分界點,可以再PO一次嗎,我找不到,感謝!

楼主:
原來我放到另一篇DOCX檔裡面,高與低壓分界如下:

紅線右邊是高壓,紅線左邊為低壓

网友A:
感謝版大分享您的筆記心得,小弟剛踏入這論壇...
也常常失眠,莫名的狂熱,尤其是前一個月!
常常凌晨都還在看文章回文。

各位大大都有很好的習慣阿!
寫label,找資料,寫筆記,太可怕了!~

好文推推GJ+1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你的心得,也謝謝你的支持,最近我也很忙沒能為大家準備新的文章,這段時間已經有朋友給我好幾張壞主機板、顯示卡及Power等故障品,過陣子會找時間修好再貼上來給大家當維修實例。

楼主:
我最感動的是w大大的回文,莫名的愛上了維修.更覺得w大你的神奇,立志要成為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版大分享您的筆記心得,小弟剛踏入這論壇...
也常常失眠,莫名的狂熱,尤其是前一個月!
常常凌晨都還在看文章回文。

各位大大都有很好的習慣阿!
寫label,找資料,寫筆記,太可怕了!~

好文推推GJ+1 ...

說真的,我也剛踏入,為什麼我會這麼拚,因為w大大不理我,所以只好自已什麼都來,我還把w大大分享的atx電路圖印成A3,超清楚,雖然A4也看得到,但要很努力,我還年輕,不
想死,哈哈哈!維修一定要做筆記。

网友C:
若有興趣可以參考這2本電子書..

一.  網路上一大堆載點,有版權不方便上傳..

二.  由kenneth版主提供,音響技術版塊是打好基礎的好地方,當然首先要會用電錶..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2740&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有興趣可以參考這2本電子書..

一.  網路上一大堆載點,有版權不方便上傳..

二.  由kenneth版主提供,音響技術版塊是打好基礎的好地方,當然首先要會用電錶..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 ...

非常感謝p大,我會去看看的,目前仍在努力中,感謝

网友D:
很用心寫筆記
好學生給你拍拍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用心寫筆記
好學生給你拍拍手

謝謝T大的拍手鼓力,收下。

网友E:
很用心的筆記,這樣就不用每次看到問題點再回去找舊文。
有時明明記得之前文章有提起過但回頭找就是找不到,感謝f大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用心的筆記,這樣就不用每次看到問題點再回去找舊文。
有時明明記得之前文章有提起過但回頭找就是找不到,感謝f大啦~~~~

這就是我要貼出的其中之一的原因

网友:
年紀大了很容易忘東忘西,有筆記真的方便多了,加油!

网友:
年紀大了很容易忘東忘西,
===============
是在說我嘛  唉

剛剛註冊進來 目前正努力潛水學習中..handshake

网友F:
努力爬文中...感謝大大熱心教導,基本功要先練好,才有辦法維修零件

网友G:
多謝多謝

小弟這裡有準備幾張壞的主機板和POWER

已經準備要PO文上來了

剛好看到量POWER的技巧

先試試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努力爬文中...感謝大大熱心教導,基本功要先練好,才有辦法維修零件

是的,一定要將基本功練好,要知道什麼元件叫什麼名字,還有它的測量方法,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謝多謝

小弟這裡有準備幾張壞的主機板和POWER

已經準備要PO文上來了

剛好看到量POWER的技巧

先試試看先

嗯,加油,有修好,要上來分享喔

网友H:
好用心~~看過這份整理的資料~小弟有大概的瞭解了
多謝大大

网友:
小弟也剛接觸想自行維修PS
拜讀各位的文章 受益良多
3q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用心~~看過這份整理的資料~小弟有大概的瞭解了
多謝大大

很多人都說我是很用心抄筆記的學生,但頭腦太笨,理解力不太行

网友:
小弟正在搞一個ASUS的準系統電源供應器,搞的頭昏腦脹中~
看到此文後,目前還在一步一步查~
+-12v +3.3v +5v 5vsb都給它正常輸出 但唯PG 高過990MS 電壓低於0.09V 顯然沒有回復到高電位 發出訊號給主機板
還在抓問題中~不過就是越抓越吐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