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POWER的疑問

楼主(2009-04-05):
請問各位大大  不管什麼廠牌或型號的ATX  POWER
它的5VSB輸出端一定會接一個穩壓二極體嗎?
感恩

网友:
我看了三種的電路圖,不同廠牌的瓦數也不同,但確實都有接了一個穩壓

网友:
應該是不一定,要看當初設計的方式以及成本上的考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 有的Power 的+5VSB, 用一顆 7805 就完成了!

网友:
有時候我都有一旁靜靜的看大家對詢問者的回文,看你們的回答就知道你們其實都有在進步,在電子電路裡不管是數位還是類比,它都不會只有一種做法,以上面的例子來說,目的就是要5V的電壓,至於用什麼方法變成5V這沒有一定答案,只要你看的電路夠多,你只要瞄一下就知道設計這個電路的人的思維了。
大家加油。

楼主:
感謝各位的解答
我有幾顆Power的電壓一直不穩   爬過文後想說可能是穩壓二極體的問題
但是拆開來看卻一直找不到 穩壓二極體      所以才會有這個疑問

有空再來找找看

楼主:
感謝H大    不過我也沒看到你所說的7805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從 +5VSB 反向 Trace 電路吧! 加油!
你一定可以找出你那台設計的方式!

网友(2009-07-03):
回复 网友C:

小弟用7805為關鍵字去查了DataSheet
結果得到整整十頁的相關產品,有switching regulator、Linear Regulator、BIPOLAR LINEAR INTEGRATED CIRCUIT、VOLTAGE REGULATOR等等幾類,每一類都還有好幾項成品

請問您的7805還有沒有其他編號?我要如何得知DataSheet中的哪一個7805才是您所指的7805?

网友:
用穩壓ic
用穩壓二極體
用定電壓電路
算算真多..不止這些
只要常看....就懂了

网友:
其時大家都只是針對5V的電壓打轉....

真正的細節是在於所消耗的功率才是設計的重點.....

另外電路的抗雜訊能力也是設計重點....

不然為何交換式電源效率這麼高?但是音響卻是很少去用它?!

類比電路和數位電路對於電源要求也有所不同!

网友:
類比電路和數位電路對於電源要求也有所不同!
數位電路就是0跟1
類比電路是線性...任何電源小信號都會被放大..所以要求高

网友:
目前因為5VSB輸出量都在提升,7805僅輸出1A已不敷使用,所以現今輔助電源電路二次側大多都使用TL431搭配電阻,透過光耦去做回授控制,使輸出控制在5V。

网友:
待機電流大了就改這樣的圖
新的很多是這樣設計

如果有更便宜方案也許會改變

5v

5v

网友:
除了上圖的RCC自激式電路外,目前也採用整合功率元件,例如PI的TOP系列,整合開關與控制電路,週邊電路元件可以簡化。

网友(2009-08-11):
請問什麼叫RCC自激式電路呢??變壓器後有一顆光偶合是做什麼的呢

网友:
自激式電路就是利用電容/電感(一般是以變壓器繞組)間的充放特性產生振盪,驅動電晶體進行開/關的作用,另外一種使用PWM晶片產生信號的則稱為他激式。
光耦合是作為輸出端回授控制,並維持高低壓電路的隔離。

网友:
看了各位大大的回復,覺得學到很多,感恩!!

网友(2010-04-08):
的確看了這篇更多了幾分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