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大大,麻煩你請進一下,感謝

楼主(2009-04-06):
大大,我想你應該是剛下班才會回了我的話,感謝你,還記得我之前有PO一個全漢的Power 嗎。我知道要修低壓也知道往哪修,但有個問題是,當初焊這個電路的人,他的背面焊的很亂  ,我要拆那個散熱片測mosfet
,他後面的電路我也只猜到一隻散熱片的腳焊在板子上(用猜的),想問w大大你有什麼好方法
W大大,如果我把這綠色的接地線拿掉,插電後會炸掉嗎?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第一張圖內為何要焊那條線我以前就有講過了,再講一次,那是為了加大電流通過用的,就像我們在接大負載的電器時都會用比較粗的線一樣。
要拆那片散熱器你必須從背面將鎖在散熱器上那四個你所謂晶體腳上的錫吸掉,再來你要把正面粘在散熱板上的膠切除,再看看電路板背面有沒有螺絲鎖在散熱器上或者散熱器上有固定焊片焊在電路板上,有的話把螺絲拆下及把焊片上的錫吸掉就可以拆下來了。
第三張照片中如果不焊那條綠線是不會爆炸,但是我不知道你為何要把它拆下?由這三個焊點看來你的焊功是不及格的,請再重焊一次確保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第一張圖內為何要焊那條線我以前就有講過了,再講一次,那是為了加大電流通過用的,就像我們在接大負載的電器時都會用比較粗的線一樣。
要拆那片散熱器你必須從背面將鎖在散熱器上那四個你所謂晶體腳上的錫吸掉,再來你要 ...

w大大.感謝你回答我,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今晚就來拆,真的是「全國墊紙救干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第一張圖內為何要焊那條線我以前就有講過了,再講一次,那是為了加大電流通過用的,就像我們在接大負載的電器時都會用比較粗的線一樣。
要拆那片散熱器你必須從背面將鎖在散熱器上那四個你所謂晶體腳上的錫吸掉,再來你要 ...

對了,附帶一提,大大,我知道焊的不好看,可是那個鍚好像都無法溶掉,是鍚過了太久嗎,還是我的焊槍溫度不夠,我只有買40w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一般兩個接點要焊在一起比較方便的方法是兩個接點都先上好錫,再把這兩點熔在一起。
由於插座上的銅片很厚又大,所以你要使用的烙鐵就要選用功率比較大的,最好是買變溫烙鐵會使工作變的方便些,變溫烙鐵為兩段式,不按其按鈕時大約20~30W,按下按鈕約150W,這樣的功率用來焊這種大銅片會很得心應手。

网友:
你要拆散熱片 先從MOS 把腳吸乾淨,確定都乾淨 開始找散熱片的焊點
一般來說都是跟MOS是水平的有的用螺絲鎖,有的用焊的!
去找那個點末端部分 圓圓的或 圓柱狀末端是平的那種大多都是散熱片的腳!

或者你把MOS吸乾淨之後搖一搖,用手去感覺!

PS 旁邊的膠要先割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兩個接點要焊在一起比較方便的方法是兩個接點都先上好錫,再把這兩點熔在一起。
由於插座上的銅片很厚又大,所以你要使用的烙鐵就要選用功率比較大的,最好是買變溫烙鐵會使工作變的方便些,變溫烙鐵為兩段式,不按其按鈕 ...

W大大,我一開始早知道要買HAKKO的二段式了,但去電子街應該是我沒看到,結果買了個40W的,180元,真的是覺得好浪費錢,剛剛七點多入手HAKKO二段式,另外多買了一個選擇
鈕調溫度,晚點PO上來,剛剛終於把那四個晶體給拆下了。感謝你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謝你教我,你也是我貴人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