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有過電給主機板卻無法開機!請問哪壞了?

楼主(2009-04-06):
POWER有過電給主機板卻無法開機!
接上主機板.主機板上的電源燈有亮.按啟動電源風扇{略動}一下就不動了!再按就沒反應!需要拔電源後才會再有{略動}情況!(有用過別的POWER測試.確認是POWER問題)
打開POWER機殼!沒發現爆漿電容!沒燒焦痕跡!在20PIN裡的綠線與黑線短路!風扇會動1-2秒!
請問哪壞了?
哪位大大能!幫幫我?
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參考舊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POWER有過電給主機板卻無法開機!
接上主機板.主機板上的電源燈有亮.按啟動電源風扇{略動}一下就不動了!再按就沒反應!需要拔電源後才會再有{略動}情況!(有用過別的POWER測試.確認是POWER問題)
打開POWER機殼!沒發現爆 ...

如果你確定是power故障的話,請參考舊文。

网友:
發文前先看看舊文吧!
你這樣問這裡沒人會裡你的,無法啓動的原因有很多。
請看完舊文後再把你的故障power 圖片貼上來,來這個論壇是希望大家有所互動學習。加油!
先動手找出問題點吧!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2092&extra=page%3D1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1788&extra=page%3D1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1788&extra=page%3D1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1769&extra=page%3D1

网友(2009-05-16):
檢查一下你PG信號電壓是否正常~~~之前有一顆POWER也是這樣~~照舊文上說明去檢查~~結果PG電壓只有0.11V~
檢查的結果~~有兩個2極體腳生銹斷了~~換完就好了囉~~~查一下舊文~~應該可以知道\怎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