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RS-232做紅外線發射接收電路圖控制電視效果不彰

楼主(2009-04-06):
[請教]RS-232做紅外線發射接收電路控制電視效果不彰

依照圖內做的電路。
TSOP2238 為紅外線接收器(接收遙控器用)腳位好像有錯(2.3要調換)
TSAL 6400 為紅外線LED(控制家電用)

網址:http://swf.com.tw/?p=128

目前已做出成品,解遙控器編碼正常。
不過發射紅外線的亮度不足,我用攝影機對著遙控器比較。亮度只有約30%。
並且將IR LED下遙控指令,要發射很多次才會控制成功。

請教,要如何增加IR LED的亮度。我拆下R1(3-10歐姆)電阻使其短路,沒有多大改變。再拆R2也是沒有增加IR LED亮度。
LM2936Z-5.0我用78L05代替,會是這個原因嗎?

网友:
量一下vout及c1+的電壓吧!

C1 0.33F 很大一個喔(金電容的確小很多)

觀察發射前發射後 C1 電壓變化?

楼主:
量一下vout及c1+的電壓吧!
答:Vout輸出為5V,C1電壓在電腦開啟程式後開始充電,大約3~5分鐘後達4.5V~4.8V

C1 0.33F 很大一個喔
不會很大,大約一個水銀電池大小。
產品網址:http://www.100y.com.tw/product/18591.htm

网友:
根據  Ib*β = Ic 的電晶體特性 !!
也許你可以考慮使用 β 值大ㄧ點的電晶體 !!

楼主:
請問是更換78L05嗎?因為我買不到LM2936Z-5.0有網友說78L05可取代。
不知要更換何型號的呢?多謝解答。

我更換LED測試。
基本上更換電阻差異(亮度)不大。
我量IR LED阻值為 100歐姆
原本5V電壓會降至4V有1V的壓降(亮度普通)

更換為一般LED  電阻竟然是無限大
原本5V電壓降至2.5V  有2.5的壓降(很亮)

不知有何解決辦法,多謝解答。

网友:
你這太複雜了, 試試這個 , 做一個不用幾分鐘
很久以前我也做了好幾個分給朋友用
在車上來控制車用DVD撥放機很好用
USB的我沒成功過 , 因為測試的時候IC被我不小心短路燒掉了 ,
沒再去買因為實在太貴了 一顆100多
注意 紅外線發射接收器有差喔 , 有的效果很好有的比較差 多買幾種外觀不同的來試吧
不應該說比較差啦 , 是電路配合度的問題

楼主:
我需要發射+接收的功能,大大分享的只有接收。不過還是謝謝。
我量遙控器的IR LED 電壓才1.7  真是怪了?
1.7V就那麼亮
我的有達4V那麼暗

我將LED交換,到我的電路就暗了。
已排除LED差異

楼主:
TSAL6400的電壓規格為1.6V,典型的為1.35V,電流最大100mA.

目前IR LED都是電子材料行購買,老闆說ㄚ就是紅外線發射器阿,沒有型號可言。
我看了3家買了3種IR LED 不過都是一樣暗。

我已經訂購了TSAL6400,希望能夠順利使用。
謝謝各位的解說。

另外我想說是不是供電電流不足。
LM2936Z-5.0--5V  50MA
78L05----------5V  100MA
再買個78M05---------5V  500MA來試試看。不知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网友:
我量IR LED阻值為 100歐姆
一般三用電表歐姆檔紅黑棒會送出固定電壓,拿來量二極體似乎顯示的不是阻值,試著把紅黑棒交換看看"阻值"是否不變,如果不變的話那就換一顆吧!它掛了

把 IR LED  靠近 被遙控物,看看是否動作正常

您的圖有點擔心電流是否足夠?紅外線遙控一般都會重複連續發射,觀察一下發射前,中,後C1電壓變化

楼主:
我量IR LED阻值為 100歐姆
一般三用電表歐姆檔紅黑棒會送出固定電壓,拿來量二極體似乎顯示的不是阻值,試著把紅黑棒交換看看"阻值"是否不變,如果不變的話那就換一顆吧!它掛了
-----交換後電組為無限大

把 IR LED  靠近 被遙控物,看看是否動作正常
------正常,不過要非常近才能控制。

您的圖有點擔心電流是否足夠?紅外線遙控一般都會重複連續發射,觀察一下發射前,中,後C1電壓變化
----連續發射後電壓會降低5V一直遞減....直到停止發射後會回覆為5V

感謝您

网友:
如果近距離正常,那大概可以判斷是發射功率太小,如果無法外加電源的話試著把C1電容值再加

大(2顆或3顆),畢竟RS232本身並沒有提供電源,只是靠(-15v~+15v)的電位差轉成5v來用

本身電流小的可憐,好不容易對C1充電,可能發射一次電就放光了

如果想真的拿來應用的話 從USB或PS2上抽電源出來用吧!

祝好運!

网友:
抱歉沒注意
那.....將R4變小一點 , 使晶體開大一點如何? 應該可以增加功率

楼主:
在拍賣有找到USB的接收發射器,但是賣家沒軟體與驅動程式。
能麻煩幫我看看這個能夠使用嗎?有軟體或驅動能找到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329677847#detail

提供的網址:http://www.holtek.com.tw/chinese/docum/computer/82m99x.htm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個更麻煩吧
還要用燒錄器
找不到合用的可能還要自己寫控制韌體與應用軟體

楼主:
原來如此,想說怎麼賣的這麼便宜?
謝謝囉。
目前打算將LED貼在要控制的家電。或是換好78M05跟IR LED再試試看。
星期六才拿的到。時間好慢阿。

試了78M05  沒用
並接了2顆電容,沒用而且充電更慢了。

僅剩LED的希望了

网友:
問你問題,
1.你 RS232 是接在 nootbook 上面嗎 ?? 可以找另依台電腦試看看嗎 ?
2. 你有嘗試換了不同的電晶體了嗎 ?? 就是 hfe 值高一點的 !!
3. 因為 rs232 輸出端的電流本來就小, 你用大電流的 78m05 有沒有用處?

我建議 :
1.你可以嘗試在程式裡面將將 (TX) 腳 hi 起來,  然後串接一個 1n4148 到 7805 的輸入腳位, 可以讓電流多一點 !! (甚至於查察資料,哪些 pin 還可以利用)
2.你可以利用外接電源供給 6400 電源,以測得 6400 的最大工作電流,如果太大,那就是要換一個紅外線的 led 了,原因同上 !!

楼主:
問你問題,
1.你 RS232 是接在 nootbook 上面嗎 ?? 可以找另依台電腦試看看嗎 ?
是接PC,試了2台都是一樣。
2. 你有嘗試換了不同的電晶體了嗎 ?? 就是 hfe 值高一點的 !!
換了電晶體78M05還是一樣。
3. 因為 rs232 輸出端的電流本來就小, 你用大電流的 78m05 有沒有用處?
沒用!

我建議 :
1.你可以嘗試在程式裡面將將 (TX) 腳 hi 起來,  然後串接一個 1n4148 到 7805 的輸入腳位, 可以讓電流多一點 !! (甚至於查察資料,哪些 pin 還可以利用)
好主意!

2.你可以利用外接電源供給 6400 電源,以測得 6400 的最大工作電流,如果太大,那就是要換一個紅外線的 led 了,原因同上 !!
換了6400  OK了!  好亮阿!YA YA 。

多謝hope大幫忙

另請教一下:
電腦剛開機並開啟紅外線發射程式,這時0.33F 5.5V電容才開始充電。
大約費時5分鐘才能充飽(0V~4.2V),此6400 LED在2.5V時亮度就很亮了 。
我該如何並接一顆LED表示電容充電程度?0V不亮  3.5V以上最亮。

我試過並一顆LED在.33F電容上,或加上電阻。不過電容的充電速度被顯示電量的LED吃光了。
充電來不及。有沒有辦法或該買哪類型的LED來顯示電量呢?
多謝解答。

网友:
我說的換電晶體是 2n2222 的那顆 ...不好意思我沒有說清楚依點 !!

這個電路多加一個零件就會多耗點電流,如果不怕做實驗的話,可以將 7805,用 1n4148+zener(5.1V) 替換掉看看 !
實驗的時候要注意 zener 的溫度 !!

网友(2011-04-06):
1 小弟以前做過IR發射驅動晶體用的是C2001或C8050若用達靈頓的接法可以將輸出的距離拉到5-8M遠.
2 IR接收模組的頻寬要查一下,RS232的速度要在工作的頻率內
3 接收器可用MCU寫,這方面資料已有很多,應不難達成

网友(2011-05-12):
IR LED波長對嗎?
建議拆一個報廢的遙控器的LED來用

网友:
想用紅外線來做傳送想要達到長距離目標是有訣竅的。
就是需要利用載波來傳送,傳統家電遙控器大多有用載波,常見的就是 38KHz。
資料再以 PCM 方式來調變紅外線的載波。
如能同時控制資料脈波的寬窄時間、LED 散射角與接收器的濾光與濾波那就更理想了。
我就曾經依此方式做到二三十公尺的傳送距離。

所以想直接利用 232 的 TX RX 資料送給 LED ,不管如何加大驅動電流都傳送不遠這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