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300-60THA

楼主(2009-04-07):
今晚七點買了二段式烙鐵HAKKO,之前W大大有介紹,因整座的HAKKO可調節溫度的要三到四千,沒那麼多錢,只好另外買個開關選鈕做替代

之後,就按照W大所說的散熱片拆法,我終於拆下來了,有種莫名的感動,想擁抱W大一下。如下:

總共鎖了四個,另外找了SF1603G的DATA遜特,不知道是不是?它是TO-220封裝型式,其它的看不懂

另外,將測量的數值PO在下面,也不知道是不是正確的,但我想應該沒壞,但使用同一顆的SF1603晶體,測出來的值卻不相同

測法為:打到二極體檔,黑棒接地,紅棒接其它二隻。另一測法,打到BB檔,沒有短路,不會叫,應該是正常

上面這二張是三顆中間的SF1603左右腳的測值

上面這二張是散熱片的另一面,只有鎖了一個SF1603的測值,很妙吧,都不一樣。但應該是正常的吧!

大大們,如果我推斷的沒錯,是正常的吧,如果是的話,請告訴我一句話,叫做:繼續往下修

感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抱歉,附帶一提,YM3045N的三極管,左邊與右邊這二顆所測出值為.159,不管左右腳皆是。

另外倒數第二張很模糊是.441。

网友:
黑棒接中間 , 紅棒分別測接2邊 , 2個數值應該都呈現低阻值 ( 封裝的關係 , 數值不一定但應該幾乎一樣 , 差很多就有鬼 ) ,
測棒反接呈現高阻值那就對了 , 表示這顆沒問題

也不是不理解 但是
剛開始學修電路 , 不需要買那麼好的烙鐵啦 , 買把60W的木柄烙鐵就可以修電源供應器了 ,
變溫落鐵是很好用啦但是太傷荷包了 , 吃這行飯的人才比較需要 ,
我的工具給你參考
1.30W(日本製 , 用快10年了 , 細小電路用 , 因最常用的所以買好一點的 )
2.60W(台灣製 , 較不常用 , 30W的融不動就換這把 )
3.100W(台灣製 , 木柄便宜的 , 拆主機板電容專用 )
你的銲錫買的不錯 , 但吸錫器去買那個藍色長35公分的比較好用喔
W大的那種就是了 , 雖然較貴但一支可以用很多年 , 吸力又強 ,
手邊工具是很重要的 , 可以提升你的功力 , 但是不見得擁有好的工具就會變的很厲害
需要和想要是2回事 , 我相信大家的工具一定是慢慢添購而來的
總之 , 先恭喜你有個好的開始囉

网友:
補充一點,白光2段式烙鐵一般好像20w,加熱扭按下去會130w,所以不用電壓調節器吧!

當遇到大面積的錫無法融時,就可按加熱扭....按多久要看說明書,不然好像會出問題,

我跟d大一樣,有2把烙鐵,一把30w日式陶瓷烙鐵,一把台製60w烙鐵(廢棄多年拿來戳洞),一台

2手雜牌溫控烙鐵(更換電容),當吸錫器用久會卡卡滴,必須分解清錫,久了之後橡皮圈會硬化,

可擦點黃油,祝你維修愉快..

楼主:
回复 网友B:

D大,連焊錫只拍到一點點也被您看到了,真的是強。
其實我以前用的是像W 大那種長的藍色的,短的那隻,上次亂買的。可能它比較便宜吧!
感謝你的恭喜,收下。

楼主:
P大是這樣子的,因為那個二段式的,我很怕按太久會忘記放開,所以去買個調節器,讓它變成恆溫,固定在同一個
溫度,不用因為需要,而每次都按,但昨天用,那個調節器好像還真的能調節,嗯,感謝P大,你們都是我的貴人喔!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感覺怪怪滴,調解器開到底也只有110v,本身白光980烙鐵內含電路,即使不接調節器

一般也只有20w輸出,假設調節器限壓輸出80v,烙鐵可能輸出20w以下並不能高w數輸出,

白光內部電路我不清楚,你要試試看溫度如何,電源供應器低壓輸出處的一沱錫最難融,你可

試試溫度,因為我不懂白光內部電路所以只能參考,未必如我所說..

网友E:
回复 网友F:

f 大的第一張圖上就有說明了, 加熱鈕按下後不可超過30秒.
不過建議不要每回都撐到30秒, 不然壞掉就...............

网友G:
去買一台溫控絡鐵
網拍有
$900到$1500元
我買一台BAKKO-937D$900開機 常會當機把可變電阻轉一轉又會正常(傷腦筋)
不建議買這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覺怪怪滴,調解器開到底也只有110v,本身白光980烙鐵內含電路,即使不接調節器

一般也只有20w輸出,假設調節器限壓輸出80v,烙鐵可能輸出20w以下並不能高w數輸出,

白光內部電路我不清楚,你要試試看溫度如何,電源供應器低壓輸 ...

嗯,好的我會試看看.謝謝你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f 大的第一張圖上就有說明了, 加熱鈕按下後不可超過30秒.
不過建議不要每回都撐到30秒, 不然壞掉就...............

謝謝你有注意到呢,我都沒注意這麼多,我只知道十秒多左右啦,結果原來是每隻設計不同,這隻是三十秒,感謝你喔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去買一台溫控絡鐵
網拍有
$900到$1500元
我買一台BAKKO-937D$900開機 常會當機把可變電阻轉一轉又會正常(傷腦筋)
不建議買這台

t大,那你留的這段話到底是建議我買還是不買??我看不太懂你打的

网友:
我買一台BAKKO-937D$900開機 常會當機把可變電阻轉一轉又會正常(傷腦筋)
不建議買這台BAKKO-937D-----可買別台
請教有買過的大大有那台便宜又大碗

网友:
還有一種叫真空吸錫器 , 以前也拿來玩過 , 聲音好像在拿機關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