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DI-614+無線寬頻路由器故障,該如何檢修

楼主(2009-04-07):
電源接上後,會跑馬 然後 WLAN 一直閃,WAN 接上 MODEN 燈會亮,LAN 接上電腦後也會亮,就是無法PING 192.168.0.1

按 RESET 鈕無任何反應,把 MODEN 線接到LAN後,可上網(當HUB用OK)

經查5V,3.3V,2.5V皆有,XTL25M,OSC22M CLOCK也正常 WP3211 RESET腳在PIN36 不過機板上的RESET卻是接PIN15(???)

SDRAM 2032PLD CLOCK 125M 也有!

請問各位前輩,我該往哪個方向查,謝謝!

發錯版了! 謝謝W大更正

1.33 MB, 下載次數: 83

wp3211

网友A:
板大不要著急 , 很久以前我也是按RESET也不行 , 後來去找說明書看一遍重新RESET就好了
因為它的RESET比較機車 , 我記得這台要按8秒鐘才可以RESET..........還是4秒忘了
問過DLINK客服了嗎? 試著對調網路線了嗎?
跟鄰居借台分享器來試試看? ...........是否排除了其他可能性才拆?
一開始就拆成這樣嚇死人了啦
話說回來 , 這台故障率聽說蠻高的 , 但是我的都不壞掉 , 運氣好?
祝你早日查明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大不要著急 , 很久以前我也是按RESET也不行 , 後來去找說明書看一遍重新RESET就好了
因為它的RESET比較機車 , 我記得這台要按8秒鐘才可以RESET..........還是4秒忘了
問過DLINK客服了嗎? 試著對調網路線了嗎?
跟鄰 ...

謝D大.....確實要按超過8秒

家中還有另外分享器,故排除其它造成故障原因,且已過保固故未尋求原廠協助

目前狀態power燈有亮,status不亮,wlan閃,wan,lan都會亮

就是無法上網也無法進入192.168.0.1 DI-614+的登入視窗

把 Wan 的線接到 lan 當 hub 用又可上網(Cable Moden)

网友:
過保固了還是可以盧他們啊 , 因為是大廠 呵呵
打給他們要他們協助判斷 ,搞不好有撇步可以設定呀
起碼可以確定故障的到底是誰 可以縮小範圍
現在分享器也很便宜
想修大概也是興趣 , 零件未必找的到哩
祝福你

网友:
記得之前有位大大也是dlink的分享器有問題,檢測了一堆東西後才發現是變壓器故障。
要不要先換或是拆變壓器看看是否裡面的電容有容爆現像。

网友(2009-07-27):
我有一次也是這樣,我以為是機子壞了!就帶到公司一邊上班一邊修!剛好我只在機子沒帶變壓器!就在公司用電源供應器做測試!結果竟然是好的!後來回家,量那個變壓器,才發現是變壓器電壓過低!換變壓器ok

网友:
D牌不只這款IP分享器,大到連24埠L2 SWITCH都會因為電源電路故障而掛點。

网友B:
幾天前看到這篇
但幾天來一直忙其它瑣碎事
今天下午終於有空,翻出了被當作壞掉的 三部 D-link 分享器 (DI-604, DI-704P,DI704UP)

從阿水兄的提示下,先拿變壓器開刀
沒負載的情形下量電壓,都大約在 5V,與殼外標示同
打開分享器殼,插上量,掉下來剩 2V多

三個變壓器各別剝開殼後
發現都是同一個位置的電容均是蓬起的,位置統一在交流電進來緊接在電感後面
換掉,再量,卻高過標示
插上分享器,量座則是 5V

實際連線操作,活過來兩台,另一台則是疑似 bios 故障了

心得
1. D牌分享器,故障先查變壓器
2. 空機量的結果與標示跟負載量的結果有很大不同<--(此尚在我的疑問中)

网友:
回复 网友C:

深有同感,
我手上有台DI-704P也是電源壞掉, 換成原廠新品後又撐了一兩年, 最近發覺可能是本體的電路板掛了, 準備給他退休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2. 空機量的結果與標示跟負載量的結果有很大不同<--(此尚在我的疑問中)

因為負載量不同的關係,沒接負載時,因為只有少量功率消耗,所以電壓正常,但接上負載抽取電流後,因為電容器失效,交換式電路在截止時沒有能量被電容器釋放,所以電壓呈現跳動或是降得很低的現象。

网友B:
多謝狼仔講解

那麼,是否可以再這麼問
一般這種類型的變壓器,如果不插在機器上時
所量到的電壓值,大於殼上標示 OUTPUT 時是正常的?  那標示所指是實際負載後的電壓嗎?
若空載量到電壓相近或小於標示值時,是否可懷疑此變壓器故障?

网友:
一般電源變壓器(adaptor)可分為:
   1.傳統EI鐵芯升/降壓(輸出ac)--->二極體整流(輸出全波或半波)----->電容濾波(輸出未穩壓直流,隨市電變動)---->
  穩壓電路在AC插頭黑盒子內或在設備內(輸出穩定直流電壓)

有些ADAPTOR雖標示有dcv output,但實際上只做到電容濾波而已,而把穩壓元件擺在設備內,故實測電壓會高一些,又此類穩壓電路的濾波電容上的電壓需高於穩壓電路的定電壓值才能達到穩壓效果,
另外少部分使用zener穩壓+電晶體的ADAPTOR在空載與全載時的確會有明顯差異值(輸出電流能力較小)

 2.開關式穩壓電路,大部分AC輸入端都已做成國際電壓EX 90VAC~240VAC,其輸出端即為穩定的額定DCV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麼,是否可以再這麼問
一般這種類型的變壓器,如果不插在機器上時
所量到的電壓值,大於殼上標示 OUTPUT 時是正常的?  那標示所指是實際負載後的電壓嗎?
若空載量到電壓相近或小於標示值時,是否可懷疑此變 ...

因為這類變壓器採用的交換電路等級較低,一般是小功率的RCC返馳式,輸出因為元件的誤差,會有正負5%~10%的範圍,會稍高與稍低是正常的,只要在這範圍中可視為正常。
不過最好還是上負載(額定內)測,這樣最準。
自己會準備幾只水泥電阻及鹵素燈泡,測試電源還蠻方便的。

网友:
了解,多謝兩位講解
我又學到了很多常識及觀念

网友:
我也碰到2台DI-704P也是電源壞掉

网友:
DLINK的IP分享器 我也有修過
說真的 大部分的問題 都是出在變壓器上

网友(2009-11-08):
先前進的原廠變壓器約12顆~目前全換完了,dlink分享器604 ,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