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什麼是無鉛烙鐵?烙鐵需要防靜電嗎?

楼主(2009-04-07):
如題..現在的溫控烙鐵都標榜無鉛+防靜電,小弟很好奇的是無鉛是什麼意義,例如無鉛錫爐,無鉛烙鐵,無鉛焊油...等

一般沒有防靜電的烙鐵在使用上該注意或避免什麼?重點可以改造嗎?謝謝先...

网友:
會污染比較少吧 , 我想
因為有些電子零件如IC和晶體會很怕靜電和高溫的 , 這種環境就會需要
曾經用100W焊接555IC , 它還不是頭好壯壯 , 這種情況就不需要
有機會用到當然是很好 , 沒有也別覺得跟不上時代
有這種需求才會有人去製造
這種東西應該會比較貴吧

网友:
要防靜電可以買個靜電環像條狗栓著吧 ,
台灣溼度環境比較不至於損壞產品 , 所以以前有買來用但是嫌麻煩就丟一邊了
跟免持聽筒一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s大,小弟已有初步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d大,真的有在賣,但聽你解說好像不一定要買,個人可能不需要,但有些

電子廠就要戴,我曾看過藍色滴防靜電環,那時我以為是女人用的幸運帶.......

网友:
無鉛製程就是因應歐盟RoHS規範....防靜電就是怕傷害電子元件讓IC被擊穿..

那是戴在手腕的,有的是踩在腳下的......感覺冬天比較需要,因為溼度低乾燥

加上你可能會穿毛衣這類的衣服,身體上靜電比較大....

网友:
無鉛製程就是焊錫的成分與以前的不同,對烙鐵而言必須提高溫度才能融接,一般是提高50度C。

防靜電的烙鐵一般是使用陶瓷發熱體(溫度穩定也不漏電),而烙鐵的金屬外殼也有做到真正的接地。

楼主:
非常感謝各位大大的解說,小弟運氣好花300+100運費買台溫控烙鐵,沒有說明書

再加上不懂想請教各位前輩,烙鐵的接地要接往那裡呢?將烙鐵接地是否就可防靜電?

台灣的110v電源有地線嗎?(舊公寓型房子),謝謝先...

ps:這牌子是雜牌嗎?昇溫跟回溫都相當不錯滴,缺點是刀頭我不太習慣,拆電容嚇嚇叫...

网友:
老房子大概只有220V的冷氣機電源孔有電源線

接地我自己是在拉一條線把接地線接到璧插裡頭鎖在牆壁內的鐵盒子上
不過有的璧插鐵盒本身會帶電的可能就不能用了
p大真是利害 找到這樣便宜的東西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真巧!我也有一台JF96。

楼主:
謝謝小龐也順便請教w大,這牌子是雜牌嗎?找不到公司網站,還有烙鐵的接地要

接嗎?謝謝..

网友:
嘖嘖 連W大都看的上眼的 想必很不錯
http://www.jfli.com.tw/jf97.htm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這台是台灣出品的怎麼會是雜牌?
http://www.jfli.com.tw/
這台分JF96(有數位溫度顯示)及JF97無數位溫度顯示),你買的就是無數位溫度顯示的機種,不過這實在是沒什麼差別,你標上的開關是在讀取烙鐵頭的實際溫度的,一般我也沒在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謝謝阿龐,w大,有公司網址就好辦,最怕發熱芯壞掉找不到替換,看w大的烙鐵頭接地也

沒接,應該不用理他...

网友:
回复 网友F:

正常的發熱芯除非原本就不良,或者前一個使用者操的很兇,否則一個發熱芯用很多年都不會壞掉的,倒是烙鐵頭在欠缺保養的情況下會更換。怎樣保養呢?很簡單,不要用很高的溫度長時間焊接,使用完回復到剛好可以熔錫的溫度,把烙鐵頭在微濕的海綿上擦乾淨,熔上一層錫再關機就行了。
地線我是沒接,不過是否會造成損壞的情形我是沒遇過,或許是我比較幸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各位大大的解說,小弟運氣好花300+100運費買台調溫烙鐵,沒有說明書

再加上不懂想請教各位前輩,烙鐵的接地要接往那裡呢?將烙鐵接地是否就可防靜電?

台灣的110v電源有地線嗎?(舊公寓型房子),謝謝先...

8 ...

小聲的詢問p大...............
那個價錢還有貨嗎????
在哪抓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謝謝w大,因為是2手所以有點怕怕前者是如何操機子?據我所知溫控烙鐵

在公司理幾乎都是整天使用,幾天測試下來發現是我想太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應該是機緣,這種東西我不會買中古滴,我在雅虎找日式烙鐵頭無意間發現,

直購價300元運費100自付,可能太過低廉無人敢下標,上廣華查新型要5千多塊

大陸的阿里巴巴也賣快接近九百人民幣,在台灣查價錢無法判定東西等級,但是對岸

的價錢很有參考意義,就算安泰信這個價錢也算是等級不錯,於是就賭下去,喝一

瓶高粱也要將近800元,結果我賭贏了,所以說是運氣好..

网友:
在台灣地線根本不必接,因為濕度高所以靜電低,如果是在工廠內用反正地線是現成的不接白不接。
但是為了用電安全(避雷)與某些應用(短波接收)還是要有地線。

二百二冷氣插座的那點不是接地線,叫做中性線,跟你一百一插座中的某一條線是一樣的中性線。
要找接地線最簡單的方法是去找中華電信的外線線路盒,如果您家外頭還有電話保安器(避雷器)的話其中有一條單線就是接地線,外線線路盒內也不一定會有接地線。

如果都沒有的話可以自己打地棒,找到水溝邊較濕之地打入約 1 米的銅棒就能得到良好的接地點了。

网友:
感謝K大
原來冷氣機220V的跟一般110V的一樣是中性線 以前都是聽說找那條來當地線><

跑去樓梯間看連到保安器的線只有2進2出而已 2出的通到家裡
這樣把其中一條當地線的話 拿來接會不會有點危險
還有就是要接在進的那端還是也可以接在家裡的電話盒這端不帶電的那條
怕哪天種花的做線路維護時把2條線反接@@

我現在是把延長線的地線在拉到璧插的鐵盒子上 這樣可以算是有接到地嗎
用的是貝爾金的電源延長線 他上頭有接地燈號 有接地的話就會亮
差異上有接地(燈有亮)時電腦機殼就不會被驗電筆驗出有帶電 不接地(燈暗)時可以驗出帶電

网友:
保安器應該會有一條單獨的單線,標準是綠線,您可以查一下這條是要接到附近周圍的土壤內。
千萬不能接電話線本身兩條的任何一條,因為兩條電話線都是帶電的電壓會從一百伏到幾伏做變化。

您可以拍一下您家的保安器放上來,我幫您看種花的到底有沒有裝上地線,種花已經很久不幫線路裝保安器了。

网友:
黑色的2進應該是局端進來  紅白2條是連到家裡面
有看到綠色線在旁邊 可是沒有接到裡頭@@
另外,有接的話是不是應該鎖在上面像是要固定盒子的鐵片上 我看到有一條綠線線頭呈現"?"符號的勾狀,懸空著

鳳山舊家的是新的白色那最下面那種 也是只有像這樣2進2出的接法而已

今晚蚊子有夠多 戰績7死(殺蚊數)4傷(被叮數)
其中一隻竟然再拍照時叮手,一直跟回家.我在傳檔時看到在手上><

网友:
保安器沒有接上地線就沒有作用了,像上圖這種就純粹是裝好看裝心安的。

要裝的話必須從電話線出線孔旁邊的小圓孔穿進去,而接線位置在拔掉像保險絲的那兩根才能看到。
圖中的綠色線有可能是接地線,照法規來說綠線是接地線,而電信接線箱內也必須有地線。
是不是地線必須使用專業的接地組抗表來確認,必須在五歐姆以內才標準。
一般人可以以三用電錶來簡單確認,先轉到 AC 檔後,側棒一條的金屬部分用手指抓住,另一條測棒直接接觸被測線,電錶讀數要越低越好。
這種方式就像驗電筆一樣但電錶靈敏度高,家裡 AC 插座也是可以這樣來抓中性線。

法規沒有硬性規定家裡要有接地線與接地端子,種花也沒有義務要幫您加裝接地線與保安器。
一般來說如果電話外線是走電線桿高架進屋的,種花會加上保安器,但地線與地棒裝設麻煩就不一定會裝設。
在都市內的電信用戶如果是走地下電纜進屋的,就一定不會裝保安器,電信箱內有沒有地線就要看您當初的建商。

如果運氣好真有地線裝置要拉進屋時請記得地線要越粗越好,長度也不能太長。
假設您住一樓設備又靠窗,那就在窗外埋設地棒直接進屋最好。
地線的麻煩處就是太細或太長都會沒有作用的。這就是建商或水電不幫您設置地線的主要原因,太麻煩了成本太高了。

楼主:
其實驗電筆也可自製,用電錶或驗電筆都要打赤腳才能造成迴路,有個網頁很有趣大家可參考...

http://192.192.169.112/93/1170641/index.htm

网友(2010-02-01):
回复 网友A:

:) 謝謝大大提供知訊

网友:
不知道氖燈是不是會有被擊穿的狀態
如我被測端是330V 的電壓. 用驗電筆不知道會不會吱吱叫

网友(2010-05-03):
一般住宅單相三線式110v/220v電力(其實應該稱為單相四線式才對,根據電工法規訂定,電力以及弱電設備箱必須(個別)設置接地線,所以,除了紅色黑色火線,白色中性線,還多一條綠色接地線).
綠色接地線在總開關箱可以看到,通常電工直接將線頭鎖在開關箱鐵殼.
但是,據在下多年水電經驗,一般住宅的電力總開關箱綠色接地線最好不要拉出來作為電子設備的接地端,因為有廻流電(原因不便詳述)!
很多板上朋友提到,直接從牆壁坎入式開關插座的金屬(電鍍或是不鏽鋼金屬材質)接線盒(俗稱BOX)的螺絲孔拉一條線當作(與大地連接的)接地線.在下經驗,除非是從建築的樑柱部份設置的BOX拉引線,該BOX有可能與建築樑柱的鋼筋接觸達到(不標準的)接地效果,一般牆壁設置的BOX與大地之間的阻值不能作為接地線效果!也就是(黑白舞)一場.
一般都市的大樓或公寓要設置接地線非~常~麻煩,除非是店面(在地表上).
當然,台灣人無所不能,所以這個問題不是無解,如果屋齡約在16年以內的,可以用比較簡單的(偷吃步),從弱電設備總箱(一般稱作電信箱)拉那裏的綠色線當作接地線!說明囉,這是(偷吃步)
為何限定屋齡呢?嘿~嘿~這個跟電工法規修正法有關.........
那超過16年以上的建築物呢?這個.....用下下策比較妥當,雖然效果不是那麼好,但是也能產生一定效果.找一根不順眼的柱子給它挖下去,找裡面的鋼筋,然後接上引線(至少8.0mm平方~22.0mm平方)做為接地線,為求美觀,再把洞給補平上漆回復原狀!
這是下下策(偷吃步)嘿!
至於標準接地法,本站有先進發表過,請自行爬文!
再說明一個觀念,接地線是什麼呢?簡單解釋,接地線就是一條接到(大地)的一條(專)線(這不是廢話嗎 ),注意喔(與大地連接)!
接地線與大地之間有一定的阻值,達到真正的接地效果!
為何要接地呢?簡單解釋,設備漏電時,接地線會將部份外洩的電引導至大地化掉!打雷的時候,設備外部或是內部萬一發生感電,這個(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會造成設備不定的影響,如果有接地線,它可以把這份(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分送給大地 .
由此應該可以看出,接地線是一條設備與大地之間的(資源回收單向通路或是垃圾場單向通路),怎麼說單向通路呢?因為都是我們的設備不需要,不想要的東西送往大地,大地幾乎沒有東西回送過來!
接地重要嗎?這個.....有慘痛經驗的人會相當肯定,一般人不會發覺(可能是設備本身設計與品質已經避免掉許多問題,讓人不容易察覺接地重要性)!
如果接地不重要,全世界的電工電子相關規範不會將(接地)這個項目訂定的如此嚴謹了,看倌們說看看,重要嗎?

网友:
看到這篇.哇是去年的帖.之前沒去看什麼時候的帖.就去找p大那台烙鐵.哇勒沒那種價阿..是p大你也買得太低價了吧.(懊誨當時沒看到這篇).會不會是贓貨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