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 K8N, Post 卡D4D5

楼主(2009-04-08):
各位大大好

華碩 K8N DDR供電異常3.3v...

已將附近的MOS拆下來量過均正常(有把3隻腳短路),納悶的是記憶體的B1跟ATX的3.3v短路在一起...

我完全不知道怎麼辦,在WISH大的文中所提到的我都檢查過了431有在輸出2.5v的基準電壓,負載電壓1.25v也正常!

請各位高手大大,指引我方向繼續往下查!

今日補充~記憶體電壓在cakey大的說明下已解決! 真正的VDD在"B5"

現在的情況是卡D4,D5

2.5v 1.25v 6個CLOCK正常有電壓! 我該往哪個方向呢?

网友:
那你有沒有跑過線路....看線路上有什麼元器件短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個部分的,記憶體體嗎? 右下的我把324 跟 MOS全拆再量還是短路XD..
哇~沒方向,可怕的是我手上大概4片都是一樣的問題...

短路的話,我怎麼想都是MOS擊穿才有可能(相關電路知識不足)...

電容短路應該是對地短路才對阿><" 我想不出來!

网友:
我有參考論壇中k8n的電路.好像那2個點本來是連上的.
cakey大大是否也是說那個電壓是2.3v-3.6v都算正常是嗎..
如有說錯請更正嘿....

网友:
這個之前已有討論過,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2526&extra=page%3D2

請問版主你的診斷碼是擋C?,不然為何查記憶體供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所以是B5才是正確的VDD? 那篇我有看,沒有懂,現在清楚了!
晚點在PO報告上來!
除錯卡D4D5,不開機...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cakey大,我現在清楚了!
原來假負載也不是一個可以信任的對象嗎!XD

很好! 原來如此,有一種如雷灌頂的感覺出現了!!!

网友:
請先對照http://download.micron.com/pdf/toolbox/184ddrunbrev1.1.pdf 來確定你量到的是DDR那一個信號或是電源
如果是SA0,SA1,SA2,VDDSPD(PIN 181~184);這些信號或電源是可以達到+3.3V的,
如果是Vss,NC,SDA,SCL(PIN 89~92),SDA跟SCL是可以可以達到+3.3V的(但不會跟+3.3V短路),
如果DDR電源有問題  VTT也會有問題  可以順便量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謝分享,DDR部分B5 是2.5v沒錯~!

現在情況就是卡D4D5 時開時不開XD

我查表上是說"ROM的起始",這邊說的是BIOS嗎?
還是...

网友:
你說你有4片板子  都是K8N?? 還是都是DDR 的板子??
有量到RESET嗎???
CPU的電壓是不是正確的???
如果是OK
能否將 DDR 及 BIOS ROM 做替換測試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都K8N,都是DDR 我的意思是 我手上有4片B1量到的電壓都是3.3v
現在我知道B1 3.3v正常知後,那些不列入故障點...

CPU的 Vcore 跟 RESET的動作均正常!

BIOS我重燒過了...

网友:
先試試  memory 跟BIOS ROM  是不是接觸不良所引起的故障

還有順利開機的CPU電壓跟停在D4D5 的CPU電壓是否相同???

网友:
我3張診斷卡都沒有d4,d5碼,所以也不知該如何處理?

如果是我會這樣做,給版主參考,未必是問題核心....

時好時壞應該是有接觸不良或有元件不良(廢言)

1. 換一張或借一張診斷卡,看看會不會跑其他碼

2. nf晶片的板子有時無法開機或時好時壞,又查不出原因時,可適度按cpu
    ,或按nf晶片看是否會跑碼?cpu座跟nf晶片虛焊的可能性很高,參考參考..

网友:
不知板主你記憶體插槽是否已經清潔過
我曾經有塊華碩主機板也只跑D4而不動了
我就用酒精跟無塵布擦拭記憶體插槽後而能繼續跑碼了
你試試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用別張跑跑看,不是虛焊,我晶片組跟CPU都壓過!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有用毛刷大概清過,晚點我再用去漬油擦擦看好了!

楼主:
開機了

開機了
最新測試報告

發現! 只要晶片組一熱起來,就會時開時不開!卡D4D5多RESET幾次也可以開起來!
不過螢幕點亮之後過幾秒鐘就不能操控了=當機,這樣是否能判定為晶片組損壞?

記憶體B5

記憶體B5

晶片組 溫度約50度

晶片組 溫度約50度

2顆MOS也大約50度

2顆MOS也大約50度

网友H:
試試看 在紅圈圈內的量測用的錫點各補一些錫(注意不要讓錫點短路),
再從CPU到DDR的線,從CPU到芯片的線及芯片到BIOS ROM的線都看一下,看看有沒有快要斷裂的線
或是有量測用的錫點再加一些些的錫
看看情況會不會好轉些

网友:
引用 网友H:
試試看 在紅圈圈內的量測用的錫點各補一些錫(注意不要讓錫點短路),
再從CPU到DDR的線,從CPU到芯片的線及芯片到BIOS ROM的線都看一下,看看有沒有快要斷裂的線
或是有量測用的錫點再加一些些的錫
看看情況會不會好轉些 ...

C大,為何要在紅圈內補錫?可以解說一下嗎?感恩

网友:
在量測用的錫點補錫 是怕錫點氧化斷裂,造成信號線接觸不良

网友:
在網路上找到的擋D4可能的問題點,您參考看看吧!

1.電源功率不足{電源是否夠300W,看看標籤上+5V標多少W}
2.內存有兼容問題{只插一條試試,有條件更換名牌真品內存測試}
3.顯卡有問題{注意顯卡的驅動換一下版本試試,最好更換顯卡再試,NF2的主板有AGP供電不足的現象,可以考慮在BIOS裡面適當增加AGP供電}
4.硬盤有壞道{這個可能性小點,一般裝系統會不能繼續}
5.cpu長時間超頻出現硅芯片嚴重的電子遷移
順便問一下,什麼是硅芯片???
6.主板供電電路不穩定{檢查電容是否起鼓}

网友:
除錯卡擋d4 的問題我也遇到很多..
有很多都是記憶體插槽的問題..
我都是用牙刷沾免洗助焊劑(助焊用.只是也剛好拿來當清潔用)刷記憶體插槽...
刷過後再用一字起子在溝槽內滑動幾次.
最後插上記憶體左右搖幾下...
這個方法救回很多片板子..個人經驗..參考一下..

网友(2009-05-10):
舊主機板常有開機BIOS 測試記憶異常,更換記憶体後,仍然不能用
經多次清理插槽後,就可正常開機.
有時經長時間使用,常會當機或自動重開機,再重插記憶体後也可以用.
清潔記憶体並不一定有效,要徹底排除可能要換新插槽,但工具材料不全時,也只有將就著使用.
舊板會有接觸不良的問題,若不常用的機器,也有BIOS 接觸不良的問題.斦以新型機板BIOS若直接銲上可減少故障點.
因此在卡在記憶時,先清潔記憶体接觸是基本的工作.

网友:
這塊板我修到快爛了,應該是整合橋壞了。
可以報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恩恩!
我問我朋友他們也是說754這一代的板子,都是整合橋掛點不然就是空焊XD
只是我很納悶,只要橋的溫度會燙手一定是燒掉嗎?
我有在對岸的論壇看過,南僑會發燙有可能是少一組電壓導致...

网友(2010-05-22):
大大我也是測到不知要測什麼東西了,我是ibm 6824 IV3開機2個1短  2個3短,LENOVO說是記憶體部份有問題,但我有二張一樣板子,拿來做比對,電壓都一樣,抓不到那裡有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J:

754 這批 有各通病 晶片過熱 會熱當機 或不開 可透過對晶片加熱 用3溫區VGA反修台 加註漢記對他作家熱補強動作看是否能就回來 如不行 95%晶片掛點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