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N 939,不開機

楼主(2009-04-08):
呃~~ 遇到一件難題 和大家一樣的無法開機 查線路 用測試卡 用假負載測試數值都正常
但是這塊主機板就是不開機=.=
不知道站上各大大有沒有剛好有這塊板子方便測一下我箭頭標示的數值呢?
滿奇怪的  居然這顆MOS兩端都是通路=.= ?

標題不符規定,代為修改。

网友:
小v您好..
您所謂的不開機.是無法上電.還是post 不跑.還是post 沒跑完卡住.
我們沒辦法融入你的問題點.很難跟您一起討論喔.....

网友:
回复 网友A:

1.請拔請來量比較準確

2.我也有一次是這種情形, 結果算回技嘉他跟我說BIOS重燒就可

3.電池拔掉試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好吧 開鍚盧準備拆下來測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可以回一下二樓的問題嗎?

不知道你所謂的"不開機"是什麼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回一下二樓的問題嗎?

不知道你所謂的"不開機"是什麼意思..

  就是過電無王何反映 reset長亮  0.0

网友E:
小v ..
您有除錯卡嗎..有裝嗎..怎麼不把數字報出來給大家知道呢.
無任何反應是顯示00嗎.還是FF...讓我們猜謎語這樣不好喔...

网友:
你的測試卡是顯示"----"吧
CPU的供電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v ..
您有除錯卡嗎..有裝嗎..怎麼不把數字報出來給大家知道呢.
無任何反應是顯示00嗎.還是FF...讓我們猜謎語這樣不好喔...

是啊 有裝除錯卡啊 沒有任何字 沒有FF也沒有00  只有「- - - - 」

***********************************************************

不知道站上各大大有沒有剛好有這塊板子方便測一下我箭頭標示的數值呢?
滿奇怪的  居然這顆MOS兩端都是通路=.= ?
************************************************************

我只是想遇看看是否有剛好也有該板的大大 可否SUPPORT一下數據

ps我不是第一天進來這留言或發言了=.= 謝謝大大指導

网友:
GA-K8N 939
跟店長一樣
我也有一次是這種情形, 回技嘉他跟我說BIOS重燒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