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PE800 可開機 顯示FF 連續短嗶

楼主(2009-04-09):
各位前輩好~
小弟手頭上有塊8PE800的MB
開機後 除錯卡的RST燈 會先閃一下後熄滅 後1~2秒會閃7次間格大概1秒 後熄滅
我有量BIOS的第22腳 都是0V左右
版子的電源 我認為沒有異常
請問我接下來是不是要找CPU的PG跟RST腳電壓?
可是我一直找不到S478的腳位定義圖
有那位前輩可以幫一下忙的嗎~
再請問~南橋旁的震盪器 電壓大概0.2V~0.3V 這樣是正常的嗎?
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寶藏文獻區裡就有478的腳位圖了,請自己找一下。

网友:
定義圖WISH大已提供,南橋旁的晶振電壓0.2~0.3差不多~
我量也都是這個數字~!

网友B:
暈倒~~~我們都新手怎麼~  去寶藏文獻區
可以幫我提升威望嗎>>>

楼主:
我今天量了CPU的PG跟RESET的電壓都為1.8V
RESET的電壓這樣是正常嗎?
請問我接下來應該怎麼作呢?

楼主:
剛剛看了BIOS
SST49LF002A的資料
他的22腳是NC
那找RDY/BSY這樣也是不正確啊
那我到底該怎麼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暈倒~~~我們都新手怎麼~  去寶藏文獻區
可以幫我提升威望嗎>>>

這也是我在想的一件事=.=

网友:
...............ATX電源第8腳會發出一種負位信號,同樣會送給CPU、AGP、PCI等設備,當所有設備完成了初始化以後,CPU會發出一種請求信號,送給BIOS晶片,當BIOS晶片收到請求信號後,內部開始工作,會開始檢查主板上的硬碟信號,如:CPU、內存、顯卡............
如果設備中有未能初始化的話..CPU應該還不會發請求信號給BIOS晶片...
好像說您的RESET是一直閃....
不知道我說的對不對....

楼主:
嗯~我量了我BIOS的第24隻腳OE
發現他一直都是高電位3.3V沒有跳動的情況
所以我還有其他東西沒初始化完成?

网友:
現在越來越感到這版塊好無聊,各個都不爬文,許多案例都已討論過還在討論,

竟然還有人問要如何提昇威望?差一點暈倒...

http://bbs.pigoo.com/announcement.php?id=20#20

网友:
回复 网友C:
請參考8樓的帖子,內有我放上的波形,若只有純粹的3v高電位而沒有變動,
那可能要朝其他方向檢查,另外在這裡W先生不會幫你提昇威望,
但請到11樓的帖子裡那兒看看,有其他問題大家也很樂意回應,謝謝

楼主:
我用示波器看了BIOS的OE腳~就3.3V的高電位沒變動
我去查了DDR的第一腳應該要有一個參考電壓1.25V
可是我的只有0.28V
是不是這邊出問題
我DDR周邊的電源供給跟以下那個一樣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076&extra=page%3D2
裡面有2顆APM3055的晶體
上臂的電壓G:0.38V D:3.3V S:1.28
下臂的電壓G:1.8 D:1.28 S:0
這樣我的DDR的参考電位1.28V應該有出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F大..請問你是AWARD BIOS嗎?若是的話連續B聲就是DMA初始化失敗,

可以先往這邊查起,電源供應IC也要查查?每一插槽的參考電壓都沒有嗎?

网友:
我不知你的電源ic是何種?我從寶藏區取一份電路圖給你參考,這張板子io是ite 7812..

楼主:
BIOS是phoenix的
我的電源方面應該是你那張 零件都一樣
你圈起來的FET對照圖是Q93 我那顆是15n03
照圖來看 VTT DDR 是1.25的參考電壓吧
我VTT DDR電壓為1.28V VCC3為3.3V
這樣參考電壓那邊應該是沒問題
我3個DDR插槽的第一腳電壓都是一樣的0.28V
我再依照你這張圖去跑線看看
我想應該有斷路之類的狀況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也有可能性,值得一試,我把ga-8pe667 記憶體3槽腳位電路圖轉出來給你參考,

因為跟你討論才用到電路圖,算是第一次看,因為他們跟我不太熟  ,希望對你有幫助...

ps:第一腳電壓應該是由2.5v分壓得來,vtt ddr應該是提供排容或排阻供電,說錯別丟我雞蛋

网友:
感謝大大熱心貼文,造福大眾。

楼主:
感謝PLAYX大的線路圖
我的R53只有18歐姆
應該是這邊有問題
希望是R53壞掉
不然我就得拆一堆電容了

楼主:
拆到第3顆電容這短路現象總算不見了~
現在DDR VREF 有1.27V了
可是我的主機板情況還是一樣
除錯卡的RST 燈 還是會閃大概7次左右 就顯示FF 連續短嗶...
請問我現在該往哪邊查起呢?

网友:
F大..你可以仔細聽一下B聲是幾短嘛?在ITE7812 主機板裡RESET燈小閃代表BIOS偵測

有錯誤,沒有根據純粹是維修所見心得....僅供參考

Phoenix BIOS的報警信息比較特別,全部使用短聲。但分為3個間隔區段,根據每個區段中包含的短聲數目的不同來表示不同的信息含義。

Phoenix的BIOS自檢響鈴及其意義

1短 系統啟動正常
1短1短1短:系統加電初始化失敗
1短1短2短:主板錯誤
1短1短3短:CMOS或電池失效
1短1短4短:ROM BIOS校驗錯誤
1短2短1短:系統時鐘錯誤
1短2短2短:DMA初始化失敗
1短2短3短:DMA頁寄存器錯誤
1短3短1短:RAM刷新錯誤
1短3短2短:基本內存錯誤
1短4短1短:基本內存地址線錯誤
1短4短2短:基本內存校驗錯誤
1短4短3短:EISA時序器錯誤
1短4短4短:EISA NMI口錯誤
2短1短1短:前64K基本內存錯誤
3短1短1短:DMA寄存器錯誤
3短1短2短:主DMA寄存器錯誤
3短1短3短:主中斷處理寄存器錯誤
3短1短4短:從中斷處理寄存器錯誤
3短2短4短:鍵盤控制器錯誤
3短1短3短:主中斷處理寄存器錯誤
3短4短2短:顯示錯誤
3短4短3短:時鐘錯誤
4短2短2短:關機錯誤
4短2短3短:A20門錯誤
4短2短4短:保護模式中斷錯誤
4短3短1短:內存錯誤
4短3短3短:時鐘2錯誤
4短3短4短:時鐘錯誤
4短4短1短:串行口錯誤
4短4短2短:並行口錯誤
4短4短3短:數字協處理器錯誤

楼主:
他是那種一直連續短嗶~很急促
聽不太出來有3階段
RST閃的時候 顯示 C0->00->FF->RST閃->C0->00->FF
重覆大概7次左右
請問一下~如果會有故障碼~是代表主機板已經在POST了嗎?
那是表示CPU已經選中BIOS了嗎?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有除錯碼不代表bios已開始post,有些是誤碼,要以bios晶片 cs/oe 信號是否正常來判斷..

你還是要往記憶體-->北橋來查...

1.短接coms

2. 確定記憶體是否正常含清潔金手指跟排除相容性及供電

3. 先目視記憶體到北橋是否有銅箔燒斷,打記憶體ad線的對地阻值來判斷到北橋之間是否有短路或開路

楼主:
恩~我弄好了
會連續短嗶的原因是~~我沒插記憶體.............
所以在我換掉電容後這塊板子就好了.............

天呀~~真不知道我再笨什麼的.......

感謝P大的電路圖
沒電路圖我也不可能查到那顆電容有問題
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G:

恭喜你修好了,c0是最難搞的,希望F大能常來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