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機電容爆

楼主(2009-04-10):
請問~478的主機板我在安裝作業系統的時候突然發生爆炸聲~電腦停了~我看CPU旁邊的電容爆了2顆(不是一般的爆感覺是電容撐不住衝擊的爆開冒白煙)。CPU、記憶體、顯示卡、光碟機、硬碟、電源供應器都是好的,第一次遇到,也找不出原因。
想請問各位前輩有愈過類似的或是知道原因出在哪?   麻煩教導一下~~新手還在學習中請多指教!

网友:
CPU、記憶體、顯示卡、光碟機、硬碟、電源供應器都是好的
剩下的當然是主板問題囉
換電容 上假負載 量電壓......

网友:
您說
""CPU、記憶體、顯示卡、光碟機、硬碟、電源供應器都是好的""
在這裡就已經出問題了

基本上在安裝作業系統時屬於高負載
會爆電容
80%是您的電源供應器已老化損壞輸出功率已不足
15%mosfet老化
5%電容老化.體質不良

先換電容.足w的電源供應器..測試後再說吧

网友(2011-01-26):
電壓不穩,換電源供應器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