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X 12v電源部份-短路

楼主(2009-04-11):
在論壇上看了多篇討論.於是拿起手邊的板子ASUS P4P800-X
先從對地阻值量

結果.先發現CPU供電部份2相的COM下組有短路之嫌

對地阻值測量如下(紅棒對地.黑棒測點)

紅棒 D  黑棒 S ---->0    黑棒 G ---->1.  數字表不動
黑棒 D  紅棒 S ---->0    紅棒 G ---->1.  數字表不動

於是將其 LD1010D 拆下來量
結果如上圖...竟然4顆MOS測出數字都相同

問幾個低階問題..各位大大別罵小弟喔!!
D  S 極雙向都是0  .. 請問這4顆MOS是否掛點了???

如果要代用LD1010D..24V.50A.是否找相同或大於24V.50A的就行
不知下面的datasheet 是否找對???

如果4顆MOS是同時掛點了.
那週邊的HIP6602BCB.及HIP6320B.是否也該一同換新????

HIP6302 PWM.pdf (185.92 KB, 下載次數: 98)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問的問題我看的不是很懂,不過你可以先試試看不插12V 4pin插座看主機板能不能開機?大部份的主機板沒有插12V 4Pin插座是可以開機,但是除錯卡顯示FF-00,當然沒有螢幕顯示。
一般來說上、下MOSFET是下面的MOSFET(S極接地的這個)比較容易壞,由於在主機板上是各相並聯,所以它如果其中一組短路,那你測量起來就是全部短路的情形,你必須焊下一個就測量主機板一次,直到短路情形解除為止。
電源管理晶片是確定有壞才換的。
MOSFET代用的問題在舊文提過很多次了,一些重點我都有提過,你要自己找一下。

楼主:
收到.....感謝W大

SORRY...發問寫的不清不楚..小弟罰面壁 5分鐘n_074|

小弟是都還未插電...單看論壇上的文章.一邊操作測量練習
數字電表.紅探棒接主機板RS-232對外的螺絲孔..黑探棒量MOSFET的.D.G.S極
發現這塊主板下組MOSFET.LD1010D.的零件在主機板上
D極.S極.對地阻值都為0歐姆
比對手邊其他型號的主機板都只有S極對地阻值是0歐姆

於是把LD1010D拆下來量(P大有說要先放電)
數字電表..擋位:二極體
紅探棒在D極...黑探棒在S極...電表顯示002歐姆
紅探棒在D極...黑探棒在G極...電表顯示1.     歐姆(在最左邊的1.&應該講無限大吧!)

黑探棒在D極..紅探棒在S極..電表顯示001歐姆
黑探棒在D極..紅探棒在G極..電表顯示1.     歐姆(在最左邊的1.&應該講無限大吧!)

4顆LD1010D測出數字都是一樣
想問的是
問題A...不管紅.黑探棒在D  S 極雙向都是0  .. 請問這4顆MOS是否都掛點了???

4顆LD1010D都拆下後
主機板上原本黏LD1010D.D極的接點.對地阻值才有086歐姆
問題B..地阻值086歐姆.算不算"短路"

問題C..LD1010D的datasheet 是否找對???(還不太會找規格表)

主機板目前都還未插任何電源..明天除錯卡到貨才準備上電

网友:
回复 网友B:

MOSFET怎麼測量好壞我以前有說過,也有人貼過視訊(好像是playx貼的),我忘了在那裡了,請你自己找找看。
如果你確定放電完之後MOSFET有短路現象,那當然是壞了,那主機板的短路應該也會消失,這才會要你拆焊一個就測量主機板一次的原因。
MOSFET一般在D-S有一個二極體,所以在測量時會有一邊呈現二極體的順向偏壓現象,這剛好可以提供一個測量好壞的指標,你多測量幾次就會有心得了。

楼主:
感謝w大
p大那文章小弟有看過..只是連到阿六仔那邊常看不完整

只是小弟不敢肯定.判斷的對不對.
因為一次4顆量出的數字都一樣.沒有一些些的誤差
(照文章來看.4顆mosfet是壞了)

w大的說明.小弟了解了....阿哩阿豆
明天來去買零件.還有除錯卡到..再據續下一步

网友:
在測量mos時,有看過文章是寫先用電錶一支探棒將mos的三支腳短路後,
再測量D-S之間的壓降或阻值,這樣測量不知是不是很正確呢?
我有試過!好像G-D G-S 之間沒有短路及壓降就是好的,而且只有D-S之間
會有阻值或壓降,若有錯請大家糾正,謝謝!

网友:
由於製程的關係
在MOS的D極跟S極會產生一個body doide(PMOS NMOS的方向不一樣)
所以在用電表量測MOS的D極跟S極會產生順向電壓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c大的圖解n_092|

楼主:
小弟想要再確認的是
於下二張圖
第一張圖.紅色區塊內mosfet的D極.對地阻值是無限大..小地能確定是OK沒短路

但第二張圖的藍色區塊內(電容的正極端)對地阻值卻只有91歐姆.
這樣是算OK沒短路..還是不OK有短路須要再查??
(因為再來就進入CPU座的底下了)
(看過幾篇範例.對地阻值都有幾百歐姆..但小弟這張板子卻沒過百歐姆.所以小弟不會認定)

第二項想要請各位大大確認的是
原本的MOSFET是LD1010D..24V..0.0045歐姆..50A..80W
小弟手邊有比較相近的MOSFET是
NTD60N02R..24V..8.4m歐姆(應該是=0.0084歐姆)...62A..58W
替用OK嗎?
(還不太會看規格表..怕暗看錯.煩請各位大大幫忙確認)

(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小弟覺得不妥,你要代換mos的內阻(rds)比原來的大 跟 功率(pd)比原來的小,很容易

發生高溫燒毀,請看下圖...

你在3樓說4管mos的ds短路,MOS上管ds短路無法關斷,12v有可能直接通過電感造成電壓太高而燒毀cpu,

ISEN1,2為每相電流反饋,VSEN為核心電壓反饋,如果gs也短路hip6602b可能也不保,只是可能喔給你參考...

网友:
通常像hip6602b這種驅動IC可以量 XGATEX 這部份的接腳對地的阻抗
有問題的阻抗都是相當低的

楼主:
嘻嘻!!找到了n_136|
IPD04N03LBG....30V..50A..0.0041..115W
P大..這顆應該OK了吧!!(如果小弟規格有看錯.煩請幫糾正.謝謝)

ffl大大您說的
"hip6602b這種驅動IC可以量 XGATEX 這部份的接腳對地的阻抗"
小弟愚笨:on_074| :on_079|
請問.."XGATEX"是指哪裡??(hip6602b.規格上沒看到該接腳)

网友:
請問.."XGATEX"是指哪裡??(hip6602b.規格上沒看到該接腳)
綠框就是了

楼主:
感謝pass520qq大大的解說.....

小弟看懂了

网友(2009-05-30):
最容易的方法就是用烙鐵把二個電感拆下!量接12V的那個MOS就行了,紅棒量D級,黑棒量G級和S級
不拆電感其實也可以量的出來

网友:
最近我在搞這塊 ~ 這塊對岸 ~說問體很多 ~ 我遇到的 還有 檔 BIOS
會出現 機殼沒觀 還有偵測到新的CPU .檔在BIOS那的畫面
還有有時可以POST 過 有時不過 檔C7 ~~~可能是IO PS/2 的問體~~---
BIOS 刷過 ..還換上4M的BIOS*原本3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