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1G+S出現的問題..[已解決]

楼主(2009-04-11):
想請教前輩們..
我有一台故障的Benq FP71G+S按下電源後....
電源綠燈會亮一下....然後就自己暗掉....
如果是按著電源不放....
有時會一直亮著綠燈....
但一下子就變橘色的燈....這個過程中都沒畫面....
想試著自己修修看....
大概要朝那個方向去處理??

网友:
會亮一下就關掉的情況多半是電源保護電路啟動
論壇跟電源與高壓板相關的例子蠻多的
您可以試著先看其他的例子做檢查,在附上照片與測試了哪些地方與結果的資訊
這樣對提問比較有幫助
查電源各輸出電壓,檢查開關晶體,檢查電源管理IC,檢查有無虛焊,檢查電容等
這些論壇上的文章看一下都會有提了 以及要怎麼檢測的方式也都有

网友:
剛修好一台爆電容的 Acer AL1711!
狀況也是開電源, 綠燈 -> 閃爍 -> 暗掉 -> 重覆!

我這個問題很好解, 因為目測就看到直流低壓電路區塊的電容有4顆, 其中3顆以爆凸! 換掉問題就解決! 4顆全換以決後患!

我認為電壓不穩時, 造成 A/D 板上的動作誤判或電源保護動作造成 LCD 一直開開關關! 不論如何, 你可先用換電容來先排除這個疑濾, 如果問題不能解決就可排除這項可能, 那就必須開始追蹤電路的各點工作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正如前2位大大所言
電源與高壓板相關
論壇上的文章看一下都會有提了 以及要怎麼檢測的方式也都有

如還有疑問
請貼圖說明

楼主:
嗯嗯....
感謝大家....
我來去爬文先....

网友:
先檢查看看是不是有電容鼓起來(要換掉),或是電路板的那個地方很明顯黑黑的,
像被燒後久的感覺,就往那邊檢查看是否有元器件故障,短路.
如果都不會,那請把C5707 4個,FU9024或11P06 2個 及寫著PFxxx的保險絲
測量看看是否有短路,有短路的,再拆下來,再用電錶量一次,確定還是短路
如果是,就換掉吧!

网友:
努力爬文中...感謝各位大大熱心教導

楼主:
感謝qoo007提醒....也感謝各位前輩....
爬文發現有前輩修過同一款液晶..
於是就量測一下一些點....
發現真的有一顆5707已經掛了....CE腳短路了....(被擊穿了吧.. )
同電容的另一顆5707的阻值不確定是否正確..待買新的來後測試..^^
另外,那顆電容,也不確定數值是否正確,亦等買來新品後測試....
如無意外....5707最多2顆,電容1顆..就可以搞定....

另外..關於3A的保險絲電阻..
拆下後量測應該是短路才對..是嗎??
不知我的觀念是否正確....
因為對保險絲來講..電流過大會燒毀變成斷路沒錯吧??

再一次感謝大家..^^

网友:
量電晶體用數位電表電晶體檔位測hFE值比較簡單
只要比對是否在規格範圍內就好
有多買還可以當成配對的參考(我都怕搞壞每次買零件都會多買@@)
保險絲斷路就是壞了沒錯

楼主:
已經解決....現在快樂使用中....^^
我的部份是壞了2個5707電晶體....
一個CE被擊穿....
另一個CE沒被擊穿....
但由於手中沒有可量hFE的電表....
所以只好立用電晶體的特性....
BE、BC之間應該不會是低電阻或是短路的狀態....
並必需保持單向導通....
所以確定另一顆5707雖沒被擊穿....
但仍屬故障....
換上兩顆5707後....
裝上測試就完全OK了....
太感謝大家了....

网友:
恭喜您...修復成功n_034|

网友A:
恭喜~

我猜當你修好了一台,還會在想修下一台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

我猜當你修好了一台,還會在想修下一台低!

呵呵呵~~
被tony版主發現了....
修完還真的會想要修下一台來練功....

网友:
修好時那種喜悅,真是很以形容,HAP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