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A8V-E SE C1的問題.很難開機.

楼主(2009-04-12):
朋友又拿了一片剛過保的華碩主機板A8V-E SE給我研究.
從他的口中說可以開機.進入XP玩遊戲也沒什麼問題.但是如果再重開機的話.
會開不了.必須切斷電源些許時間才能夠再開機..
板子拿到手之後.上除錯卡跑看看.發現POST 程序有異樣.就是C1的時候會閃3次才過下一碼.
給我的感覺好像偵測記憶體有困難的樣子..於是我索性把記憶體拿起來..再測試看看..
挖勒..他還是C1閃3次.然後停在C1..
今天我把這片板子拿出來大家研究研究..順便聽取大家的意見..
1.剛開始有裝RAM的時候.C1雖然閃3次.但能可以跳過.好像是RAM本身有問題..(當然我有交叉換過好幾片)
2.不裝RAM了.照理講應該直接停在C1才對.他還是C1閃3次.才停在C1.
我的疑問是..跑POST程序偵測主機板是否有正確插上RAM的偵測點是哪個?偵測RAM本體不良又是哪個?
CPU工作條件具備後.向BIOS提取資料後.偵測RAM 的工作是他對嗎?那RAM回應點是哪個?
還是這個問題點另外有元件在作怪.
最後..希望大家聽的懂我在說什麼 0.0 --------------為瞎密我總是遇到那麼難稿的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又拿了一片剛過保的華碩主機板A8V-E SE給我研究.
從他的口中說可以開機.進入XP玩遊戲也沒什麼問題.但是如果再重開機的話.
會開不了.必須切斷電源些許時間才能夠再開機.....

建議先更新 bios 看看,

楼主:
感謝MAX194956956大大的加入.
因為相同的板子我剛好有2片.那片POST不跑的.我已經跟這個板子BIOS互換過了.
除非2片BIOS都有問題.因為互換了.還是一樣.所以舖上來跟大家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先檢查記憶體供電,參考電壓也要檢測

2. 把記憶體插槽清一清

p大可以順便報一下io型號嗎?謝謝

楼主:
回PLAYX大大..
IO跟之前A8V-E SE POST 不跑那篇一樣.
W 83627EHG-A
偵測RAM的部分.只是供電電壓跟參考電壓而已嗎?
是否意味著因為電壓異常而連續閃3次是嗎?
插槽清潔因該無關.沒插RAM他也閃3次.
VDD=2.8V  OK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怪不得覺得很面熟,你運氣真好...

既然擋c1當然要從記憶體查起,請問p大你的參考電壓量多少?

我曾修過一張板子,時好時壞,有時正常有時25或擋c1,這時

我當然朝c1方面修,結果是電源ic出問題,型號好像rt9173,

也是抓好久,因為時好時壞等到最後真壞才抓出毛病..

网友:
這裡有Playx大大貼的DDR腳位定意.
希望對pass520qq大大您有所幫助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678&highlight=DDR
(第五帖)

楼主:
playx大大..
拍謝..這一兩天事情多.
關於記憶體參考電壓.我測試為 1.4v
不知道會不會太高..
觀察中發現  記憶體vdd電壓=參考電壓*2倍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個電壓值好像有點高,可用同樣電錶測正常板子看看是不是電錶精準度的問題?

假設在別的板子正常,小弟認為可先從這裡著手檢測,參考電壓的電路組合相當

多種,p大你要跑一下電路就可得知...

vdd=2.8v會不會也偏高呢?看你測的腳位是哪一腳?如果是184腳就還ok,若是別腳就好像偏高點,

如同給記憶體加壓超頻,會造成不穩....測量前建議先短接一下cmos.

楼主:
感謝playx大大..
的確.這個電壓是高了點.由於參考電壓是1.4v
所以造就了vdd電壓2.8v 在wish大大這篇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545&extra=page%3D1中所提到的
可能物件就那2個.等我把他的型號查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楼主:
負載電壓控制元件CM8562
ram供電MOS APM2014N
0.0原本我要拆另一片a8v-e se  的零件過來.卻發現型號不一樣.順便鋪上來讓大家看看.
哪一個比較優..他的編號是 APL5331
在取下它之前我已經量過它的輸出是 1.3V
看看大家對於這2個元件哪一個比較優...

网友:
回复 网友D:

p大..我的意思是從記憶體插槽裡測量,測量參考電壓跟主供電

vdd,你所po的mos跟電源ic你所檢測是有問題嗎?

ps:7樓的ddr資料鬧雙胞,我有更新請P大跟L大在過去看看..

楼主:
感謝playx大大..
可能我表達的能力有問題..導致playx大大可能還不知道我的意思.真抱歉..
我重新簡單的方式再陳述一次.希望大家能理解..
狀態1.測試時有加記憶體(單然是正常的).post跑碼是00-c0-c1-00-c1-00-c1-xx-xx-....至開機完成
狀態2.測試時沒加記憶體post跑碼是00-c0-c1-00-c1-00-c1卡住停在c1
狀態2因為沒插記憶體所以卡在c1原本是正常的.但是他多跑了c1-00-c1-00
參考電壓1.4v vdd=2.8v比正常的1.3v vdd=2.6 不是高很多..是否真的造成上述的問題.
是我不解的地方.也是我提出來討論的地方..
結論..不管加不加記憶體post都會多偵測2次...

网友:
回复 网友E:

pass大,會不會是除錯卡的問題?
還是把除錯卡插到另外的 PCI 插槽看看,

您說可以開機,理論上應該沒問題才是,電壓多0.1應該還好吧?

還有,記憶體插槽的電解電容會不會有問題?

不好意思,所學有限,以上是我個人看法,請 pass大參考一下,若有錯還請包函!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的解讀是當cpu還沒選中bios時,診斷卡所顯示的狀況都只能當作參考,每張診斷

卡都會有不同的顯示方式,再來我所說記憶體的供電,正確應該是要從記憶體插槽量

起,電源ic正常供電並不代表記憶體插槽供電正常,p大你有2張同樣的板子,剛好可

以互相比對....

楼主:
感謝playx..
正如您所說..當cpu還沒選中bios時,診斷卡所顯示的狀況都只能當作參考,每張診斷
卡都會有不同的顯示方式..
的確  這片板子在記憶體偵測的時候會多1-2次.至於為何參考電壓會1.4-1.5v造成vdd為2.8-3.0v
乃華碩主機板bios原廠預設為auto的狀態....我把他調整為手動.並且設定電壓為2.6v
再回來測試...參考電壓 1.3v  vdd=2.6v
可能記憶體 體質不佳.主機板ai假聰明.所以造成開機困難..經過手動設定之後..開機就順暢多了..
此板算維修告一段落..謝謝大家意見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F:

其實這張板子我有組裝過,但我也是都設auto,當遇到c0,c1時有時

跟bios有關,也就是我說要短接cmos讓它回到原廠預設,在記憶體供電

方面這張板子可能有偷跑加壓超頻嫌疑,造成一些普通記憶體會呈現不穩,很高興

跟你討論讓我注意到這張板子,也順便恭喜你修好了...

ps:可以告訴我小妖精在哪嗎?偶求求你...

   這塊板子bios有更新到新版嗎?

网友:
我現在幫別人組電腦已經很少用他們家的MB了....
因為....它的AI都會常常自作聰明偷偷超頻....
一開始大多沒什麼問題....
但用久了以後慢慢有些元件開始老化....
就負荷不了超頻的狀態....
就會開始問題一堆....
所以後來都改用GIGABYTE....
但前一陣子GIGABYTE好像也會這樣(INTEL 9系列晶片組以後)....
差點沒昏倒....
現在用EP43....都會記得手動把它改成標準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