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電機板-USB座旁電感疑問[已證實]

楼主(2009-04-12):
今天零晨朋友拿來了一片被退修.的筆電機板(未問及型號)
要小弟幫忙焊上USB插座

拿到板子一看....天阿!!!!!
板子上USB功電及訊號的銅柏接點已被上一手.弄失了一半不見嚕!! :on_080|

且朋友帶來.新的USB插座又不太合
於是要小加工一下
還要刮綠漆及跳線:on_144|

再把USB座焊上去

都手術好後把板子交給友人
這時~~~~~~~"他"才再拿出一個小零件出來
說.....剛開始忘記拿出來:on_130|

用放大鏡看了一下.應該是電感

可是~~~~~怎都看不到焊點??:on_079|
是SMD的關係嗎???

心想...先焊上去再說~~~~
焊好後一量.確定線路不通

由於沒這種的零件
於是~~管它三七二十一...
給它用跳線的吧!!(反正不是我要使用的):on_136|
搞定後趕緊交給有人~~~趕他走:on_125|
(由於只有機板來..所以小弟也沒給它通電測試)

事後趕緊上論壇來發文

想請教各位大大
USB線路上沒接這個電感..該USB座能使用嗎?
資料傳輸會不會有所不良影響???
如沒該零件.還有別的代替方法嗎?

网友:
那個電感是為了降低EMI使用的 會對USB的信號有些許的影響  決大部分不會影響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到...感謝c大解說

那是不是說:
一般是能正常使用..

""決大部分不會影響使用""
但也有"可能"有機會.會造成某資料不正確或完整
是嗎??

网友:
除非是用示波器跑USB eye-diagram 不然是無法詳細知道會有多少影響
http://www2.tek.com/cmsreplive/t ... 6.34.30_2161_EN.pdf

不過拿掉EMI的CHOKE  影響本來就不會太大(只有信號rise/fall time會有影響)

楼主:
明白嚕!!

感謝cakey大大的解說n_082|

楼主:
已證實
沒電感那USB埠.一般傳輸資料都正常..但3.5G無線網卡傳輸不正常

网友(2009-05-30):
一般使用上是不會有影響的啦!我在公司修客退品有時太舊的板子我也是用跳線的!一樣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