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BENQ LCD 2SC5070 11P06維修零件代用

楼主(2009-04-12):
維修LCD常缺零件,小弟找到一些代用零件
希望能幫上忙
2SC5070
代用
2SCC2040
2SCC5706
2SCC5708
D1804
2SCC3807
2SCC8050

FOU 11P06
代用
DP10P06
FU9024
FU9030
J587

如有錯誤,請先進們指教

网友A:
好像是2sc5707!5706代用5707好像再壞的機會較高說~
不知有沒有人實際經驗!

楼主:
打太快加眼花
2SCC2040
2SCC5706
2SCC5708
2SCC3807
2SCC8050多打一個C
謝謝指教

2SC5707/2SC5706再壞的機會真的很高
如果換上後壞了先檢測0.22u 160v的電容
有時是這顆電容引起2SC5707故障
這是單一問題,引起2SC5707故障的問題還有很多

代用2SC5707還有
D882
2SC5694

网友(2009-05-25):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2sc5707!5706代用5707好像再壞的機會較高說~
不知有沒有人實際經驗!

應該不會吧~
不過用D882代用更耐用,也比較便宜

网友:
不錯哦收下囉謝謝感恩

网友:
我都換C5707~修到現在還沒被退貨過呢^^

网友:
J598也可以用FU9024代用,今天遇到一台是J598壞掉
就是用FU9024更換代用的,目前燒機中~

网友(2009-09-17):
感謝大大的經驗分享~~

网友(2010-06-17):
了解,謝謝大大們提供的經驗談

网友:
感謝資料提供,謝謝

网友(2010-08-15):
回复 网友B:

我碰過同樣狀況
0.22u 160v的電容
有時是這顆電容引起2SC5707故障的

网友(2011-05-12):
11p06代fu9024 真正好用 剛又用到一次了~

网友:
感謝大大的經驗分享

网友:
很有用的經驗把它收藏了,謝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