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BenQ PI板上的二極體代用問題

楼主(2009-04-12):
剛剛跑了電料行 都沒賣SB360-O340C
                  SB360-0336C

                  這2個二極體,只有看到SB560 和SB340 還有SR360 但老闆娘說不能代用
想問知道的大大,有何代用的二極體,感謝

楼主:
引用 楼主:
剛剛跑了電料行 都沒賣SB360-O340C
                  SB360-0336C

                  這2個二極體,只有看到SB560 和SB340 還有SR360 但老闆娘說不能代用
想問知道的大大,有何代用的二極體,感謝 ...

打錯,是SB360-0340C

网友:
小弟還不太會看規格表
以下是小弟找到的規格表希望對F大有幫助
SB360 -SB3100- 3.0A.pdf (59.44 KB, 下載次數: 121)
SR360 -SR3100- 3.0A.pdf (60.07 KB, 下載次數: 81)
SB560 - 5.0A.pdf (63.12 KB, 下載次數: 78)
SB360 - 3.0A.pdf (48.83 KB, 下載次數: 79)

不太一樣的...50V~1000V的
SB360 - Single Phase 3.0 AMPS-50V_1000V.pdf (74.27 KB, 下載次數: 78)

网友A:
請問你看的懂 datasheet 麼?
SB360 就 google 找到的 pdf 資料是指 3.0A SCHOTTKY BARRIER RECTIFIER, 也就是 3 安培的 蕭特基二極體!

就我看特性表上說明 SB360 的
peak Vrrm(逆向瞬間電壓) = 60V
一般 Vr(逆向電壓)=42V
Io(平均工作電流= 3A
Ifsm(順向湧浪電流)=80A
Vfm順向電壓=0.74V
Ifm(逆向電流or稱漏電流)=0.5~20mA
Cj(極間電容)=250pF
Rja(溫度阻抗變化)=20K/W
Tj(工作與保存溫度)=-65~150度C

所以這樣你看的懂麼?

而你說有的 SB560 逆向電壓也是 60V(peak) 跟 42V, 電流達 5A, 順向電壓 0.7V, 其他我不說了, 電壓規格夠用, 能用!
而 SB340 不過是逆向電壓較低, 40V 跟 28V, 其他電氣特性都跟 SB360 相同! 而這顆能用與否, 取決於你的電路的逆向電壓是否會超出這顆的規格!

所以我想你應該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你看的懂 datasheet 麼?
SB360 就 google 找到的 pdf 資料是指 3.0A SCHOTTKY BARRIER RECTIFIER, 也就是 3 安培的 蕭特基二極體!

就我看特性表上說明 SB360 的
peak Vrrm(逆向瞬間電壓) = 60V
一般 Vr(逆向電 ...

感謝H大,雖然我不懂那些名詞,不過我有比較一下,我也有去找過DATASHEET,但還是很懷疑,因為老闆娘跟我說不能用。明天去買來試一下好了

楼主:
目前電料行都找不到代用的sb360的二極體,有哪位大大肯出圓手相救

网友:
你或許先出圖來參考 看是用在哪
這裡有做精修液晶螢幕的網友好像不少 可以提供他們做進一步的判斷
不然我也是覺得SB340跟SB560都能代用  畢竟一般液晶螢幕頂多用到12V而已
怎樣都符合這2根蕭特基能接受的電壓

网友:
找看看有沒故障品沙肉,說不定就找到你要的了
祝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