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漏電?

楼主(2009-04-13):
換上四顆新電容,不小心被電了一下,
順手拿起電表用探棒碰觸電容頂端,發現有電!請看照片

只有一顆電表沒反應

( 這是 CRT 內一小塊電路板,因有一顆電容爆漿,故把四顆一起換新,旁邊的電阻及二極體,我有拆下來測量,有換一顆電阻,其他都正常 )

請問 各位前輩,這是電容本身漏電還是電路板或是旁邊的零件漏電影響?

該如何檢查?請 各位前輩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
我的看法:
電容漏電就會造成濾波失效or減低效果, 因此電路的漣波比較大, 相對 Vp-p 值就會比較高, 因此對串聯的的電阻就要承受比較高的工作電壓, 久久就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 hope大的說明,

我對電路很外行,心想已經換四顆新電容,不可能那麼巧,有三顆會漏電吧?

是不是有哪裡出問題?

補正面、反面照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覺怪怪滴,電解電容2跟引腳必須沒短路(廢言),引腳跟外殼也必需絕緣,M大可拆下

測量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報告 P大,
那四顆 4.7uf  400V 電容是新的,尚未裝到板子前已經測量過,值跟充放電都正常,
當發現有漏電現象時,也拆下測量過一樣正常,這就是我不解的地方?

旁邊的二極體及電阻都已經拆下量過,只有一顆 220K 的電組壞,已經換新,
現在只剩那顆藍色的 630V 電容尚未拆下來測量,等等有空再拆它!

网友(2009-08-26):
電解電容器長針是正,電解液是負,短針不是負極喔只是引線! 正極為陽極鋁箔,表層有厚厚的氧化皮膜,這皮膜衰減,洩漏電流就增多,但這個不是你量到的漏電,你量到的應該算負極總合吧!(做真正的接地就會不見了) 你有看過另一種電解電容器嗎?正針一邊負針一邊,負針是黏在鋁殼上的 ,至於四顆有一顆沒電,是因為它兩顆一串聯為一組,這組沒電的電容其負極接在大接地上,另一組則不是喔!

网友:
應該只是輕微洩漏/感應現象,導致電位,因為電錶內阻高,可測得一電位差,觸摸到也會有麻麻的感覺。

所以一些高壓電容也會在頂部加上塑膠蓋,避免誤觸遭電殛。

楼主:
謝謝 midole大及狼大的解說,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