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聯強 LE711液晶 P+I問題(已修復)感謝大家 -補上改機圖

楼主(2009-04-13):
本來這台只是黑屏 大率波電容老化'' 小弟是在上班時拆開檢查 在測量時不小心短路到MOS晶體使得背面SMD貼片元件燒掉了幾各....
這塊板子還有就嗎??燒毀之後 12V 5V 3.3V都量不到ㄌ  本來可以..

還是可以用一樣是四燈大口的電源一體板 給AD版 12V ON/OFF ADJ 去動作呢?
有沒有大大可以提供一下  電源跟AD版連線 個腳位定義  感恩
誰知道這些貼片元件是什麼??有無取代方法  根這款的電路圖ㄋ??

网友:
燒的屋漆嘛黑
上頭的編號說是電阻
旁邊那顆8腳的電源管理IC編號是?
說不定有大大能幫你推估出這幾顆電阻應用什麼值

楼主:
上面標號這星期回家 在附上
我想燒毀的地方因該不只這裡  因為12V 5V 3.3V都變量不到囉
我是否可以用其他P+I版代換呢??
還有我也忘記之前 12 5 3.3V是哪幾之腳了 有辦法得知 或是有脽有聯強的機器 測一組給我

网友:
看來看去只有這片跟你的最相近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0914586532

网友:
請大大確認AC110V的電源是否正常運作
如果正常再確認是否有DC的輸出

圈選的地方確認是否故障

楼主:
恩.那ㄍ晶體量過OK P-N-P 順向島通電壓正常

网友:
大大
紅線是否接橋式整流器的負極
籃線是否有接顆電阻,另一端是否接橋式整流器的正極
查看是否有電壓?
紅線內的MOS管是否故障
以及二極是否故障

如果正常,就要換電源IC看看

网友:
不曉得這個是不是也能像atx一樣,有輸出修二次側,無輸出修一次側呢?

楼主:
了解  星期四考完試之後 在回上測量數據  大致上有方向ㄌ 感恩

网友:
小弟研判電源IC應該已故障
這板子跟BENQ的P+I很類似
小弟研判無DC就要往AC的電壓查(q大有說出維修程序)
需要確認一次測電源後開始查看(高中老師說:不知故障原因先檢查輸入電源)(AC或DC)一次測->(二次測)輸出電源(整流或變壓)->電源電路(IC/電晶體/變壓器)
不管任何的電子產品只要故障,在沒有相關儀器測試時,就從基本的電源開始查起
再循序漸進檢查相關電路

個人小意見如有錯誤請前輩們指教

楼主:
電源IC是SG6841S 電源IC好像沒VI進去  該從哪裡查請呢  爆掉貼面電阻 因該是多少ㄋ

网友:
感覺爆掉的可能只是4顆同樣小阻值的保護電阻
看規格書是用0.3歐姆 2W的,可能是貼片電阻的關悉所以用了4顆來頂2W用

楼主:
我拆下紅圈的電阻良好開是開路了所以我剛剛量那電阻電壓98V 在下
R821 R822 R823  都沒電壓了
換上一個20歐母 兩瓦的之後..發現.....電壓好像都若再R821 R822 R823之間 約160V
再來下去都沒電壓了.....
R821 R822 R823 原本是一千五百多K歐母  但是現在又良不到了??
怎麼辦阿到底~~~

另外  請問 如果找出AD跟P+I對應的哪些腳位  接近去AD就可以動作了呢
有沒有人可以提供一下腳位  還是我拍背面全部有人可以幫忙判緞嗎

网友:
您可能要拍一下這範圍的背面
也可以檢查高壓部分的圈起來那些元件
電源管理IC的檢測可以參考W大之前的文章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287&extra=page%3D2
MOS的測量有P大的文章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464&extra=page%3D1

楼主:
感謝大大回覆
電源IC是 SG6841S
現在ㄊVIN都沒電壓  進去該怎麼半呢
你打圈的元件我會拆下來檢查一下
沒電壓進去  可能是SG6841S損壞 還是外部電路損壞
VIN為第三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壓沒進IC的Vin.當然要查Vin腳.前面電電路阿!!
等有電壓進ic再判ic是否良好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指點
小弟這星期放假在把IC 3腳段開量 看看VI電壓
我傳了兩張 背面圖 畫上了正面零件  煩請大大們幫忙看看
造成沒有VI可能哪些零件損壞呢??
還有 如果我要來別的P+I板來代換 可以幫忙看一下腳位定義嗎??
小弟判段 不知道有沒有錯誤 請大大們指點一下
白 灰→12V
紫→5v
藍 黃 →adj  on/off
橘 紅 咖啡→Gnd

楼主:
我如果要改P+I版 誰可以幫我判斷一下 AD跟PI各腳定義呢

楼主:
目前查了一下  有電源出書了 原來是我一顆 電容接錯邊
不過現在因該12V輸出的  卻都8V~12V一直變化
第三腳輸入也是10~16V跳動  這是什麼狀況阿  ''  因該正常都14V吧
電壓一直跳動  AD版會動作  但是高壓版 點不亮呢
有高手可以幫忙指點一下嗎??
1.SG6841  第七腳9~16V 一直跳動
2.C809 更換10u100V  是新的  D802單向導通(正常)  R807(15歐母 正常)
3.我放假再測
4.我會試看看
5.U800  U802跟另一台的聯強面板對測 也正常,  VR801 我忘記測 我會測看看的
6.圖是舊的 我上次經過您指導已經把2W0.2R換上了
7.T801 我會把好的根這版子檢查一下   C805  400V濾波電容 以換新的
謝謝大大指導  希望能找書 為何  我6841的3腳的7腳電壓都一直不穩定大範圍跳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 SG6841S 資料有看麼?
你那4顆 SMD 電阻 小龐大有告訴你在規格書上寫的是 0.3歐姆 2W, 用 4 顆並聯, 所以一顆約 1.2歐姆用0.5W, 並起來用就相同了, 這顆小電阻接到第6腳 Isense, 錯誤的話 IC 應該會停止動作做保護.

1.SG6841  第七腳9~16V 一直跳動
Ans: 這第7腳要有穩定的電壓 VDD, 電壓不穩你跑一下線路應該可以看到穩壓電容與二極體接到變壓器, 第8腳輸出PWM給 MOSFET 工作, 變壓器才有電流通過, 你的第7腳的這組變壓器繞線才有感應電壓送進才有穩壓. 電壓一直跳, 光 9V 就低於 VDD工作電壓, 當然 SG6841 就不工作了.

加油~

楼主(2009-06-25):
感謝大大  我已經換一塊新的電版跳線跳一跳  接上OK
不過過程有點小插曲我用這塊電源版改
它ON/OFF是負觸發的 結果把高壓部分悍下來多接一塊高壓條 再接ON/OFF  12V GND 上
試機正常 不過機子退回給同學了忘記拍照

才想到可以用繼電器把ON/OFF打到接地就不用再外接高壓條囉

花費$220(電源版)+$85高壓條  下次85用小繼電器就可以省下來了

它ON/OFF是負觸發的

它ON/OFF是負觸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恭喜修復完成,建議重新接過的線不要用電火布,數量又很多~

電火布他久了會軟,液晶又熱要小心脫膠的問題,建議使用熱縮套管,材料行都有賣。

网友(2009-10-19):
回复 网友C:

ON/OFF是負觸發的.....
有顆IC4069或許他可以不用繼電器就可以解決的;
之前有看過,但沒有記下,但IC4069是正確的!!

网友(2010-08-21):
開板大大...請問你這張P+I板還有留著嗎??

如果有的話能否割愛給小弟呢?? 感謝

楼主:
留這阿''  只是...板子太多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塊   不過  這很好改''

网友:
開板大大...我的螢幕跟你一樣都是黑屏
也跟大大一樣不小心短路到K2645...燒掉同樣的4顆電阻 哈
我在我原PO上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mp;extra=#pid302815
有說...接了0歐姆的電阻+換K6245...
結果燒掉保險絲跟新的K2645....
我想學大大換P+I板看能不能修好...

想請教大大是用哪塊P+I板??怎麼跳腳的??
還請大大不吝賜教XD

楼主:
接了又燒掉...表示'''  你電路哪裡有短路到了~~!!!
至於跳線  很簡單阿...判斷一下腳位  找4登小口的  p+i板  接上就好''
我當初是買到  附觸發的p+i  當時後又會改電路  所以  花了很多時間...
你可以參考我當初判斷腳位的''  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13480-1-1.html

网友:
levis123123 大...
怎樣知道它是正觸發或副觸發阿??
賣方會告知嗎?

另外想請教...
這個短路大概會在哪裡??
我知道這樣問很笨-.-a
我在猜說有沒有可能是K2645附近的元件因為損壞造成的短路??

有點想要惡搞...
K2645先不接,看會不會又燒保險絲...(畢竟K2645蠻貴的)
這樣就可以縮小短路點的檢測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對啦k2645先不要接,看sg6841的7腳8腳有沒有正常輸出 ,及三腳有沒有正常輸入

网友:
回复 网友E:

盧大...哈哈SG6841S只有第三隻腳有壓降...而且還是54.5V....
7、8腳位完全沒有輸出ˊˋ
其他腳位也完全沒有輸出....
看來SG6841S這顆電源IC是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應該不只sg6841掛了,前面那三顆514k的電阻(也有可能是兩顆電阻,阻值加起來應該有1500k左右)應該也阻值變大了,應該到vin(pin#3)的電壓不會超過16vdc你可以先查查

网友:
回复 网友G:

沒錯 在還沒燒之前 Vin的電壓不會這麼高...
那三顆電阻用三用電錶的2M檔位量到.505的值應該是504K歐姆...三顆加起來量有1519~1520K歐姆,而且都吃了34.XV左右的壓降...以上量到的電壓都在沒有K2654的情況下量測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有兩台也是改PI版啦
我的腳位是PIN#1  2腳是5V
PIN#3  4  5是GND
PIN#6腳是ON/OFF
PIN#7腳是  ADJ
事實上這個腳位做久了很好辨認

网友(2011-08-18):
大大我也有一片這個版子,開機後無任何反應(電源燈不會亮),請問我要往哪方面著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