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3.5吋行動硬碟抓不到-實作

楼主(2009-04-14):
大家好我是新手第一次試發帖
個人習慣用行動碟備份資料.用數台電腦當傳輸備份用
今天遇到一個怪問題
分別一顆500G和一顆1.5T都是3.5吋外接行動硬碟
當正傳輸數台電腦備份存檔都OK時
事情發生在一台ASUS P4S800D-X cup3.0 裝的是winxp sp3
這台特怪可以正常讀取到,但使用到一半路徑會突然斷了
再重插USB接頭數次都讀到電腦無法辨識裝置!!
試了n遍還不信邪,於是開始爬文找解答
有的解說是電源不足,抓的到但供電不足,有的則說power 瓦數太小
想說之前都沒遇過怎今天就出問題,想說該不會是中usb病毒吧
百般的猜測想說算了重灌比較快.於是過了數分鐘
重灌電腦後ok驅動程式安裝,前後都試過硬碟還是抓不到..
不死心在想某方面的方法,拆機看主板也沒異樣.power cpu
南北橋也都溫溫的而已.
電源供應器開機數次也都正常.正要放棄時.就將插頭拔了拿十字起子
將插頭短路數分鐘後再上電開機插上usb外接硬碟居然都正常了
不知道這是什麼原理,還真是矇到..共花了5小時的成果
與大家分享不能算是正統的方法的方法..請指教!!

网友:
個人淺見
有一些外接設備需在安裝軟體後重新開機
再插入外接設備才能讀取

之前可讀取事後卻不能,有可能是接觸不良

((將插頭拔了拿十字起子
將插頭短路數分鐘後再上電開機插上usb外接硬碟居然都正常了))
也許usb後方(主板或硬碟)相關電路老化,造成時有時無
接觸不良的成份應該佔大部份

网友:
我也有發生過類似的經驗,
後來是因為接頭接觸不良引起的
後來我去電料行買了幾個USB的接頭
將主機外殼的前置USB,跟行動外接盒
上的USB接頭全換掉後,使用上就都很順了
當然也有可能是連接線上的接頭接觸不良
再去電腦賣場買一條新的,這樣就更穩當了

网友:
除了hacd5010及6756212以上二位大大所說的以外
據小弟的經驗.
外接usb3.5"行動外接盒.使用到一半路徑會突然斷.
不須重灌XP吧!!只須最多重抓USB驅動就行了

至於用((將插頭拔了拿十字起子
將插頭短路數分鐘後再上電開機插上usb外接硬碟居然都正常了))
從這點研判..80%的機率是您的POWER供電不足...
這裡指的POWER分二部份..須視您當時是使用哪裡的供電
usb3.5"行動外接盒想靠USB接頭供電是不可能夠安培數的.須另接電源..有的是外接盒本身有帶供電器.有的是直接使用電腦主機的POWER大4P

如果您是接電腦主機的POWER大4P.那須請問您的PSU是幾W的."額定輸出功率"足不足W
以您所提""事情發生在一台ASUS P4S800D-X cup3.0""是478腳位的.CPU應該有支援HT
又如果顯示卡是裝Nxxxx的型號百位數在600以上..那建議您的PSU須450W足瓦以上

如果是.外接盒本身帶POWER的話.那也須檢查外接盒"它"的供電了..以免輕者HDD壞軌..重者數據全遺失

您用"起子"去短路"數分鐘"..相對的您也是等於讓POWER休息數分鐘冷卻
當零件在磨損.老化.重負載下是會發熱.發燙.罷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報告~我是用行動硬碟外接電源=變壓器是DC12V 2A 電腦的POWER是400足瓦~報告完畢!
PS:重灌是以為我中USB病毒..

网友:
行動硬碟外接電源常常會有電源不足的情況哦!常會看到有人直接拿power下去改成外接電源。

网友(2009-05-22):
我也常遇到是因為電源不足的問題

网友:
我常遇到是電源不足
所以我有備用一顆電供 負責外接硬碟 或是修手機 隨身聽用的!!
要不然就是線材不良
所以我大概都會準備很多線材
也聽過會挑晶片組的!!

反正就都清一清 都弄一弄
不花啥時間~

网友(2009-08-26):
USB硬碟讀不到, 我也有遇過!!
原因跟3樓的大大一樣, 是因為USB接頭接觸不良!!
換了接頭後就解決了!!

网友:
我的外接硬碟也一樣.
需要再外接電源才會讀取到.
不然只聽到外接硬碟在那嘎嘎轉的聲音呢..

网友(2010-03-04):
個人認為電源問題較大,尤其當您電腦上POWER供電量不夠時候根本無法驅動USB隨身硬碟

网友(2010-07-16):
謝謝各位PO文,有時小問題會弄很久n_046|

网友:
請問是usb插頭怎麼短路?

网友:
這之前我有遇過一顆外接的2.5吋硬碟!

這之前我有遇過一顆外接的2.5吋硬碟!我原本以為是電力不足的關係,但是另一頭的兩個usb都插上去也還是一樣,最後我猜想會不會是線的問題,果不其然!換了另一條線就好了,就不會有抓不到的問題了,因為線我們比較會折來折去的,所以比較容易會有斷線的問題而接觸不良!就會有類似這樣的情形!

网友:
有遇過是外接盒接外接變壓器的插座接觸不良,當USB線一接上電腦,會一直重複出現連線又離線,硬碟還伴隨著淒厲的異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