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晶體找到一顆代用

楼主(2009-04-14):
電晶體APM2014N GFA52 從ASUS P4P800SE 記憶卡插座上焊下來的
有篇文裡W大有介紹的五顆和一個IC那一篇,我的電腦是重灌XP
一半會跳出錯誤訊息,應該是記憶電壓不穩導致..
上ALLDATASHEET查了一下有這一顆的介紹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APM2014
但到台中市的電子街問了五家專賣電子的問通通說沒有辦來
想請問要找什麼其它型號做代替,或是有什麼網站專門提供查尋替代品的
還有兩顆要查 APM2054N , 9916H
問電子街的店家都直接回絕沒有賣就不理人了.
還是有誰可以提供哪裡有賣(近中縣市的)電晶體型號比較廣一點的
買不到零件,學習碰到了瓶頸~真害~
APM2014N 用PHD3055E 代替 和焊上去重灌一路到底就沒跳出錯誤訊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晶體APM2014N GFA52 從ASUS P4P800SE 記憶卡插座上焊下來的
有篇文裡K大有介紹的五顆和一個IC那一篇,我的電腦是重灌XP
一半會跳出錯誤訊息,應該是記憶電壓不穩導致..
上ALLDATASHEET查了一下有這一顆的介紹
http:/ ...

"電晶體APM2014N GFA52 從ASUS P4P800SE 記憶卡插座上焊下來的"

???記憶卡插座上應該是塑膠座或pcb記憶卡阿!!怎會有電晶體呢?????
嘻嘻~~~~~開玩笑的n_112| :on_093|

"我的電腦是重灌XP一半會跳出錯誤訊息,應該是記憶電壓不穩導致"
y大您有無先確定是否是
1.power功電不足或不穩.
2.hdd有無壞軌.及磁區不良或中破壞性病毒
3..ddr本身的問題呢??
4.光碟機會不會挑片
5.光碟片是否良好.有無片段資料遺失
6.有無測量APM2014N確定是否損壞

以您的發文來看.y大您不夠用心看舊文喔!!:on_083|
只是急著想要 知道答案..然後再亂槍打鳥:on_086|
您的連結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APM2014"
裡面是GAPM2014N.. TO-252 ..N...20V..10A

但小弟查到的是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149416/ANPEC/APM2014NU.html
茂達電子.APM2014NU..TO-252...N...20V..40A...50W...14m歐姆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149420/ANPEC/APM2054NU.html
茂達電子 APM2054NU..TO-252..N..20V...20A...50W..40m歐姆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122302/ETC/SSM9916H.html
SILICON SSM9916H..TO-252..N..18V...35A...50W..0.025歐姆

小弟也不知是否查的正不正確:on_078|

至於您問的要用甚麼代替品
套用Wish大大常回的話:
MOSFET代用的問題在舊文提過很多次了,一些重點我都有提過,你要自己找一下。
因為也無法知道您去找的材料行它們有進甚麼型號的料件

您去材料行沒帶規格去找店家當然不理你阿
據小弟所知電子街的 (籠x) 應該有代料.......非廣告喔!!!

楼主:
loku大大謝謝你這麼詳細的一一解答

但針對幾項要做解釋
我這塊主板在網購標的賣家也是台中市人當初反應賣家
這問題xp安裝一半就會顯示出找不到(訊息忘了抄下來)而安裝中斷
賣家很神跟我說我的power不行...我有十幾台p4 2.8 3.0電腦
拆下來交叉比對安裝還是出在這塊板子,但一直以來的處理方法就是硬碟安再別台電腦安裝好後,再拿來有問題這塊板子設定驅動使用才正常,這是以前電腦公司灌電腦的土制方法.自從來到貴寶地,興起拆了這塊板子來研究,仔細一看才知道當初買的這板子好幾顆電晶體都焊過的痕蹟還留有焊油和接腳氧化變黑,昨天就焊下來測量,的確短路的狀況電晶體不良,所以才去電子街購買,大大你說的x昇我也有問沒賣ㄝ,龍x是我高中買實習材料常去的店,15年前的事..
明天我再帶規格去問老闆看看..謝謝大大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