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可以分享拆解.裝上cpu腳座的經驗嗎.

楼主(2009-04-14):
手上一些478腳位的版子.用帶燈假負載測試.發現有異常.
嘗試更換cpu腳座.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可以分享的經驗.
或是應該注意的事項.可以分享給大家....期待中...

网友:
pass520qq大大
如果您真的懷疑是CPU座
那建議先拆白色蓋檢查

拆蓋..先找支扁扁的工具

拆開後查看有無細微的異物..氧化
像藍色圈內有異物..很細喔!!要注意看n_050|

如都無異常
懷疑是假焊.虛焊.脫焊
再考慮用熱風槍吹吹它吧!!
(記得大約好像是180度..高度距離及風量.煩請自行斟酌)

真的再不行才考慮是否須要更進一步CPU座n_040| :on_011| :on_028|

以上小弟的淺見.不是是否對P大有幫助
如有錯誤還煩請各位大大糾正

楼主:
感謝小錦分享經驗..
不知小錦大大是否有更換cpu腳座的經歷.
可以詳細流程分享一下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常來這裡的朋友應該都知道478的插座分為下面兩種︰

上圖的是植錫球型,下圖是針腳型,如果你想換的是針腳型的,我想就用錫爐搭配正方型的小錫槽應該是最好的選擇。
如果是植錫球型的呢?這有兩種狀況,第一種是CPU插座的背面沒有零件,第二種是有零件,前者你可以用上述的方法先解焊下來,把主機板上的焊點清理乾淨並上一層無鉛焊油,新的CPU插座已經植好錫球了,所以你可以直接就使用,把上面那個白色塑膠蓋照著loku363的方法小心拆下(插座底部應該都是黑色的),將CPU插座對正放在主機板上,放在錫爐上並從側面看錫球是否完全熔解即可。
如果是背面有零件呢?請參考舊文中我有一台預熱台,你至少也要有類似這種東西,將它開到150至200度之間,把主機板放在它上面,再將CPU插座對正放好,將預熱台的熱風對著主機板CPU的背面讓它加熱五分鐘,熱風槍拆下聚風口,用300度左右約5公分的距離以畫圓圈的方式對黑色部份加熱,你一邊加熱一邊要從側面看錫點是否已經熔化,只要你上半部的加熱夠均勻,等它冷卻後就可以了。
說的好像不困難,但是這是經驗的累積,我早期經常拆焊SMD的東西所以練就很多SMD焊接的方法,當然也累積了很多的經驗,我只能跟大家提出我的做法,大家也必須親身經歷這個過程包含失敗的經驗後自己才能完全消化。
期望大家共同勉勵!

楼主:
wish大大.感謝您的分享..
我準備給他轟下去了..不親身體驗是得不到經驗的.
熟能生巧.終究不是一句口號而已..
做就對了...

网友:
給他轟下去就對了
我支持你
我也要轟下去了--我想可能會凶多吉少

楼主:
剛剛拿一片版子開刀試試.
以錫爐250度作預熱台.熱風槍300度.
挖勒...10分鐘還拿不下來.是不是有用強力膠黏著阿..
因為版子的io輸出座.好像有上膠.因為我拆過...
 15分還拿不下來........放棄..休息一下囉....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

网友:
回复 网友B:

15分鐘?用錫鑪30秒就要拿下來了吧!

楼主:
b1206大大..
15分鐘?用錫鑪30秒就要拿下來了吧!
可以分享您的操作流程嗎..相信很多人都想知道...

网友:
15分鐘會不會附近的小零件都消失無踪了呢?

网友:
pass520qq大大
冒昧的請問您
您的熱風槍及預熱台是這次托友人拿回來的嗎?
如果是

那請問您之前有用過熱風槍的經驗嗎?
如果沒有..........是這幾天才開始使用

那建議您先..了解您這台熱風槍的溫度及風量....
(因每台一定有誤差..表燈只能做大約的參考....冬天及夏天的溫度一定也會調不同..依每個人的習慣也會有所不同)

了解後....
找不要的廢板.
.先拿SMD的電容電阻練..拆..焊..及補焊.....不能啞焊.假焊
OK後...再找TO-252的MOSFET練..拆..焊..及補焊.....不能啞焊.假焊
OK後...再找大些的SMD.TTL練..拆..焊..及補焊.....不能啞焊.假焊
OK後...就找I/O..BIOSMOS類的IC練..拆..焊..及補焊.....不能啞焊.假焊
能練到拆下不拉絲(接點銅箔)..IC不會"夯尬變A告"(掛掉)..不能啞焊.假焊
(I/O類的IC黑塊部份不能太高溫.不然會掛)
(熱風槍不能固定單點吹.用繞小圈圈的方式)
OK後......................
再進階找黑豆干練習(南.北橋或錫球類記憶體練習[DDR2&顯示卡上有])
先練溶焊.補救假.啞焊
OK後.....再練黑豆干的拆焊(一樣練到不能拉絲)

如果黑豆干的拆裝焊沒問題了....那要拆裝CPU座應該也就OK了
只差須注意的是CPU座是合成塑膠類的..耐熱度一定會比塑酯類黑豆干低

切記...切記...
.不要因為"以為"吹不動而把風槍越拿越靠近零件喔!!
(這種動作很多剛開始使用的人.都會有的壞動作)
這就是為何第一項就要您先要了解您的風槍的原因

還有須注意的一點
請您注意看在Wish大大所有有講到有關"錫球"類的文章裡都有提到
使用""把主機板上的焊點清理乾淨並上一層無鉛焊油""
"無鉛焊油"..不要用一般的焊油喔!!
也可用"免洗助焊劑"或"稀釋的"松香"
未何呢???...................其中原因之一"焊油"會"微導電"
(這點還是很多資深維修工程師都不知道的)
在微電路及訊號電路上容易造成訊號不準
不信的話.能使用劣質焊油...然後用示波器測量看波型就知了

一般來說CPU座.如果補吹焊功力OK的話..應該60%~70&以上都能OK了..不見的一定要換新(座針斷裂.PCB斷線.燒毀除外)

再來的小弟也不太會要怎樣用文字表達n_019|
只能說盡力吧!!希望對P大您有所幫助
如有不妥的地方還請各位大大糾正

网友:
看完這篇對我這個新手真的獲益良多Orz

自己的心得,熱風槍的風頭(抱歉不知道怎麼講)似乎也要跟要吹焊的零件配合
之前都用小小的頭去吹PLCC32的BIOS,怎麼樣也吹不下來,換了個口徑大一點的,似乎就輕鬆多了

還有像是很多針腳的IC,如果有像我一樣的新手真的不要心急,熱風槍吹焊得好,IC用鉗子「輕輕」地推一下就會動了,完全不需要用力
不要硬拔起來,要不然就會如上文說得「牽絲」了,會把PCB板搞壞(好像沒得救了 )

可以的話如果有想買吹焊設備的,建議買可以更換風頭的熱風槍拆焊設備
最好可以用鎖的,像我買的這種是旋轉扣上去的那種

上次吹到一半掉下來 ,害我噗滋了一下

另外小弟想請教一下各位前輩一般來說吹焊的溫度都是300'C嗎?
查了一下網路上的資料似乎每個IC都不能在340'C以上的溫度太久

想請教一下在什麼溫度下比較保險不會把吹焊的元件燒壞
老實說自己每次練習吹焊完都覺得IC好像被自己吹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明天網拍的熱風槍收到後也要參考Loku363的方法來試試,謝謝分享

网友:
感謝您的經驗分享!!!!!!

网友:
抱歉沒注意到其他區有討論關於熱風槍的溫度問題(一直在新手區打混 )

看了一下一般熱風槍溫度正常來說似乎都是310'C往上調整,儘量不要超過340'C

每一台不一樣,因為熱風槍上面顯示的溫度不代表正確溫度

也有一種儀器在測試熱風槍跟烙鐵的溫度(應該不用買啦,依照天氣跟溫度抓感覺似乎比較重要…)

另外大家買銲錫的時候可以注意一下,儘量不要買無鉛的銲錫

因為無鉛的熔點很高,會造成新手使用上的難度,挫折感比較重

我不知道這樣講對不對,若有錯誤,還請各位先進指正。

楼主:
昨天還是不死心繼續....
熱風槍350度.預熱錫爐250度.
結果......牽絲.......
腳座是拿下來了.幾處銅箔被拔起來.....哈哈....
錯誤示範....正如 shaocian大大所說...熱風槍溫度不準.必須以板子加熱點為準.
為何牽絲...溫度不夠對嗎...時間拿捏不正確對嗎....
報銷一片板子了...

网友:
板子”拉絲”其實也是還有救..只是~~~~要看有沒那耐心跳線
Pass520qq大大您再吹久一點點再動cpu座.就會有改進了
一般都是耐心不夠及”感覺””錫溶”的經驗不夠所導致
須多練習

以南橋正常拆下後的圖供給做參考

网友(2009-09-03):
哇 很難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