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東元YM2322CB微波爐維修實例

楼主(2009-04-14):
話說這台東元的微波爐是老婆大人長年刷卡積點換來的,據她說剛換來的時候過了不久就壞了,但是還在保固期內,所以由公司修理,但是這次的保固期過了,所以要我看一下。
這台微波爐的固障情形是當它一插上電源就開始動作了(老婆的習慣就是不用的電器都拔掉電源線),爐內轉盤、風扇、燈光....都在動作,嚇的她趕快拔掉電源。當我聽完她的述說後心裡是想著,應該是感應關門的微動開闢壞了吧!
我打開這台微波爐的上蓋後在左邊看到它的控制電路,如下圖︰

下圖就是它感應是否有關門的微動開闢︰

用三用電錶檢查一下微動開關發現它是正常的,那只好拆下控制電路板了。如下圖︰

拆下控制電路板我們要先找到控制電源的繼電器,所以我在下圖藍色的電源輸入端加入110V電源,先將上圖那兩條感應關門微動開關的黃黑線短路起來(模擬已關門狀態),這樣就可以檢修了,不用接上微波爐喔!我發現只要一送入電源下圖紅線的繼電器就激磁了(激磁就是通電線圈吸住的意思)︰

要繼續往下修應該要先畫一張電路圖給大家看一下。請看下圖︰

上圖的MAIN就是控制電源開闢的繼電器,它是否導通的條件是2SC1815是否有導通,而2SC1815是否會導通是靠控制電路是否送打開的訊號給R37,我們的想法應該是如果控制啟動的訊號並沒有送到R37而MAIN就啟動了,那控制電路基本上應該是好的,故障點應該出現在控制繼電器的電路上,又如果控制啟動的訊號有送到R37,那故障點就應該在控制電路了。
我先測量R37對地有無電壓,結果是0V,這表示控制電路並沒有送啟動訊號過來,再測量2SC1815的集極居然是0V,關掉電源用二極體檔測量2SC1815,發現它C-E短路了,也就是這樣所以只要通電MAIN就激磁,順便把照片補上︰

換上一個新的2SC1815後果然就正常了,這裡有一點要跟大家提醒,一般繼電器為了預防其線圈的反電動勢擊穿控制的電晶體或IC(本例是2SC1815),設計者在繼電器線圈兩端都會加入一個箝位用的二極體,大家在修這類故障的時候也要順便檢查這個二極體是否有斷路,如果它繼路了而你忽略了它,也你再燒2SC1815的機率就比較高了。如果它短路呢?這裡的高手越來越多,我就住口留給大家動動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W大分享寶貴經驗。
早期我曾在親戚經營的手工具中盤商打工,裡面有些工具貴的要死但是就是有少數幾家店會叫貨,那時候心裡一直納悶,誰會去買這麼貴的東西啊!原來這種高級工具就是W大的最愛,照片裡那套EIGHT TX的小型星形板手市價可能近千元,EIGHT以前店家都叫做日本八尾牌,聽說這家公司只做六角板手,是日本第一品牌,他們最低等級的產品價格都比別人的高級產品高........。

网友:
如果斷路了,RELY就部會動作了

网友:
W大檢修利用因果思考, 直覺想到微動開關損壞誤動作, 進一步測試在往前一級檢修找到控制的電晶體損壞, 快速完成修理! 厲害呀!

因為變壓器線圈在直流暫態時, 電晶體ON時會儲能! 當電晶體 OFF, 線圈感應產生電動勢一個 VL, 當電晶體再 ON 時, 原輸入電壓加上VL, 變成兩倍壓, 電壓過高就會擊穿電晶體, 導致損壞.
加上一個鉗位二極體在當電晶體OFF時, 讓線圈產生放電迴路, 使能量釋放.

网友(2009-06-28):
其實從線路圖上看2SC1815及RELY
這兩顆一定會有一顆壞才會這樣

网友:
FLYWHEEL二極體短路,就如同繼電器線圈短路,繼電器無法動作,可能還會因此使晶體過載損壞。

网友:
我記得我高職學的電子學上面說,那顆二極體主要是用來防止繼電器逆電勢產生的電流對電晶體造成衝擊;所以說當二極體開路的話,那便完全喪失保護電晶體的作用,若是二極體短路的話,那不管電晶體工作在飽和區或截止區,電流都是一直流經二極體,繼電器根本就無法工作了!
不知道我這樣想有沒有錯?

网友(2010-12-20):
論點很好.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大大分享及指導!